[筆電平板] TOSHIBA L30筆記本升級CPU那顆強T2450或T5300

楼主(2014-04-14):
現在用CPU T2050 想換個粒CPU T2450或T5300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T2450 (2M Cache, 2.00 GHz, 533 MHz FSB)
T5300 (2M Cache, 1.73 GHz, 533 MHz FSB)

FSB沒差, 所以整體的效能不會因為 2.00/1.73 而差太多!!

网友:
筆電最好別升級~~因為
1.你不知道BIOS是否支援你要換的CPU
2.你不曉得CPU散熱模組能否負擔這顆新處理器的TDP
有太多太多細節使得NB換CPU沒有桌機單純...

楼主:
引用 网友A:
T2450 (2M Cache, 2.00 GHz, 533 MHz FSB)
T5300 (2M Cache, 1.73 GHz, 533 MHz FSB)

我估二顆效能差不多,
而t5300 64bit,t2450 32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