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 power 無斷開關有分規格嗎

楼主(2014-04-15):
想請教一個問題,我電腦的 power 鍵因為接觸不良很難開,便隨便找一個無斷式按鈕焊下去
可是電腦變成會自行關機,關機之後沒有辦法立刻開機,也不知道是要過一段時間還是電源要整個off 掉才能開
後來把主機板的pwr暫時外接兩條線出來,要開機的時候再用一字的把它短路,目前為止沒問題
這是因為不能隨便找一個無斷按鈕使用嗎?

网友:
電腦的無段是按下去後會回覆
也就是那開關是一直維持在開路狀態

你換的開關應該是按一下開,再按一下關
才會造成自動關機

再確認一下吧

网友:
POWER鍵和RESET用的一樣,是按一下導通放開斷路的這種...

不是按下去有滴答聲的這種(按下去會持續導通需再按一次OFF)

网友:
違返版規的帖子應該請先他改過來,大家要一起維護論壇的完整性。

http://bbs.pigoo.com/thread-4905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