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向鳥骨雞學姐購買 TSUMV59XU 電視公板 謝謝

楼主(2014-04-15):
我的面板是 友達 T315XW01 V.5 32 吋的
如同 這一篇一樣,但是是v.5 的  pigoo.com/thread-43882-1-1.html
順便再購買一條面板連接線

网友A:
烏骨雞學姐有時不會每篇都看(她也很忙滴),買東西用短消息(PM)給烏骨雞學姐比較不會漏掉。
另外跟你說明,烏骨雞學姐只有賣雙八的屏線,其它的她都沒有。

楼主:
謝謝大大的回覆,我再發短消息給學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烏骨雞學姐有時不會每篇都看(她也很忙滴),買東西用短消息(PM)給烏骨雞學姐比較不會漏掉。
另外跟你說明, ...

請問wish大大 面板為 友達 T315XW01 V.5 32 吋的
如同 這一篇一樣,http://pigoo.com/thread-43882-1-1.html 的改裝例子
但是是v.5 的
請問要用那一種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wish大大 面板為 友達 T315XW01 V.5 32 吋的
如同 這一篇一樣,http://pigoo.com/thread-43882-1-1.ht ...

那一個我也不知道,比對面板規格書從最接近的試試看,不能用就再換一個燒,這就是DIY的精神與樂趣,要注意面板電壓不要調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wish大大 面板為 友達 T315XW01 V.5 32 吋的
如同 這一篇一樣,http://pigoo.com/thread-43882-1-1.ht ...

1366*768

楼主:
謝謝大大提供重要資料,謝謝

楼主:
請問大大,面板及電視公板均己组裝完成,可以開机,我試了3种不同程序
直到第3次才可以,但有一個大問題就是電視接收不到摇控器的訊號,亦即無法使用摇控器控制,請問大大要如何下手,謝謝

楼主:
小弟愚昧,謝謝大大説明、小弟再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