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螢幕變壓器電容可代替嗎??

楼主(2014-04-15):
請問變壓器
1.電容330UF 25V 可代替16V 或 幾V

2.電解電容330UF 25V 代替固態  ???UF ??V   ????

3.電容330UF 25V哪個會有
PS.比如主機板或電源供應器

网友:
第1個問題   耐壓值不能比原本滴還低
第2個問題   看不懂妳在問啥
第3個問題   很多都有看廠商設計這沒一定
最後如果妳有多看別人發表的文章那剛剛上面的問題將不在是問題很多前輩都解試過了

网友:
1 25V330 可代用20V 330比較適當  代用16V要看代用甚麼電路上
2 25V330 電解電容不適合代用固態電容
3 25V 常用在電源板上 筆記本主板也有 但少 大多採用貼片式電容與法拉利電容 桌上型電腦主板也有 不多
電源供應器就要看設計了 有的有用 有的沒 電源供應器大多採用16V 10V 6.3V的電容做相關電路區多25部分會採用但容量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