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急]請教有用過電子負載的大大

楼主(2014-04-15):
請問有人用過電子負載嗎? 規格表有一項指標叫做最低操作電壓,不知道是何意思? (如圖中的2.8V@30A) 為何有些廠牌有,有些卻沒有?

美爾諾 M9712b http://www.maynuo.com/downloadfile/2009102937213561.pdf
嘉拓 JT6115 http://www.go-gddq.com/down/2013-11/13113013054272.pdf

网友A:
電子負載之最低滿載工作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子負載之最低滿載工作電壓

感謝回覆,所以這是指低於2.8V時無法達到30A對嗎? 還是無法低於2.8V?(這又跟規格衝突)

网友:
指電子負載 從+/-輸入端  看進去 電子負載線路  等效電阻
1.6V@15A        等效電阻 0.106666667 OHM
2.8V@15A        等效電阻 0.186666667 OHM

等效電阻:
MOSFET的內阻 / 電流取樣電阻  /   +/-輸入端紅綠線路接頭

為何有這項規格參數
假設 你有個  電池 2.4V 想要測試 以15A放電
當你使用 2.8V@15A   這台電子負載  可能沒法  拉到15A
因此電子負載 要拉到15A時需要比電池 2.4V更低的電壓
因而挑選1.6V@15A

楼主:
多謝simon大大指導,完全看懂了!

网友:
NF 這家儀器商的說法是:
普通電子負載在最低工作電壓下會有電流不連續的現象

http://www.nfcorp.co.jp/english/pro/pp/ele/dc/dl/features.html

楼主:
發現最低滿載電壓有解法,就是用串連方式拉高電壓即可,如下圖。重點是外加的電源供應也必須能提供滿載時的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