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CQ40-411ax

楼主(2014-04-15):
開機無畫面   更換AMD215-0674043 電壓由原本1.04升到1.9~1.95  無畫面 想說可能顯晶有問題 更換了ATI216-07011 問題一樣誰方便提供下電路圖 我查下相關電路的電壓

网友:
CQ40(AMD.pdf (990.9 KB, 下載次數: 52)

看看是不是這各

amd的也容易壞cpu

网友A:
應該是215-0674034吧

CPU容易壞 +1

不然就是034買到假的...再換一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215-0674034吧

CPU容易壞 +1

~_~可能ㄅ 但是我上批買的 修過4台都OK 沒那麼XX最後2顆都拍去ㄚㄚㄚㄚㄚㄚㄚ氣死人

网友:
您好:
您需求cq40-411 AX 在下修過幾部,可看開機閃幾個燈,去判定問題,
不知您是需要電路圖?(附圖如下)

CQ40(AMD)-4112p.pdf

990.9 KB, 下載次數: 55

CQ40

网友:
HP AMD 獨顯系列 ( 北橋 , CPU ) 易出現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