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 NR-C561HV 冷凍室出風口結冰

楼主(2014-04-15):
國際牌 NR-C561HV 冷凍室出風口結冰,導致門常常拉不開
今天有稍微清了一下冰塊
想請教有人了解該冰箱如何拆卸,與檢測維修嗎
因為下層能結冰,但上層都不夠冷
我懷疑風扇壞了,但不清楚該從何處拆卸,找到風扇
此款沒有除霜定時器,他是一塊主機板在控制除霜功能

网友:
要有故障的畫面,才知道如何幫你,用講的會與實際有落差

网友A:
PIGOO的版規啊~
有圖有真相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GOO的版規啊~
有圖有真相的啦~~~

will0350 大大你先把插頭起讓它退冰.等退完冰.再插電看風扇的出風口有沒有出風當然門週圍有開關要按住風扇才會動....風扇馬達通常在出風口面板後面.....

网友:
有圖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