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50cc二行程機車加油門轉速大降甚至熄火,最後變完全無法發動

楼主(2014-04-16):
我的19年50cc小綿羊最近發生了一個狀況
就是在發動之後,怠速情況下催油門便轉速大降,突然熄火
之後變完全發不動
放了一個多禮拜,家裏代用車我弟又要用,就空了一段時間把車子推去給認識的機車行修理,脾氣古怪的老師傅鬆了一下化油器卸油螺絲,見無油漏出,就說"油箱裏沒油啦~"
推了百餘公尺去加油,還是發不動,又回推了百餘公尺回去機車行,這次找上好講話的小老闆幫忙處理
只見他把空濾盒給拆下來,在化油器進氣口直通外界的情況之下踩個幾下發動桿,竟然發動了
我問他這是啥狀況,他給我的答覆是"引擎似乎有點小縮,下次再遇到這個狀況,拿一支8號套筒把空濾盒拆下來,在進氣口直通的狀況下發動轉個幾分鐘就可以了"
當時因為趕著用車,同時小老闆也沒收我錢,所以沒說啥話就先走了
回去之後越想越不對....拆空濾盒直通發動,阿捏作敢有影?
還希望版上對50cc二行程車有所了解的痞友能指點一下.如果我可以動手搞當然最好,就算不行,推去給機車行處理,我也心裡有個譜
在此謝過

网友A:
小縮~~~?

引擎如果汽缸有失圓、卡死,用工具搖轉曲軸應該會感覺不順暢...

引擎不發動不外乎~~點火系統、燃油系統....

二行程潤滑是噴合油,你有缺潤滑油情況下繼續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縮~~~?

引擎如果汽缸有失圓、卡死,用工具搖轉曲軸應該會感覺不順暢...

某種從網路上聽來的說法我不知道正不正確:腳踏發動桿的時候拿手在排氣管口那兒感覺看看,如感覺到有空氣排放,則代表汽缸活塞運作正常.我有這樣試過,確認有排放,且腳踏發動桿順的很不會卡,這是代表引擎是處在ok的狀況嗎?
至於二行程機油部分,我可以確認從沒在缺油的狀況下硬騎--騎二行程車已經很久了,這點常識不至於沒有;只是我一直都是國光牌的愛用者,都固定用白色瓶子基本款.也是聽說的某一點是,二行程機油的挑選和保持引擎壽命以及廢氣排放有所緊密關聯,不知正確否?(排氣部分,這台車近兩年來的廢氣排放初驗一直無法通過,都要先請機車行調整過之後復驗才ok.但是調整過之後的引擎明顯無力許多,在復驗之後又要請機車行調回廢氣排放不通過的狀況才能恢復原有馬力,近兩年來的廢氣排放檢驗結果等於是作樣子給環保署看的-_-|||)

网友B:
為環保出點力--------------------淘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為環保出點力--------------------淘汰吧

我也不是沒想過要把這台車子淘汰啦,只是因為這台車子騎很久了,之前爲我立下不少汗馬功勞,算有了感情;而且自從看過我家附近瓦斯行用的二行程老雄獅每年廢氣排放檢測皆為無改綠標通過後,身為痞酷愛用者,總想試試看是否能阻礙各大產業發展,想說這台車子應有改善空間,所以就一直留著嚕.
話說現在環保五期車....真XX有夠貴,125新車一台就要價七萬多甚至更高,這一大票錢也花不下手阿...

网友:
找另一個師父幫你檢查整理一下........

我記得二行程機車會在儀表板有個機油燈,亮燈就得
補充二行程機油...除非是故意亮燈還一直騎沒盡速補
充,否則應該不至於在缺乏潤滑的情況下運作....

會不會汽缸內生鏽??~~太久沒騎乘,汽缸內有水氣凝
結,導致汽缸壁有鏽斑導致運作不順暢??

二行程先天上的確汙染比較高,因為它的潤滑系統與四
行程引擎不同,機油(又稱噴合油)必須和燃料一起燃燒
掉,導致排放的廢氣比較汙染....

如果沒有大問題整理起來代步是很好用的,我鄰居阿婆
小DIO也是騎很久才不得已淘汰(身高配合她的車)

网友:
試看看化油器整個更新應該能解決這個問題n_076|

网友C:
~43~
當時因為趕著用車,同時小老闆也沒收我錢,所以沒說啥話就先走了
回去之後越想越不對....拆空濾盒直通發動,阿捏作敢有影?
~43~

沒收費算不錯了,既然拆空濾直通可行,已經給答案不如檢查空濾濾心吧!
試試看免錢。

如測引擎壓力火星塞點火口最準。
參考看看

网友D:
請您先檢查負壓管是否脫落,導致催油門吸不到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
當時因為趕著用車,同時小老闆也沒收我錢,所以沒說啥話就先走了
回去之後越想越不對....拆空濾盒直通發 ...

謝謝建議
今天有空,花了一點時間把空濾盒拆下來徹底清乾淨,就等向材料行訂購的空濾到手之後換上,看能否徹底治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您先檢查負壓管是否脫落,導致催油門吸不到油

今天看過,負壓管部份應該是沒有問題,這幾天再觀察看看

网友:
縮缸檢查,二行程通常是磨損~OR 活塞環壞,可以腳輕輕踩動發動桿~往下踩的重力,就是汽缸的壓力~如果你可以感覺到有一股阻力的話,應該不是"小縮"的問題~
化油氣一開始拆下時沒有油,然後你去加油,這時油路裏並沒有任何一滴油,當然需要踩踩踩一下下,讓油進入管路,化油器~如你特別加油,這時有可能不小心,造成火星塞過溼~
只要你現在感覺還滿好發動的話,其實就這樣吧~是沒油又太久沒騎的問題居大~沒汽缸的大問題~
除非你現在每天騎,又不好發動~才算有問題~

网友:
有些老車化油器浮筒室沒有油是因為自動油杯O型環太澀,負壓吸力太小會拉不開負壓膜導致汽油流不出來

网友:
油路是否有水氣? 清洗化油器檢查看看吧~

网友E:
樓主可以 PO 出原車型嗎 ?? 50 CC 有很多種,有些車種有些通病,說明車種有時抓問題會比較快些 !!

車行拔掉空濾,就馬上能發動,表示油路方面問題居多,當然也有可能是點火系統 !!

2行程油路分2系統,一個是汽油(化油器),一個是機油 (機油磊浦 ),拔掉空濾就能發,表示這2油路系統過濃,冷車下,過濃的油氣混和比會更難啟動 ,化油器可以調整或清潔,機油磊有的車種可調,有的不行 !!

電路系統 ~ 火星塞 ~ 火星塞帽蓋 ~ 系導線 ~ 電瓶電壓 ~ 這些都是檢查重點 ~ 2行程車種 ~ 火星塞濕掉是最容易發生的事情 !!

网友:
我來說我的情況看有沒有跟你的依樣
光陽勾引100CC電發啟動怠速正常,小催油門後會熄火!
如果不催油門讓他怠速一會再催油門就不會熄火了,但是有無力感!!
最近換了一支排氣管後已無此狀況了,催油也比較有力!
而舊的排氣管仔細一看,管子裡面幾乎都被油垢積碳給堵住!!
二行程機車的通病,機油無完全燃燒照成的,調整混和比後新排氣管已無油泥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可以 PO 出原車型嗎 ?? 50 CC 有很多種,有些車種有些通病,說明車種有時抓問題會比較快些 !!

車 ...

我騎的是這一型,光陽manboy 50
在此請問一下:如果排氣檢測不過那是和機油渠浦有關係嗎(摻入過量機油?)

网友:
如果排氣檢測不過那是和機油渠浦有關係嗎(摻入過量機油?)  !!

有關系的 ,機油過量,引擎雖然可以保護的比較完全,但燃燒效率會降低的,也就是不完全燃燒比例會偏高,自然污染物濃度也會偏高 !!如果你的機油機油幫浦棒普有問題,妳可以用"預混"的方式,就是不要把機油加到車子的機油孔,直接加入"汽油孔",前提是你原本的機油要都用光,不然機油混合比會偏高,會煙霧瀰漫喔 !!!

當然排氣不過 ~ 也跟妳本身化油器(混和比)有關系,你的車會產生 no go ,可能就是化油器問題 !!

建議妳 ~ 從電系(火星塞),化油器(混和比&清潔) ,機油幫浦,排氣管 ~ 這方面先下手 ~ 因為零件也比較便宜好取得 !!

這車系 ~ 部份零件應該可以跟 翔鶴 翔鷹 通用 ~ 可以問問 !!

网友:
節儉是美德"能用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