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車場指示燈

楼主(2014-04-16):
請問各位大大們,我們家有一個像這種的指示燈,

(此圖為參考用),裡面是 AC 12V 的鎢絲燈泡,旋轉用

馬達我改成 DC 7V 結果用不到半年掛了,查了一下我發現

我供給它的電是 AC 9V ,所以馬達掛了,現在我想在

買一個 DC 7V 的馬達來裝,要加裝一個橋式整流器來

把 AC 110 轉成  DC 7V  ,但不知要如何組裝一個 DC 7V

的橋式整流器,有請各位大大們幫小弟解說一下,組裝

需要零件與電路圖,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
旋轉用

馬達我改成 DC 12V
這樣不就好了

网友:
建議
整顆換掉,改用新型式LED警示燈 (跟你貼的那張圖一樣)

网友:
建議
馬達,電源供應器線路不用買了,留殼。
撿現成改成LED串燈閃爍器含電源供應器,搜尋就很多(3V-220V/DC-AC都有,例如自行車尾燈),成本低且後續低耗電。
供參考

网友:
USB變壓器--->50元內
腳踏車用尾燈,七彩燈,爆閃燈等等(挑3顆電池的,4.5V直接灌5Vn_076| )--->20~60元
自己動手改裝--->無價

网友:
1) 供給它的電是 AC 9V
2) DC 7V 的馬達
3) 不要用橋式整流器, 只要用一個二極體半波整流 ,  也不要用濾波電容
    如果馬達有電刷雜訊干擾其它電器(收音機/電視)就併一個0.1uF  陶瓷電容

R1 / C1 可省略

网友:
我也推 LED燈.
記得二十幾年前.地下舞廳很喜歡裝你說的這種警示燈.經常故障.尤其是燈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