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光碟機SATA介面拆解

楼主(2014-04-16):
      現在光碟機超便宜的,500元還有找,至於其內部結構為何?

就讓我們來一窺究竟…

這台是華碩出品DVD燒錄光碟機,是SATA介面的,面板已被搞成這副德性…

因托盤推不到底。取下時內部有咔咔聲,拆開內部終明白是怎麼一回事 (圖中祗是一部分)

好了,開始觀看內部…

這主板還真是迷你咧,主動元件除了二個晶片,加上正反面各一顆穩壓晶體,已經找不到BIOS!

還有板上左上排線,焊接方式也改了,

特拆一台舊型的DVD燒錄光碟機,來做超級比一比。

差很大吧!所以說:産品的價格,會自然反映在內部結構上。

网友:
DVD燒錄機沒有單獨BIOS不是已經很久的事了?10幾年前買第一台IDE DVD燒錄機,控制晶片是用hitachi H8/3062做的,雖然不是光碟機整合晶片,但控制程式已經放在裡面的FLASH了,也可以透過IDE介面更新喔。

整合式晶片是潮流,能降低成本與減少使用原物料是好事,但結構部份若是為了COST DOWN而減少壽命,那就很不應該了。

网友:
看樣子主控晶片連緩衝記憶體都包含進去了,只剩下
進步馬達控制晶片與主控晶片存在....

持下主控晶片規格就知道了..

网友:
高度整合不見得不好,重點是零件的耐用度。現在的燒錄機已經變成消耗品,即使沒用擺著幾年也會壞,夠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