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4730Z 無法開機

楼主(2014-04-16):
目前狀況是按電源無反應測量IO3.3V無電壓(桃紅色方框處)
請問圖片上的+3VALW是從哪個地方來的???

這裡也是一樣量無電壓,同樣是+3VALW
由電路圖上查只知道這一張電壓的總表卻不知道這紅電壓怎麼出來的~
請問我要如何去查這組電壓是由哪個地方轉換出來的?
麻煩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A:
這個電壓是一插上充電器就會出來的待機電壓,先查公共點是否過了,再查3/5v待機晶片條件~

网友:
+3VALW 從 +3VALWP 出來 (Page39 以 PJ2 區格)

+3VALWP 為主電源轉出的 3.3V (Page4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電壓是一插上充電器就會出來的待機電壓,先查公共點是否過了,再查3/5v待機晶片條件~ ...

不好意思,請問公共點是指這個嗎??
這個沒有電壓,把鍚清掉了測量二邊依然沒有電壓
再測量別的PJ5也沒有電壓
PJ11,PJ12.PJ13有0.4V的電壓
這代表所有的待機電壓都沒出來嗎??
請問這待機電壓是由哪裡轉換出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請問公共點是指這個嗎??

這個沒有電壓,把鍚清掉了測量二邊依然沒有電壓

(page 41)  PU4  ISL6237IRZ 轉出來的 5V & 3.3V

先查一下 AC Adapter 插上時 PU4 的 Pin6 Vcc 有沒有電輸入,
如有, 再看 PU4 的 3.3V(+3VALWP) 跟 5V(+5VALWP) 有沒有輸出
如無, 請查 (Page 42) 從 VIN 到 B+ 之路徑有沒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ge 41)  PU4  ISL6237IRZ 轉出來的 5V & 3.3V

先查一下 AC Adapter 插上時 PU4 的 Pin6 Vcc 有沒有電 ...

奇怪...我怎麼找不到這一棵IC...
我板子上的PU4是這一棵

我怎麼覺得我的板子跟這個電路圖不太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我怎麼找不到這一棵IC...
我板子上的PU4是這一棵

板號都對, 應該是兩顆 (tps51427 isl6237) 可互相替代吧
比對一下週邊的零件看看, 應該是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ge 41)  PU4  ISL6237IRZ 轉出來的 5V & 3.3V

先查一下 AC Adapter 插上時 PU4 的 Pin6 Vcc 有沒有電 ...

LAZY104大大您好
量您說的PIN 6 VCC沒有電壓
再往回量到B+一樣沒有電出來
再往回查到PQ9與PQ10
如圖片所示,紅框處都是19V
藍框A處就沒有電壓了
在反覆插電拔電中有一次藍框A有19V電壓出來
同時PQ9和PQ10的PIN 4電壓為12V
小弟猜這應該才是正常的輸出電壓
請問這樣我是要如何判斷是PQ9和PQ10壞掉還是PU5壞掉???
煩請大大指導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LAZY104大大您好
量您說的PIN 6 VCC沒有電壓
再往回量到B+一樣沒有電出來

哈哈,答案已在上圖您量到的電壓當中,查下pu5的條件吧,不過pq9 、pq10,所以確定沒有公共電電壓~ 離完修不遠了,加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LAZY104大大您好
量您說的PIN 6 VCC沒有電壓
再往回量到B+一樣沒有電出來

大大您好,

從您在反覆插電拔電測試還會有一次電壓出來的狀況來說, PQ9 & PQ10 兩顆 PMOS 應該是好的.
(30V SO8 的 PMOS 應該也很容易取得替換測試)
問題比較可能出在 PU5 BQ24751A 這顆 Battery Charger 或是它的周邊零件.

先看看 PU5 跟它附近的 R/C 有沒有空冷焊或錫裂的狀況, 以致讓它沒有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您好,

從您在反覆插電拔電測試還會有一次電壓出來的狀況來說, PQ9 & PQ10 兩顆 PMOS 應該是好的.

不好意思
小弟己經在PU5周圍的R/C元件都補焊過了
狀況一樣,請問這是這棵PU5故障嗎??
小弟量了些數據給大大看看

補充一下
PQ9&10換過了,狀況一樣
如同大大所說不是這二棵的問題

网友:
將大大量測的數據和 BQ24751A Datasheet 比對並沒有什麼異常.
看似 PU5 出問題的機會大一些. (這我不敢肯定, 看有沒有其他大大能幫忙分析)

另外想法, 如果先不考慮這個迴路, 亦即不插變壓器直接用電池供電給B+, 這樣能開機嗎?

网友:
試試看把PQ9和PQ10的G極斷開,再把公共點19V處串連200K和100K電阻分壓後約為12V接到G極試看看

网友:
另外萬能大請問你用什麼軟體可以在PDF線路圖下截圖?我看到你把線路圖部份的截掉

网友:
把IC第四腳斷開後用電阻分壓成12V再接回G極試看看

网友:
樓主現在的癥結點在於要確認PU5這棵Charger是否有問題, 當然如果能夠取得一良品直接代換看看就知曉了.

网友:
嗯嗯,4腳控制著2個pmos 的g極,若週邊掃過沒問題,先換ic 驗証看看

网友:
L大樓主會這樣問我想應該他是沒PU5這顆IC吧,如果有IC就直接換看看吧

网友:
其實我不管什麼方式我覺得可以解決問題都可試試看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應
小弟己有買pu5這棵ic回來試試看了
東西到手後換上去再上來跟各位大大報告
另外過客大大問的pdf截圖
我只是用winodws內建的俗稱"桌面拍照"的功能而己
鍵盤上功能鍵有一個鍵PrtCcr/SysRq這個鍵按一下(在Scroll Locd的左邊)
再開小畫家按貼上就可以把目前桌面的畫面全部拍下來
再用小畫家做簡單的標示而己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
此板己完修了
小弟換上PU5後PQ9和PQ10的第4腳量有12V了
PR56的19V也有了
再往回量PU4的第6腳也有19V的電壓了
但3.3V依然然是沒有
也有測量5V一樣也是沒有
判定這一棵也有問題買一棵回來換
換上去後一量....3.3V和5V都有了
裝上CPU和記憶體,開機~
終於看到開機畫面了~
此刻心情真的感動到不行
感動的心情是因為感謝大家一路這樣指導小弟
真的很感謝~

网友:
恭喜完修~~有了這次經驗~維修就更上一層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