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OC觸摸感應式液晶螢幕沒反應

楼主(2014-04-16):
AOC螢幕不開機...不知是不是觸摸感應的小板子故障....
請哪位高手大大指導...感恩...

网友:
很有可能就是。

有沒有人知道怎麼bypass觸控去power-on??

网友A:
先量一下按鍵是否異常,如果沒有異常那就要往其它方面查找了

网友:
一定是觸摸感應的小板子故障

我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量一下按鍵是否異常,如果沒有異常那就要往其它方面查找了

胡大~觸控的
如果是機械式我還會
觸控不知道怎樣下手~是觸控還是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量一下按鍵是否異常,如果沒有異常那就要往其它方面查找了

你好...他沒按鍵可量..是觸摸感應....哪一個點可以跳過觸摸感應開關..直接測試開機呢?
把它們組合起來後.5V變5.35V-14.5V變16.97V是否正常呢..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胡大~觸控的
如果是機械式我還會
觸控不知道怎樣下手~是觸控還是AD??

是觸控喔

沒按鍵的

沒按鍵的

网友A:
我是直接量測K/B電壓,當你按下按鍵與未按之前的電壓去判別,前提是你進來的電壓一定要是正常的,如果有錯還請先進們指正

网友C:
量一下有沒有5V

有~就觸發一下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一下有沒有5V

有~就觸發一下試試

zf版大量測結果

有沒哪兩條線可直接觸發開機

有沒哪兩條線可直接觸發開機
有沒有哪兩條線可直接觸發開機.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量測K/B電壓,當你按下按鍵與未按之前的電壓去判別,前提是你進來的電壓一定要是正常的,如果有錯 ...

略懂意思!感謝分享經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zf版大量測結果有沒有哪兩條線可直接觸發開機.謝謝

你量測當中~也要按啟動!看哪一組有沒有跳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量測當中~也要按啟動!看哪一組有沒有跳動?

你好..按啟動沒有一組有變化..倒是把觸摸面板連接線拔開.在另一基板側.電壓有變化.

网友:
你的圖有一張有跟 power on/off有關的信號~

注意看,棕色的 on/off~有可能是按鍵啟動對映的信號。
其他 Vol 應該是聲音~ mute 是靜音信號~
可以直接點觸 +5V or GRN試看看~

另外如果你面板觸控信號按了後,都沒信號改變,應該是那個小板子上黑黑(下圖右邊區域)的那個 IC區域 不工作的問題~

网友:
網路上有看到這款的Service Manual,

截錄電路圖跟佈線圖上來

從電路圖回推, 您的AD板或觸控板對應接線

也許那個空的第5 pin是目標, 繼續查下去
不過我很懷疑您量到觸控板的那個2.5V, AD板上應沒有2.5V 這個電壓

网友:
樓上的...別誤導!那ON/OFF是點亮背光開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