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完修)添誠電動鐵捲門TCA-400故障(有鬼!!)

楼主(2014-04-16):
很抱歉!標題有些聳動,希望版上大大能給查修方向

今天狼客叫修!去查修電動鐵捲門。情況是這樣鐵捲門到達上定位點,

過幾分鐘後有聽到~恰一聲電磁開關啟動鐵捲門自動會下降,換過啟動電容無改善。

因為狼客要做生意安全問題!捲門到達上定位點後關掉捲門電源後就不會有向下降關閉現象。

查修方向
1.懷疑遙控主機或遙控器故障。如果將遙控器主機電源斷電,壓扣開關會有動作嗎?
  明天去會將遙控器電池拔除看看也不曉的遙控按鈕是否卡住。
2這和按壓開關有關係嗎?

懇請版上高手,指導一下查修方向。

-------------------------------------------------------------------------------------------------------

今天衝過去狼客家,二話不說馬上把狼客掛在鐵捲門下方,兩個遙控器立即拆開

發現其中一個遙控,電池漏液電壓剩5V,器電路版有短路現象(圖片是清潔後的照片)

判斷原因:電路版短路造成向下按鍵導通,因此鐵門會有見鬼現象。拆除電池後,捲門正常運作。

將電路版清潔後遙控器恢復正常。

网友A:
剎車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剎車故障?

感謝回復!!

因為有清楚聽到恰一聲,確定是電磁開關作動的聲音後,鐵捲門慢慢向下關閉。

好像不是滑落!

网友B:
遙控器主機電源斷電,壓扣開關會有動作嗎?  不一定....但如果壓了斷電按鍵(或把主機線拉開)....壓扣肯定不會動作
看看有沒有別顆遙控器.下的按鈕微動開關壞掉.(耗到沒電.鐡門就不會動了)
壓扣開關.下鍵看看有沒有卡住..

网友C:
按鈕開關拆開來看看,我修過比這個更靈異的,都是在三更半夜上上下下,結果是按鈕盒裡面築螞蟻窩,滿滿的螞蟻屍體+潮濕就足以讓繼電器動作,清理乾淨換新開關,將螞蟻通道封閉,靈異現象從此消失。

遙控器拆除有兩條控制線必須短路起來,要不然連上下按鈕都會無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遙控器主機電源斷電,壓扣開關會有動作嗎?  不一定....但如果壓了斷電按鍵(或把主機線拉開)....壓扣肯定不 ...

感謝回復!!
明天試試看!不行就一步一步查線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鈕開關拆開來看看,我修過比這個更靈異的,都是在三更半夜上上下下,結果是按鈕盒裡面築螞蟻窩,滿滿的螞 ...

感謝回復!!
瞭解!!因該是馬達紅線接線控紅色。。謝謝!

网友:
我家也發生過一次怪異事件,大白天電動門自己往下關,我以為身上有帶遙控壓到了,
一摸沒有啊,拿起遙控,怎麼按都不聽話,後來看到掛牆壁上的備用遙控器,亮著發射
紅燈,哇哩咧,自己短路了,趕快拆掉他的電池,其他遙控器才能正常控制。

网友:
如果在市區請注意~遙控器的頻率~
建議先關閉遙控主機~再來抓問題~

楼主:
感謝版上所有大大鼎力協助,圓滿完修,。

网友B:
我比較好奇..這樣能跟客人收多少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比較好奇..這樣能跟客人收多少錢呢?

這是自己好兄弟開的店,沒賺錢到虧了一個電容器的錢。

誰叫他是我兄弟。長期投資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比較好奇..這樣能跟客人收多少錢呢?

不好意思跟樓主插花一下

hong.da大大您好,
現今一般家電維修的合理收費是出門工錢加零件費,
鎖匠這個行業比較神秘特別, 方便說一下鎖匠的計價方式? 也有算出門工嗎?
(我瞭解各行都有其行規, 如有冒犯還請包涵並請直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跟樓主插花一下

hong.da大大您好,

認識的通常沒錢收.遠一點的收50~100車馬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