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三菱洗衣機面板如何拆

楼主(2014-04-16):
要自行拆三菱洗衣機來洗內桶及其它地方,但後面已拆除螺絲,但前方面版會卡住,請問要用何種方式拆解,謝謝

网友A:
拿1字起子撬開畫圈圈處就可看到螺絲,左右各1就能猜開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1字起子撬開畫圈圈處就可看到螺絲,左右各1就能猜開面板

感謝大大提供的資訊,此位置是拆除控制版,後來找到要拆前面板就可找到上蓋螺絲,就可拆內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