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網路看影片的設備問題 [小民請關注這帖]

楼主(2014-04-16):
各位會員晚安︰
有位朋友問我,他公司有做一些產品的影片介紹,業務都是拷在光碟片,拜訪客戶時再用筆電播放給客戶看,現在大家都用平板或手機,他的主管想架一個像Youtube的網站,直接連給客戶看就好,請問各位知道現在市面上有這種功能的產品嗎?

他們主管有其它顧慮不能直接傳上像Youtube的網站,也不用考慮頻寬的問題,因為同時在線的可能性很低,每個影片只有1~3分鐘左右。

價格便宜就好,知道有這種設備的朋友再請協助。

感謝

网友A:
DLNA 可以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DLNA 可以嗎 ?

他的意思就是有沒有像NAS這樣的東西,裡面裝有硬碟,他們就把影片傳上去,去客人那裡介紹時,不管用自己平板或手機,或是客戶那裡能接網路的設備就可以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的意思就是有沒有像NAS這樣的東西,裡面裝有硬碟,他們就把影片傳上去,去客人那裡介紹時,不管用自己 ...

現在好一些的NAS有提供這種功能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3284285199

連結是我隨便挑的,請看一下功能   家庭影音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的意思就是有沒有像NAS這樣的東西,裡面裝有硬碟,他們就把影片傳上去,去客人那裡介紹時,不管用自己 ...

win7 就有 dlna server, 打開就能用了, 夠便宜嗎?
ps3 也有
要外聯或內聯
老大你這網站的能耐就比俺知道的多很多了
所以, 應該可以用
對了,忘記要家上VPN, 類似翻牆的原理, 讓外來人的拿到LAN的IP, dlna就可遙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好一些的NAS有提供這種功能了!!

謝謝你的協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 就有 dlna server, 打開就能用了, 夠便宜嗎?
ps3 也有
要外聯或內聯

謝謝你協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你協助

youtube可以設為需要知道IP者才能連得進去,另一種是不對外開放的,只有特定對象才能看,他可以使用第二種,除非遇駭,否則一般人是看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youtube可以設為需要知道IP者才能連得進去,另一種是不對外開放的,只有特定對象才能看,他可以使用第二種, ...

我是不知道朋友的主管有什麼特殊考量,不過有些是有特殊的。

网友:
便宜的話,用窮人板NAS 的寬頻分享器(可改機的,且有 USB port的)
很多寬頻分享器都能(或上改機BIOS),當然RT-N66U是目前的首選,如果是選用寬頻分享器的話。

RT-N66U 官方韌體也有這些功能~
https://tw.buy.yahoo.com/gdsale/gdsale.asp?gdid=3448191
改機的話,用 tomato 的 BIOS or DD-WRT的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