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NITA BF-680與MODEL 2000維修實例

楼主(2014-04-16):
先說Model 2000這台,此機是1999年家裡買國際牌電視機送的,只用幾次然後放著兩三年就壞了,症狀是開機沒反應。BF-680這台是2003年在美國買的,國內並無銷售,也是放了幾年就開機無反應了。這兩台大約四年前曾送到某磅秤行去維修,結果被退修,老闆說找不到零件無法修復,後來就一直堆在倉庫裡放著。前幾天到倉庫清理東西又看到這兩台,想說自己修修看吧,於是就拆機了! 老實說,這幾年因為常拆修東西,有點經驗膽子也大了些,之前曾試著要修理但是不得其門而入,連拆都不知道如何拆就放棄了。

Model 2000這台經過仔細觀察,其實外殼有卡榫,用一字螺絲起子撬開即可卸下(四年前竟然看不出來)。

打開背後的電池室發現因為電池久放而漏夜,把彈簧都腐蝕了!

因為買不到零件只好跑去長明街去買個電池盒回來改

拿電池盒拆下的鐵絲與彈簧重建而成的零組件

修好的原廠電池盒

Model 2000的機板很小一塊

機板背後,有看出問題嗎?

6V電源疑似經過一顆穩壓IC降壓成4V提供給機板上的AD與CPU使用。仔細檢查後發現有些地方因為電池液呈現腐蝕現象,趕緊用甲苯擦拭PCB。好不容易清理乾淨後拿電表檢查,發現有一條trace斷掉了,只好施展飛線大法!

沒想到一接通就完修了! (不小心透漏了體重)

接下來維修第二台BF-680,此機電池室沒有問題因為一開始就是裝鎳氫充電電池。

同樣也是撬開卡榫就可以卸下外殼

裡面的機板比上一台新很多,明顯是新一代的產品

機板背後看起來沒有問題,想說這台應該很難修了

一樣上電6V查電源路線,查了好久似乎沒有問題,最後查到幾處竟然呈現5.4V的怪現象。仔細檢查發現有些孔裡面都有黑黑的粉末(照片左邊還有一些,其他都清掉了),於是拿甲苯把整個PCB洗一遍,用棉花棒清除所有可疑的地方。

哈哈,結果又修好了!

沒想到這兩台放了這麼久還能被自己修好真是奇蹟。我認為磅秤行的老闆根本沒維修,不然就是只會換機板而已,哪有連我這種門外漢都修的好,他卻修不好的道理?

ps. 在此公布該店家,它位於高雄十全路上的某二輪戲院旁

网友A:
第二台比較不好----秤起來比較重

网友:
萬事起頭難有動手就有機會。(1kg脚毛喔)

网友B:
這種可以當簡易秤頭嗎?

比方放包米來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台比較不好----秤起來比較重

有喝杯水和吃點東西後才修第二台,所以應該是準的啦!  最近真的要減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可以當簡易秤頭嗎?

比方放包米來秤..

秤輕的東西最好用消去法來處理,就是先秤人再秤人加物,兩者相減就可以了。只秤輕的東西可能誤差大吧?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秤輕的東西最好用消去法來處理,就是先秤人再秤人加物,兩者相減就可以了。只秤輕的東西可能誤差大吧? ...

知道了!~好辦法~~~

网友:
其實很多磅秤行只會換彈簧跟電池,有電的只能外送原廠或外包

网友:
恭喜完修-替地球做環保

网友C:
修理體重計不好賺
遇過LOADCELL障礙一個頭兩個大
還好大多是漏液的問題
體重輕的收一百,重一點的收20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理體重計不好賺
遇過LOADCELL障礙一個頭兩個大
還好大多是漏液的問題

爆米花.....看人大小漢.........體重輕的收一百,重一點的收200~

美眉送修的.....收一百n_092|

若是像樓主這麼有份量的(95.0kg)......收200n_166|

楼主:
引用 网友D:
爆米花.....看人大小漢.........體重輕的收一百,重一點的收200~

美眉送修的.....收一百

真是慚愧,幾年前體重還是80初而已,那天修好一量自己都嚇一跳!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是慚愧,幾年前體重還是80初而已,那天修好一量自己都嚇一跳!

有沒有可能.....您沒有校正....

网友:
大大:
手很巧!,兩台有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沒有可能.....您沒有校正....

因為對TANITA失去信心,所以後來改買OMRON的體脂計給老婆用,那天站上去竟然發現那兩台都是準的...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