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新舊版晶體測試儀維修通知

楼主(2014-04-16):
1.新版晶體測試儀主要故障點有2,一為測試夾座,另一常見問題是背光LED故障,造成螢幕底色偏暗,此處主要介紹背光板的拆換與檢修.

2.舊版晶體測試儀故障,主要為測試電容前未放電及電容測試值異常,此問題皆須更換新的芯片,並重新燒錄程式,目前已更改為燒錄繁體中文版.

新舊版測試儀有故障的痞友,若需代為檢修請與我聯絡,並祝各位使用愉快.

本次有關程式燒錄,特別感謝jojoling大蒞臨指導,也藉此機會讓我學習更多的知識,謝謝你.

网友A:
ciko.ciko大大請問舊版測試儀改為燒錄繁體中文版.要怎樣燒錄.需準備哪些東西.改為燒錄繁體中文版的檔案哪裡可以下載.感謝您的幫忙3Q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ko.ciko大大請問舊版測試儀改為燒錄繁體中文版.要怎樣燒錄.需準備哪些東西.改為燒錄繁體中文版的檔案哪裡 ...

需準備一個USBISP燒錄器,裝載驅動程式,目前賣家提供的繁體程式僅提供維修服務,並未開放給個人自行使用,此為與賣家的雙方協議,若是個人要試用,可下載jojoling提供的繁體中文版.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50557-1-1.html

网友:
有哪位高手來個全面應用的教學?!~~

网友:
原本是這樣的問題~~
經過一位前輩(jojoling)指導~~方法~~(3個輸入端短路,重開機後就會進入校正~最後還要用一個電容校正喔~)現在正常如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