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LCD] 顯示器查修用點燈板

楼主(2014-04-17):
家裡如果沒有銀髮族日操,看壞電視的比例:是要比電腦顯示器故障來的低
看準了顯示器的維修需求大於電視
自製一塊點燈板來判斷畫面一閃即滅的診狀,會很便利

PI板型式很多種,只要高壓輸出有3mA以上能力都可滿足24"以下點燈需求

點燈板需要先查出腳位定義,這板只有12V單一DC電源
ON腳位施加HI電位(1.8~5VDC)即可啟動高壓(點燈)

為了確保HI電位不超壓,三太子用一顆7805降為5V來供開關啟動(棕色套管背面為SW)

三太子切姜豆不是好玩

是將PWA及木板隔離,免的下雨天濕氣高,會酥麻說~

開關用熱融膠固定

查修,使用點燈板去點亮顯示器的背光燈管

或是外接燈管讓顯示器PI板去點,容易區隔故障說~

比手畫腳講半天 ,還不如學姐的單燈大口高壓板

网友:
嗯~~~總之,就是分段處理麻~

AD、背光拆分為燈管&高壓板...

燈管確認OK後再用原來的高壓板點,若OK代表
原來的背光模組OK是AD出問題..

网友:
意思是說殺肉的PI版要留下來利用就是,

网友:
我都是用單燈板在測試的,不然熄掉了還不是得一隻一隻試點看看是哪隻燈管有異常

网友A:
請教 :
1.紅色圈圈 代表 ?? 可否說明
2.如圖一 ; 左邊 2燈口 分別接一支燈管兩頭。左邊 2燈口接另一支燈管。共接2支燈管 ?
謝謝!!

网友:
不錯治具,有空提供修改方法及線路給大家更了解,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 :
1.紅色圈圈 代表 ?? 可否說明
2.如圖一 ; 左邊 2燈口 分別接一支燈管兩頭。左邊 2燈口接另一支燈管 ...

看起來是JP10的設定參數

一個接口就接一支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 :
1.紅色圈圈 代表 ?? 可否說明
2.如圖一 ; 左邊 2燈口 分別接一支燈管兩頭。左邊 2燈口接另一支燈管 ...

紅圈是高壓電流跳針選擇

网友B:
請問大大~19"燈管都是在哪購買比較方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大~19"燈管都是在哪購買比較方便呢?

參這篇,LED點燈模組請找烏骨雞學姐~
http://bbs.pigoo.com/thread-50771-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參這篇,LED點燈模組請找烏骨雞學姐~
http://bbs.pigoo.com/thread-50771-1-1.html

^^原來可以這麼換~我剛換了一台螢幕的燈管說ㄎㄎ~以後改led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