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筆電主板上的晶片對準線....被擦掉了><....(補照片)

楼主(2014-04-17):
各位前輩們好~
小弟今日收到一台華碩筆電K42JV~
客戶送到公司維修時有先告知有送去工作室維修~
但因拿回來玩3D遊戲不到十分鐘就黑屏~
客戶和工作室人員中間的不愉快小弟就不再敘述~
於是客戶就拿小弟的公司做維修~
拆開筆電後只能用一句話形容........慘不忍賭!!
這小弟也不便去批評別人的做法~
只能盡力幫客戶處理了~
經過檢查後發現顯晶有重新植球迴焊過~
電流上到1.6A時就停止沒有後續開機的畫面~
各項電路檢測也都正常~
八九不離十~
顯晶應該掛了~
上返修台解焊晶片下來時發現......對準線被上一個維修人員清到線都沒了!!
連一點可參考對準的線都沒有~
小弟現在很頭大.....
不知要如何重新對準回焊~
請教各位前輩有遇過這樣得情形嗎??
有什麼可以解決的方法~
請幫小弟指點一下~感恩!!

网友A:
拍個照片來看看...

如遇到這種只能說靠經驗對準搂.....以前有遇過只有一個角有標記

也可以費工一點 , 去書局買一張半透明的棉紙 , 將植好球的 bga 加焊油先印在棉紙上然後再去自己做標記 .

另一方法: 先量測四個角的錫珠跟邊緣距離來畫出位子..

不知還有沒有人有更好方法提供摻考...

网友B:
您好:
有個方法試試看,提供您參考, 這是在下想出來的.
pcb 先畫個 四邊框 且 pcb邊線至焊點要等距離 (不可有誤差),將PCB 板焊點之 "中心線"找出來, 並將各中心線,標記一下, 再將BGA 晶片四邊中心線標記一下.
回焊時,再將PCB 板焊 四邊中心線標記 與 BGA 晶片四邊中心線標記 對齊 即可.而且bga 有沒放好,是用感覺的出來(經驗).

网友C:
請會員共同維護論壇的資料完整性,並注意版規︰
http://bbs.pigoo.com/thread-49054-1-1.html

网友D:
你可以用手~感覺得出來~ 把手 放在BGA的中心
台南一位有 百萬級的 BGA 反修台( M****) 教我的
他都不用機器對位 因為太慢  他都用手 如果 平整的話 其實你用手 可以感覺得出來
試試看吧 ~ 我也用這方式 真的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個照片來看看...

如遇到這種只能說靠經驗對準搂.....以前有遇過只有一個角有標記

謝謝前輩提供的方法~小弟晚點會試看看此種方法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有個方法試試看,提供您參考, 這是在下想出來的.
pcb 先畫個四邊框與pcb 焊點等距離 (不可有誤差),將P ...

小弟晚點會把前輩的方法拿來試看看是否可行~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會員共同維護論壇的資料完整性,並注意版規︰
http://bbs.pigoo.com/thread-49054-1-1.html ...

Wish前輩~
小弟以後會多注意把一些圖片PO上來~
補足論壇資料庫的完整性~
感謝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用手~感覺得出來~ 把手 放在BGA的中心
台南一位有 百萬級的 BGA 反修台( M****) 教我的
他都不用機器 ...

小弟晚點會用此種方式來試看看~如果可行會把後續維修的成果PO上來分享給大家~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前輩~
小弟以後會多注意把一些圖片PO上來~
補足論壇資料庫的完整性~

新朋友!不是以後多注意把一些圖片PO上來~
請會員共同維護論壇的資料完整性,並注意版規︰
http://bbs.pigoo.com/thread-49054-1-1.html

請看完,並了解什麼意思?
如果你以後才要補圖的話,那這篇我就以違反版規第4條移入資源回收了。

网友:
其實這個不用對很準,只要錫球有接觸到電路板上的焊點,在做BGA當錫球熔錫時會有拉力,自然就會拉到正確位置了。
話說返修台已經買來一段時間了,還沒發個維修實例很汗顏......
http://bbs.pigoo.com/thread-47641-1-1.html

网友:
樓主所題之問題,看了照片,四個角落還有標示,不是嗎,可抓住四邊中心,上下對齊,而且放好BGA 看四個角,與bga 四個角,間隙相同?這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