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315XW01邏輯板白屏維修討論(升壓區)12v降回5v了

楼主(2014-04-17):
原標題
{請問T315XW01邏輯板上的這顆零件規格(簡碼E)原來是保險絲}
壞習慣不爬文原來有前輩提供資料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21847-1-1.html
..........................................................................................................
原本問題已解決
請問圖中編號R644的零件規格
上面有打E的字樣,長的像電容可是寫的是電阻
目前線測是阻質無限大,所以請問零件規格有無代用零件
不過我又覺得它像保險絲
............................................................................................................
目前問題原12v降回5v

楼主:
起因
原本想換板了事
但分壓電阻不一樣點起來顏色怪怪的
只好繼續研究故障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起因
原本想換板了事
但分壓電阻不一樣點起來顏色怪怪的

勇哥:
支持您--續修!!續修!!續修!!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勇哥:
支持您--續修!!續修!!續修!!續修!!

哈哈
沒人回應我用單芯線直接焊過去
結果只撐10分鐘後又白屏了
早知道不那麼早組起來
只好在拆一次

网友B:
那顆是保險絲沒錯.
但是白屏的原因不是它.
是這個原因才會讓保險絲燒掉.
請看看面板那裡不正常.
提示你:T-CON的上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是保險絲沒錯.
但是白屏的原因不是它.
是這個原因才會讓保險絲燒掉.

哈哈不早說
災情擴大了
不過接上保險絲一開始點起來畫面並無異常阿
目前情況↓

网友B:
這張面板是5V的.
那顆是轉電壓的.不一樣.
而且因為熱,上方的板子變形,所以短路.
保險絲就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張面板是5V的.
那顆是轉電壓的.不一樣.
而且因為熱,上方的板子變形,所以短路.

大概知道了
應該是面板那邊點熱後變型所以短路就燒我問的那顆保險絲對吧!
結果保險絲被我用單芯線焊死變成燒邏輯板的其他零件了~慘

楼主:
目前進度繼續修原板
為什麼原本5v恢復保險絲會有12v
是什麼零件壞掉才會降回5v呢???
會跟FDS6612A有關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張面板是5V的.
那顆是轉電壓的.不一樣.
而且因為熱,上方的板子變形,所以短路.

所以沒的救
我可以放棄了是吧!!
是那個軟排作怪嗎?

楼主:
終就還是放棄好了,找不到升壓的原因

网友B:
你看看板子有沒有翹起來........
有的話,鎖平整來.
再翹起來的地方,墊個東西使他不會碰到鐵殼.
再修好T-CON故障點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板子有沒有翹起來........
有的話,鎖平整來.
再翹起來的地方,墊個東西使他不會碰到鐵殼.

面板那邊其實原本就有貼黑色膠帶絕源
為了安全我剪一條我們印刷出版的膠片墊住
現在用另一片良品t_con使用
有點一陣子目前還沒出問題
原本t_con因為找不到故障點
所以就先這樣了
謝謝回覆

网友:
面板那邊有貼黑色膠帶絕緣.
那是沒有用的,會漏電.........
而且一翹起就短路.
了解了嗎?
我對這種的,有很多不好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