輸入電源該接哪 如何啟動它

楼主(2014-04-17):
舊DVD 播放機 電源板拆下好久了.其他的東西都丟回收了.
想試試它是否還正常.

网友:
應該是第一張圖 左邊兩個連接器
只有看到一個JA1
需要把板子翻過來從X電容 共模電感 看走線 就能找到電源輸入

网友:
fatcatserver大大說的正確,
輸入端是第一張圖的左邊兩個連接器之一,
若要確認麻煩請拍一下背面照片, 看走線來分析一下要不要接開關或是兩個連接器並接.

网友:
僅供參考

网友:
貼背面 IC要特寫

网友:
所有DVD電源板AC IN都一樣
兩個接口,一為110VAC、一為SW,兩口對調插入也是一樣(可由背面銅箔面印證)
如不想使用開關可將一接口短路,另一接口則為110VAC,插電,DC OUT即ON
一般總功率不超過15W

网友A:
請問~黃色四四方方的,是不是就是 X 電容啊?
看起來好像是源達那個 X電容專區的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黃色四四方方的,是不是就是 X 電容啊?
看起來好像是源達那個 X電容專區的零件~ ...

正確, 就是掛在 ac 兩條線(L,N)之間的 X電容.

楼主:
多謝各位先進的指點
這是背面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謝各位先進的指點
這是背面圖

順便把1樓的...正面圖...貼在一起(放9樓)....

這樣才方便比對啊!!!....

网友C:
紅線部份短路就可以了~
這2個接口一個是110V輸入~1個是接開關~
不用分哪一個
這種的電原板不需要啟動訊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順便把1樓的...正面圖...貼在一起(放9樓)....

這樣才方便比對啊!!!....

三太子透視眼,借喵一下

网友:
難怪三太子修東西這麼神, 都可以直接透視過去; 例如修面板時連大鏡子都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紅線部份短路就可以了~
這2個接口一個是110V輸入~1個是接開關~
不用分哪一個

正想說有的需要遙控器送訊息才有辦法起動
您已經回答了
之前有朋友拿一片應該是點歌機的電源板來修
說起動無燈號,害我研究好久
原因就是需遙控器起動
結論跟本沒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太子透視眼,借喵一下

果然是三太子透視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