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MPO LM-24S6P 維修實例(亂搞篇)

楼主(2014-04-17):
此機故障形是無電源,後來修好有電源了,但卻又不開機,可以開機後又發現上電後電源指示燈要很久才會亮,按下啟動鍵後有聲音但是畫面也是要等很久才會出現,最後請看圖說故事了(前面的問題維修時沒有拍照,只有後來發現電源指示燈和聲音異常才開始拍照)

高手請勿吐我,因為查SMD零件查的快發瘋了,所以才用此爛招,希望高手前輩們不要笑我

故障畫面(電源指示燈無亮起)

型號

前板CASE拆除

移開面板

電源板

雙輸出電源板

移除舊電源板上雙二極體

從雙輸出電源板拉出5V-12V及地線接往舊電源板上

開始整理位置及整線

因畫面無法與聲音同步出來,所以只好又改了高壓公板

完修了

网友A:
所以是高壓與低壓都壞了嗎?

网友B:
一修桑:
那何不將原"電源板拿掉,空間也較大",或原電源版到底發生什麼事;怎不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是高壓與低壓都壞了嗎?

嗯 高低壓有異常,但只要一二十秒過後就會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修桑:
那何不將原"電源板拿掉,空間也較大",或原電源版到底發生什麼事;怎不修看看?? ...

這塊電源板聽說常會有問題,只不過我這次遇到的問題並非這款電板的通病,所以才改板,至於不全拿掉是還有藉助它某部份小功能啦(哈哈懶的再拉線才是重點)

网友C:
這樣也能修!厲害~ 改成這樣不會塞不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樣也能修!厲害~ 改成這樣不會塞不下嗎?

cs8316 大大別糗我了啦,我瞎搞的啦
塞的下啊

网友D:
呵呵!漢克領軍,大家跟在後面說~

网友E:
弄一塊類式的P+I板來改會不會比較簡單一點~ㄎㄎ

网友F:
是啊.修改後連後鐵蓋都不能裝.
我上次也修一台,早早就賣掉了.
Sampo的品質可能比HAREN還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漢克領軍,大家跟在後面說~

爆米花大大 你是要我領軍瞎搞嗎? 別酸我了啦,我不懂才會這樣亂搞,你們高手哪會這樣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弄一塊類式的P+I板來改會不會比較簡單一點~ㄎㄎ

哈哈可惜手頭沒有類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啊.修改後連後鐵蓋都不能裝.
我上次也修一台,早早就賣掉了.
Sampo的品質可能比HAREN還差.

這一台是沒有鐵蓋罩住的,板子全是鎖在後面那塊CASE的蓋皮上的,只要板子不超過面板兩旁支撐架的高度就可以了

网友:
哈,我都是修完就忘了...........

网友:
這一台成精也是換高壓!!低壓OK~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如果是我改機可能也不會比較好!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這應該是自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