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長江TV4GS數位電視手機,不開機

楼主(2014-04-17):
三太子無所是事,閒來採紫菜、釣魚都會分享給知己

沒想到美眉拿這台故障的數位電視手機當作回禮
總歸!算作一個開始~  診狀:有電,不能開機

滑出後蓋、取出電池、鬆下四顆螺絲

用指甲滑溝,取下前蓋

撬起觸控面板接口,移下面板

本體背蓋側有一條WIFI天線要先挑起垂直站立,才能繼續拆除主板

撬起主板兩個卡榫

要小心兩片膠片膜SW,移出主板
先從POWER ON SW 查起....

運氣超好! 裂焊說~

復裝,開機成功~

以後釣魚可以看美眉

既然都給三太子了,就不要難過說~

网友:
大大妳眼力太好了

网友:
我還以為人家以身相許...

网友:
原來是紅粉知己

网友A:
下集預告:
              紅粉知己難過的流下淚水質問三太子
              "原來還有一個海膽留給了其他知己....
               來來來...你來...來來來...你來...
               你來... 講清楚說明白... 海膽留給了誰?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集預告:
              紅粉知己難過的流下淚水質問三太子
              "原來還有一個海膽留給了其他知 ...

三太子的紅粉知己?!~

是九天玄女...還是...

网友:
邊釣魚邊看電視可能會釣到美人魚
總是完修~恭喜大大^^

网友B:
最近才買一大包紫菜要煮紫菜蛋花湯的說,昨天就準備了一大碗.
不知道會不會把曬黑的青苔當做紫菜拿回家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才買一大包紫菜要煮紫菜蛋花湯的說,昨天就準備了一大碗.
不知道會不會把曬黑的青苔當做紫菜拿回家 ...  ...

老王家的紫菜煮熟後,是什款顏色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王家的紫菜煮熟後,是什款顏色說?

老王伊厝的紫菜煮熟了後,是黑色黑蛇蛇黑密麻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集預告:
              紅粉知己難過的流下淚水質問三太子
              "原來還有一個海膽留給了其他知 ...

來來來...哩來...來來來...哩來...
三太子轉化海膽為葡萄糖還給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王伊厝的紫菜煮熟了後,是黑色黑蛇蛇黑密麻捏.

紫菜生長在濺浪區

新鮮的是這個顏色,煮熟後是綠色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鮮的紫菜是這個顏色
煮熟後是綠色喔!

還沒曬乾脫水的,跟青苔的顏色較像.
我不知道是否品種的關係,或者便當店也是用較新鮮的紫菜,便當店的紫菜湯裡的紫菜跟你的較像,我買的叫做紫菜餅,黑黑黑,連我女兒看了都想吃,卻不能生吃,

网友:
引用 楼主:
來來來...你來...來來來...你來...
三太子轉化海膽為葡萄糖還給你~

原來不只有海膽, 還暗槓了螺肉~~~

网友:
哇三太子也有修喔

网友:
那個~~白長先來一支...

网友:
請教太子爺或各位先進們, 該款的LCD總成哪裡弄得到呀! 海峽兩岸的網路賣場都找"透透"了.
僅知面板後方有 "YSTFT178I 2011/03/03" 及排線上有 "035-FPC-A" 字樣.
感謝!

---
後來又找到了, 請略此回應.

网友C:
好眼力救了一台機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紫菜生長在濺浪區

剛剛又煮了一小鍋,本來乾的顏色是黑色的,煮熟的再看清楚是綠色的,跟你採的那些是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剛又煮了一小鍋,本來乾的顏色是黑色的,煮熟的再看清楚是綠色的,跟你採的那些是一樣的. ...

新鮮的紫菜湯是漂亮的蘋果綠~
澎湖居民都馬知道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眼力救了一台機子

呵呵!釣魚看電視,還可以打蚊子消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