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相關] 台灣三洋SANYO SYPP-02 8700mAh行動電源簡介及測試

楼主(2014-04-18):
目前行動電源市場需求量大,台灣三洋也推出一款標榜採用日系電芯、台灣製造、雙輸出最高2.1A的8700mAh行動電源,型號為SYPP-02,以下是簡介及測試

出貨時使用吊卡式塑膠殼採黏合包裝,正面印上產品特色,雖然標示語言為日文,但是左上角印上台灣三洋字樣

背面則是用繁體中文標註包裝內容、產品規格、產品特色,方便使用者閱讀

打開包裝,內容物有行動電源本體、中文使用說明書、USB轉Micro USB傳輸充電線

行動電源本體為亮白色,上方有四顆藍色電量指示燈及檢查/電源按鈕,下方印上SANYO台灣三洋的商標,本體尺寸為103*64*23mm,重量為182克

本體上方有兩組USB輸出孔,分別標示1A Smartphone及2.1A Tablet/Smartphone

Micro USB充電輸入孔位於側面,充電最大輸入為1A,用完到整個充滿要花超過8個小時

背面貼上產品規格及產地貼紙,最高輸入充電電流為1A,並標示額定輸出容量為5000mAh,以及電芯/本體產地分別為日本/台灣

實施放電測試,紅字的部分為電池Wh,這裡依照外盒所標示的3.6V計算出來8.7*3.6=31.32Wh

可以看到0.5A/1A可用Wh均保持在85~83%間,放電mAh也超過其標示額定輸出容量,1.5A可用Wh降至78%,2A可用Wh明顯下降至67%

0.5A測試圖

1A測試圖

1.5A測試圖

2A測試圖

放電過程中最低平均電壓維持於4.9V以上

1A輸出漣波測試,為34.9mV

輸出負載測試及壓降情形,輸出電流達2.4A便啟動過電流保護截止輸出

結論:
難得有產品標示額定輸出容量,經測試於0.5A/1A/1.5A輸出下符合其額定輸出值,可用Wh介於85%~78%間,且在1A輸出下也有不錯的漣波表現,不過2A以上可用Wh有較明顯滑落,僅有67%,過電流保護動作有確實發揮功能

外殼固定螺絲藏在貼紙下,並且使用特殊的三角型牙口

打開外殼,三顆18650電池用透明收縮膜包住,使用海綿雙面膠固定在外殼,紅黑線透過接頭與主電路板連接,主電路板比較小片,可以見到外殼還有一些空間未使用

三顆日本製PANASONIC NCR18650 2900mAh 18650電池,組成8700mAh總電容量

主電路板雖然小片,但也採用兩層電路板結構,且兩片電路板還可以分開

電路板拉出一測溫頭,提供電池端溫度保護

主電路板正面,四顆電量指示LED排列在頂層電路子板上,旁邊開口是給下層電路板的電源開關用,電路板正面有"Samyatech"表示是由祥業代工生產,MP-6000B是其中一款產品型號

取下上層電路板,紅框內為升壓電路,由APW7078 PWM IC與SM3316 P通道MOSFET組成,將電池電壓提升至USB 5V輸出

上層電路板另一面,綠框中為祥業自行開發的IC SY-AT6018,應是提供充電、電池保護、電量偵測等功能

電池組提供雙重絕緣保護(電池本身外皮與外部熱縮套管),提供電池溫度保護,增加使用的安全,不過電池組輸出線路過細,且經過插拔接頭,大電流輸出下可能會造成額外壓降損失

网友:
這電池心不錯!一顆要價100

网友A:
請問狼大:

D+/D-電阻配置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狼大:

D+/D-電阻配置情形?

1A PORT D+/D-短路
2A PORT VCC/D-/D+/GND間有阻抗,有電阻網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1A PORT D+/D-短路
2A PORT VCC/D-/D+/GND間有阻抗,有電阻網路

謝謝狼大,原來不同輸出孔含有不同設計

网友:
看來這顆行動電源不輸小米

保護電路做得不錯,但充電與保護都整合了

一但mos掛點,電池組就不保了

狼大有無測試升壓部分的轉換效率?

楼主:
升壓效率就是表現在可用Wh上,但因為電池放電效率+電池電壓變化影響升壓效率,所以會比實際板測要低一點

楼主:
把電池組拿起來,脫去外層熱縮套管後,裡面還有一張電池組的標籤,上面寫容量9000mAh,不過sanyo在規格上仍舊是以2900mAh*3=8700mAh去標示,標籤右下印上電池芯日本製造,電池組大陸組裝

也看到鋰電保護板,所以主電路板部分不用再設置

保護板另一面上有DW01及兩顆8205A MOSFET,擔任鋰電過充/過放/過電流監控

把原本接頭及線路廢除,電池到電路板的線路改粗改短,然後用耐熱膠帶把電池重新包起來

重新測試一次,0.5A~1.5A可用Wh比起原來的上升了3~4%,進步最多的是2A,可用Wh從67%進步到74%,足足增加了7%可以使用,表示原本電池到電路板的接頭與線路是瓶頸所在

网友:
真是辛苦~~解說精細~無限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