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TL2430TR有聲藍屏,背光一閃即滅

楼主(2014-04-18):
如題,手邊有兩台同型電視,交叉測試後,確認是PI板及主板的問題。首先,電源板是一閃即滅,連接主板的電壓都有,開機後背光閃即滅有聲音, tl2430tr  懷疑是MP1038EY這顆IC有問
題,但是不敢確定,玆將好板量的電壓與壞板電壓作比較:好板1~14:1.67MV1.178V0.342V1.708V-40.1MV-37.7MV1.166V-38.7MV-39.8MV2.85V1.203V5.95V2.609V,壞板1~14:-33.3MV-53MV-54.2MV93.4MV-54MV-53MV1.137V-53.1MV-53.5MV2.835V1.21V6.01V2.89V-53MV,好板15~28:-40MV3.67V5.96V4.55V6.03V8.86V12.44V-40MV3.73V5.95V4.41V5.71V8.38V12.44V,壞板15~28:-52MV-52.5MV6.02V-26MV-28MV5.8V13.30V-55MV-55.4MV6.02V-22MV-21MV5.77V13.29V tl2430tr

其次是主板的部份,顯示藍屏,有聲音,面板、T-con已確認正常,請教大大們問題如何處理?

网友:
電壓對照看得很吃力!!   能否做成表格比較好????

PO上的電壓值是針對IC而言嗎??

另外電源部分的輸出電壓值為何??

入主版及背光部分的電壓值是多少???

网友:
這張面板是桌上型的吧.
如果是,那有5成機率以上是燈管問題.

网友:
大大能否電壓做成表格比對, 這樣一看就會很明瞭差異所在.
再與零件規格對照就容易判斷些

您的好板1~14 電壓似乎少了一個數值~~~
也請您把腳位順序在圖上標示一下, 目前跟零件規格對不太起來~~
還有應該是"mV", 打成MV看起來很奇怪.

楼主:
好板腳位 腳位
1 16.7mV-40mV 15
2 1.178V3.67V 16
3 0.342V 5.96V 17
4 1.708V 4.55V 18
5 -40.1mV 6.03V 19
6 -37.7mV 8.86V 20
7 1.166V 12.44V 21
8 -38.7mV -40mV 22
9 -39.8mV 3.73V 23
10 2.85V 5.95V 24
11 1.203V 4.41V 25
12 5.95V 5.71V 26
13 2.609V 8.38V 27
14 0.97V 12.44V 28

壞板腳位 腳位
1-33.3mV-52mV 15
2 -53mV-52.5mV 16
3 -54.2mV 6.02V 17
4 93.4mV -26mV 18
5 -54mV -28mV 19
6 -53mV 5.8V 20
7 1.137V 13.3V 21
8 -53.1mV -55mV 22
9 -53.5mV -55.4mV 23
10 2.835V 6.02V 24
11 1.21V -22mV 25
12 6.01V -21mV 26
13 2.89V 5.77V 27
14 -53mV 13.29V 28

以上是第一張那顆IC的兩塊板子送電點燈後的量測值,至於PI板輸出主板的電壓5V、12V及ON/OFF的2.8V都正常,背光已確認燈管都正常。

网友:
一閃即滅.持續有聲..背光區應該有問題..燈管以及背光高壓..背光高壓MOS晶體檢查有無擊穿.擊穿的話要拆掉
主板:藍屏.檢查主板到TCON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上是第一張那顆IC的兩塊板子送電點燈後的量測值,至於PI板輸出主板的電壓5V、12V及ON/OFF的2.8V都正常 ...

比對過您的電壓資料, 背光 IC & 背光高壓 MOS 可能被擊穿.
參考規格書看看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指導,這台電視今天下午不小心從椅子上掉下來,結果面板雖沒有破掉,但是卻無法顯示畫面了,所以決定放棄維修。

网友:
這樣就放棄了啊 不過你說的籃板 你也沒聲明是接啥信號啊 如國是有線電視 那就是   tuner

网友:
燈管摔斷?  我修過幾台 "摳!一下" 燈管內斷 面板沒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