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數字電壓表晶片

楼主(2014-04-18):
這是一個數字電壓電流表,工作電壓是DC 4.5V-30V,因為誤用反向工作電壓使得這個顯示表故障,目前判斷應該是這個SOP-20晶片故障,但是上面型號都已被磨掉了,想請問,有人知道這個晶片可能的型號嗎/ 感謝囉
目前已知PIN 1是 Gnd腳,   Pin20是 Vcc腳

网友:
反向電壓應該會先燒 D1 或 U2 這兩個零件吧
先正確上電看看U2 這顆LDO 有沒有正常的輸出~~
或者摸摸哪個零件在發燙.

网友:
那顆SOP-20的,猜測應該是8051之類的MCU!
看圖好像沒有作保護電路,要不然,應該先從保護電路去找問題點!

楼主:
duncan大大的確是搜索功力太強了,是這個東西沒錯,除了晶片沒資料外,其它相關零件都查過了沒壞。包含這個7130的3v穩壓元件是良品,工作電壓12v上去有3v輸出,電阻二極體都是良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本不同  仍有參考價值

http://we.easyelectronics.ru/upgrade-repair/voltmetr-ampermetr-yb27va-v13-i- ...

我沒想錯,duncan大真的是外星人,快說你是屬於那個星系的,來地球多久了 ...
好歹也讓我們到你的故鄉實習一下,增強一下功力 ...

楼主:
PIC16F527 及 PIC16F1507 看似不對,

VDD             Power    —      Positive supply.
VSS              Power    —      Ground reference.

网友B:
引用 楼主:
PIC16F527 及 PIC16F1507 看似不對,

VDD             Power    —      Positive supply.

看看有沒有可能是十速科技的TM57系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PIC16F527 及 PIC16F1507 看似不對,

VDD             Power    —      Positive supply.

若真的找不到此IC,最後可能要考慮整組換掉,這也是較省時省力的另一選擇.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9796333883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沒有可能是十速科技的TM57系列

這一類產品 好像都是用單晶片
http://smokedprojects.blogspot.t ... cked-voltmeter.html

依據大大提示  : 十速科技的TM57

http://www.mcubase.com/uploadfile/Download/tm57pa20.pdf

http://www.hhzealcore.com/?mod-product-sub-mcus-id-4-act-download

http://www.atech.com.tw/%5Cprodu ... %5CSN8P2722_V11.pdf

http://www.xinpian.net/SAMSUNG/S3F/S3F9454.pdf

有硬體還要軟體配合

网友C:
Jimpo..
          Duncan 10# 說的[ ... 有硬體還要軟體配合...]
          這句太含蓄  , 我想你可能 還沒意識到誤區
          潑水節剛過 , 但我忍不住再潑你一桶冰水.
          你在核對PIC 系列時 應該早已知曉 這是個MCU
          當你終於查到並且已買到這個MCU時
          你如何去拿到MCU 裡的 軟體?

          如果你是要自己寫軟體嗎?
          如果是 ~~ 那不需要非原MCU 綁死自己往火坑跳
          找其他內建ADC的MCU VDD/VSS 重拉線 其他功能腳 PINOUT 重新定義

          就DIY玩玩 角度而言
          MCU周圍電路都已OK的半成品 漂亮的外殼
          最高完整度的工業量產品質 這個算是[套件逸品]

          這火坑要跳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Jimpo..
          Duncan 10# 說的[ ... 有硬體還要軟體配合...]
          這句太含蓄  , 我想你可能 還 ...

喔喔喔,原諒我是個外行,一時沒看出來是有這個問題...。原來還需要燒錄的程式或韌體,是需要這樣撥個水才清醒了解,呵呵,感謝提醒了。

就擺著當紀念品囉
===============================
*** 突然想到,可以用類似TL866CS編程機燒錄嗎?

楼主:
了解了,就當作紀念品。謝謝各位的幫忙解惑。

网友:
如果穩壓壞掉還好,mcu燒了
不用浪費時間修了,那顆是單晶片透過電阻分壓後再進去mcu作AD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