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p6n diamond(ms-7320) 橋起泡 問題求助?

楼主(2014-04-19):
msi p6n diamond ms-7320

話說昨晚閒來無事拿這片來玩玩,nf590-sli-n-a2 空焊~~過程就省略吧~~

在做bga時分心滑手機,結果做完bga後居然起泡~~(果然是不能偷懶~~ )

以為200元又要飛啦~~結果也不知是我人品好還是晶片體質好,居然~~

燒機1個小時沒掛,想請教各位高手們,像這樣晶片鼓包,能正常使用嗎?小弟是曾看過對岸發文,有人做顯卡 bga 結果不小心鼓包,但好像修改某些部分後,仍可以用ㄝ~~真神奇~~

网友A:
起泡還是可以正常使用,只要不要造成內部線路斷的話.運氣好不會不穩,起泡哥最常碰到如n6150,碰到多少筆電都被加焊到起泡,客人說還是都能用@@
只不會還是要時間的驗証,畢竟作到起泡一定是加溫過久,或溫度過高、不均、或晶片沒除水氣造成的,先量看看晶片電容阻抗是否有過低,再來就是時間的証明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泡還是可以正常使用,只要不要造成內部線路斷的話.運氣好不會不穩,起泡哥最常碰到如n6150,碰到多少筆電 ...

感謝 j 大的回覆,這樣小弟就比較安心了,我是沒進烤箱烘烤就做橋,下次還是偷懶不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