鋰電池旅充電路圖

楼主(2014-04-19):
這是一個手機鋰電池座充的電路圖,我記得原本當變壓器插上後,電池充電端子的
空載電壓是4.2V。後來用著用著它空載變成不是4.2V了,昨天測量結果是3.4V...

1.所有鋰電池充電器空載電壓應該都是4.2V對嗎?

2.下列電路圖我有沒有跑錯?~~請大家幫我看一下

訂正

訂正

3.元件也沒幾個我就動手測了.....
A.電阻元件電阻值都正常
B.D965S(NPN)我用測試器測過了,正常~
C.S8550D(PNP)負責控制充電指示燈,沒拆下它檢查...
D.編號C1的電容元件沒裝

楼主:
補充
1.LED是支3P共地的

2.懷疑431出了問題

网友:
1. 老鳥犯了重要的錯誤,無關電路,自己先想看看.
2. Q2若是NPN,BATT是充電電池的話,那電池怎麼充電?
3. 一般的電晶體,若用指針電錶測量,順向為20 ohms以下.

网友:
我也覺得Q2線路怪怪的,很有可能E、B畫顛倒了。

网友A:
報告a471大,

你的電路圖好像又跟別篇不同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4194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報告a471大,

你的電路圖好像又跟別篇不同了~~

對~~我又檢查了一下~~唉.....PCB上頭有元件有時候沒注意就會看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對~~我又檢查了一下~~唉.....PCB上頭有元件有時候沒注意就會看錯

標題啦?

http://bbs.pigoo.com/thread-4194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標題啦?

http://bbs.pigoo.com/thread-41941-1-1.html

是同一個座充拉....之前那篇圖有正確嗎?

楼主:
之前討論過了沒錯.....最近電晶體測試器到手後對Q2檢查了一下,正常~
加上電阻元件的電阻值都正常,是TL431壞掉了?

网友:
A471版大,你輸入電壓是5V嗎?
這電路看來輸出最高好像只能到輸入-0.7v左右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同一個座充拉....之前那篇圖有正確嗎?

你標題還是沒改 ...
兩個圖都錯了.

楼主:
這圖哪邊錯了??~~~~電晶體嗎

我按照規格書來確認腳位的....

网友C:
431 拆下來用模擬電路測試
限流電阻看一下壓降 空載壓降要低於0.5V 如果超過亂源在指示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1 拆下來用模擬電路測試
限流電阻看一下壓降 空載壓降要低於0.5V 如果超過亂源在指示電路

你是說R6嗎?

网友D:
幫版大整理一下電路圖,這樣應該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三個點要不要量一下?看來好像比較有可能是431的問題。
不過這電路如果輸入正確5V時,好像LED熄燈時電池電壓才只有約3.7v而已耶,這樣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幫版大整理一下電路圖,這樣應該會比較清楚一點。

我也是有懷疑431...因為Q2我有用剛買的晶體測試器測過,正常且hFE=566...

唉~不好意思傷了大家的眼睛圖很亂...你的圖果然很清楚...

交換式變壓器空載輸出=5.62V,插入PCB後5.44V
R8/100歐姆兩端電壓5.40V...Q2的B極3.78V
TL431的REF端1.99V

我根據算式算過,根據設計正常參考電壓端應該是2.5V
Q2的E極電壓為3.4V....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有懷疑431...因為Q2我有用剛買的晶體測試器測過,正常且hFE=566...

唉~不好意思傷了大家的眼睛圖 ...

輸入有到5.4v,那正常LED熄燈就可以到約4.1v,應該是沒錯。

100歐姆兩端是5.4v跟3.78v,那應該表示431有受損了吧。
版主既然有晶體測試儀,那就把431拆下,1,3腳接一起,2腳單獨,用測試儀測試。應該會看到是兩個對接的二極體,兩個Vf電壓應該是約0.8v跟約2.48v。

楼主:
引用 网友D:
輸入有到5.4v,那正常LED熄燈就可以到約4.1v,應該是沒錯。

100歐姆兩端是5.4v跟3.78v,那應該表示431有 ...

知道了~~明天來試試了....

好像是TL431輸出沒有推高對吧?
導致Q2導通程度不夠(沒達4.2V)

网友E:
電源濾波 確認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源濾波 確認了嗎?

之前那篇你說的100uf電容測電池端看充滿之後電壓會不會由3.X上升到4.2V

結果~~不會....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之前那篇你說的100uf電容測電池端看充滿之後電壓會不會由3.X上升到4.2V

結果~~不會.... ...

這次是指 C1 電源濾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次是指 C1 電源濾波

噢~試過了.....我曾拿個10V330的裝上去也沒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輸入有到5.4v,那正常LED熄燈就可以到約4.1v,應該是沒錯。

100歐姆兩端是5.4v跟3.78v,那應該表示431有 ...

顯示結果是二極體

Ir=8.2uA

uf=2.7A

网友D:
引用 楼主:
顯示結果是二極體

Ir=8.2uA

那應該是TL431有問題吧,

不過那 Uf=2.7A 是不是應該是 Vf=2.7v 呢?1,3腳有確定接在一起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應該是TL431有問題吧,

不過那 Uf=2.7A 是不是應該是 Vf=2.7v 呢?1,3腳有確定接在一起嗎? ...

我糗了~~~以為是431精密穩壓有問題,我從250W老古董POWER殺一個出來替換,
安裝前我用測試器先測過...原來431是個串聯的二極體...換測品..OK

裝上後結果一樣!?~~~Q2的B=3.8V、C=5.46V、E=3.41V,電池充電端不是
該有的4.2V,431穩壓參考端的參考電壓是2V....

結果我又測了一遍原本的那顆431..........正常n_058|

看樣子是Q2的E沒有輸出4.2V(沒裝電池的情況下),可是Q2
測試器說是好的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糗了~~~以為是431精密穩壓有問題,我從250W老古董POWER殺一個出來替換,
安裝前我用測試器先測過...原 ...

TL431的REF端1.99V ~~~所以431不應該動作
斷開 431 K腳 測看看Q2 E腳電壓,若有達到4.2V則 431是故障了
若是還達不到4.2V以上則是 Q2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TL431的REF端1.99V ~~~所以431不應該動作
斷開 431 K腳 測看看Q2 E腳電壓,若有達到4.2V則 431是故障了

TL-431 VREF是2.5V,一般5V穩壓那兩顆分壓電阻阻值一樣,所以印象深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糗了~~~以為是431精密穩壓有問題,我從250W老古董POWER殺一個出來替換,
安裝前我用測試器先測過...原 ...

TL431看似一顆ZENER DIODE,但其實裡面是有OP的,這樣才能利用VREF腳回授來調整穩壓,不能用單一顆二極體來看它。

建議在TL431拆除後,空載上電測量Q2的 C 跟 E 看電壓多少?說不定Q2 C 極電壓已經不足。

网友:
to 471大,

跟據PJ431 內容,假設431沒壞~
由你 Q2數據判定 Vbe = 0.61 導通~ Vce = 1.66v 應屬於在工作區~

如此電路設計需在空載 V-E 需為 4.2V的話,有可能是
(1) Q2 老化,hfe值不夠
or
(2) Ib 電流過小 ,可能3顆電阻 100, 6.8k, 10k 有一顆阻值變大~
or
(3) 分壓阻值 6.8k, 10k改變而影響~

可量測6.8k/10k端點之電壓來判定分壓是否此2顆之狀況而排除

依據分壓電阻, Vref = 2.02 ( 3.41計算而來),表示 R1/R2正確~
問題在 100 歐 or Q2 老化~

网友:
如果你的100 歐出了問題,應該拆下來量變成 Rb=4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糗了~~~以為是431精密穩壓有問題,我從250W老古董POWER殺一個出來替換,
安裝前我用測試器先測過...原 ...

版大可能要再確認一下100歐姆電阻是不是正確或者是不是沒有焊好?

因為電池沒接,所以Q2的E極不管如何都流不出多少電流,而TL431不管Ref端電壓夠不夠。A,K間基本流過的電流是約1mA。
所以如果100歐姆變成1.6K的話,那目前測出來的數值就都是合理的結果。因為從電阻兩端流過的電流就會變成約1mA,剛好是正常TL431基本A,K間需流過的電流。

网友:
慘了~a471快ㄎ一笑了..........

楼主:
不好意思讓大家抓破腦袋阿~~

我找片了廢板就是沒有Q2,看了規格書Q2的耐電流是7A,恐怕不好找阿~
不然我就換測了...我剛剛翻到了第一篇文章發問時留下的筆記。當然就懷疑
是431或者Q2壞,如今431換過了還一樣,我猜應該就是Q2了..

网友:
只算後半段的話,那個是431的標準電路,DATA里都有的電路
如果VIN=5V時,VOUT=4.2V,那麼431的REF應該在2.47V左右
而鋰電應該用不到7A的d965s,怕推不動吧
只試空載的話,找棵C1815或S8050試試知道問題在那了
應該是不用太堅持指定在D965上頭,
這個電路以前作過很多次了,平時都是用s8050來試,是沒什麼問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讓大家抓破腦袋阿~~

我找片了廢板就是沒有Q2,看了規格書Q2的耐電流是7A,恐怕不好找阿~

這真是奇異的現象。

如果把431拆下來,空載應該可以量到5v的輸出吧?

該不會從頭到尾電路就是錯的吧?

网友A:
a471~有沒有可能,這台現在這樣是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471~有沒有可能,這台現在這樣是正常啊?

它上電池也3.4幾V阿~~怎麼充飽?

网友E:
Q2 最大電流 會被R6_4.7 歐姆限制
假設電源略高5.6V來算   當Q2_E極對GND短路(鋰電短路)  5.6V/4.7R 最多就1.2A
  如果考慮深些 如拿錯鋰電池裝反了  最多就2A  通常是R6_4.7 歐姆 先走一步
  以產品設計觀念 只燒毀R6 或 R6與Q2一起燒毀  都是故障 (不要燒房子即可~~大笑)

Q2 拿個 1.5 A以上 基本上就夠用了

一般正常充電時 假設鋰電池剩2.5V   電源5.2V    最多就0.5~0.6A

這樣吧 我們用拆除法一個個排除
先排除 Q2
     把Q2拔掉  PCB上 B/E 位置短路
     若是PCB上 B/E 位置 電壓拉到 4.2 V   ==>  Q2 在搞鬼
     電壓仍然偏低 Q2 沒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Q2 最大電流 會被R6_4.7 歐姆限制
假設電源略高5.6V來算   當Q2_E極對GND短路(鋰電短路)  5.6V/4.7R 最多 ...

嗯....明天來搞了

焊點都快搞爛掉了....拆焊幾十次....單層的PCB受不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上電池也3.4幾V阿~~怎麼充飽?

你說上電池 3.4V ? 是那一點 3.4V ?
你上一個電池 3.7V的, Q2 V-B 應該會升到 4.4V 吧...可沒可能這樣電池會充到 4.2V 並 V-B 到 4.9V去啊?

网友:
都焦了 不如切了吧n_166|

网友:
用1個LM317
先限流用上面的4.7 再用LM317穩壓用
分壓網路用板上有的電阻湊出來吧
OUT要跟ADJ有1.25的壓差 一般是220配 5K以下的電阻
R1 220 一端接正 一端ADJ
R2電阻 一端ADJ 一端負

只要壓差是 1.25 就好

在250W POWER上 應該找的到 220跟 半可變電阻
就可以調出想要的電壓

网友:
to 471大,

datasheet裏這個應用有上一個電容,在別的網站看到類似的電路也有那個電容~
你的電路上面有嗎?
好奇中~

网友:
可是 datasheet也有這個電容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上電池也3.4幾V阿~~怎麼充飽?

上電池3.4幾V,電流?
有沒換其它的電池試看看~

這座充的外殼,上、下拍照SHOW一下,也許三太子有說~

楼主:
PCB的背面圖

PCB背面

PCB背面

PCB的正面圖

PCB正面

PCB正面

變壓器

變壓器

變壓器

充電器的背面有寫輸入8V~400mA、輸出4.2V~300mA

難道變壓器有問題?! 它輸出才5.5V左右...

网友G:
它輸出才5.5V左右

有電源供應器提供8v看看會不會正常

我有一個類似的輸入電壓也差不多8v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它輸出才5.5V左右

有電源供應器提供8v看看會不會正常

當年買的時候我忘記測變壓器的輸出,只量了電池座的充電端..

現在想想會不會輸出有問題?!

楼主:
我一時衝動....翻出以前買的廉價可調電壓0.3A輸出變壓器當電源來測試....
上7V給它電池輸出端空載電壓也不是4.2V呀...

還有我拆開原始變壓器了,它輸出端的濾波電容是耐壓16V的,好像OUT~8V
有這麼一回事?!

感覺那些元件可能都快壞了...怎麼查怎麼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時衝動....翻出以前買的廉價可調電壓0.3A輸出變壓器當電源來測試....
上7V給它電池輸出端空載電壓也不 ...

你上7V的時後,空載Q2 的 B 與 E 電壓為多少啊?
還有,該拿示波器出來量一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時衝動....翻出以前買的廉價可調電壓0.3A輸出變壓器當電源來測試....
上7V給它電池輸出端空載電壓也不 ...

因為那個原配變壓器 是不穩壓的

這種是不穩壓的架構 空載時電壓偏高很正常
負載電流  300~400mA  變壓器輸出電壓維持在5 V 左右 我覺得還好
如果高興的話 把原配變壓器,它輸出端的濾波電容換掉
...不過不一定會改善 因為之前C1 加併  問題未改善...

( 以前 我有支 NOKIA 2650 原配變壓器空載時電壓 8V  接到了手機之後 4.5~5V )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幫版大整理一下電路圖,這樣應該會比較清楚一點。

ROBOTAI大:
   我記得旅充電源好像都使用6V,還有一點我不明瞭的是,為何旅充的外接電源6V 採用 外正內負,跟一般的電源 內正外負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H:
ROBOTAI大:
   我記得旅充電源好像都使用6V,還有一點我不明瞭的是,為何旅充的外接電源6V 採用 外正內負, ...

在USB充電頭沒那麼普及前,確實好像旅充大都用6v,我想應該是因為在當時6v比較常用,而且6v電壓直接使用電阻限流比較剛好。至於外正內負,會不會只是當時還大家還沒形成默契?因為我好像每次看到都不太一樣,所以以前用電源時都會特別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H:
ROBOTAI大:
   我記得旅充電源好像都使用6V,還有一點我不明瞭的是,為何旅充的外接電源6V 採用 外正內負, ...

說到DC插頭電壓極性,早期是外正內負比較常見,3C產品流行之後,逐漸統一成外負內正,可能早期這種DC插頭都用在與電池共存的音響設備(如卡帶隨身聽),機器上的DC座切換接點是作在外圈上,可能這個緣故才把正極做在外圈。

以前一般手機充電器規格各廠家並沒統一,NOKIA手機對充電器的要求有點「古怪」,穩壓效果太好也不行,一開始發現NOKIA充電器空載與滿載差異很大,空載時會到7V附近,插上充電時則掉到5.5V附近,一時手癢做個很穩定的5.5V來充電,結果一插上去顯示出「不支援的充電器」,將電壓調到7V也是一樣,後來才發現NOKIA手機一開始充電時會先吸取較大電流,這時電壓必須掉到5V以下,之後以正常電流充電,電壓必須升到5.5V附近,不符合這條件就停止充電並顯示出警語,所以原廠充電器那種穩壓不良狀態是故意做的。

网友G:
看看

看看
最少也要有這些-----------先滿足電源7.3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少也要有這些-----------先滿足電源7.3v以上

收到~~那變成這組充電器原本的交換式變壓器有問題囉,它的輸出
空載時只有5.6~7V左右,連6V都沒有....

网友G:
交換式變壓器有問題囉--------這是很有可能的-----如有電源供應器可以試驗看看

你拆開交換式變壓器------------就會看到電容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交換式變壓器有問題囉--------這是很有可能的-----如有電源供應器可以試驗看看

你拆開交換式變壓器------- ...

電源供應器?!~~你們用的那種跟吐司麵包長可以調電流的那種?~我沒有ㄝ

變壓器有拆開看過,兩顆電解電容,一個輸出端16V330的濾波電容,一個
靠近變壓器小一點的..我猜是你們講的震盪電容?!

它是一顆13001為主體的交換式變壓器,一次側是全波橋整帶一顆大電容(
和POWER那樣類似)

网友G:
電解電容--------量量看有沒有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電解電容--------量量看有沒有壞

嗯~我會檢查的...只是料可能不好找(我曾有更換的動機)
,因為空間有限..

楼主:
變壓器部分電容測了~~

16V470部分還算可以~
464uf、ESR0.24、VLOSS2.8%

震盪用的?(離13001很近)就不太好了
335.2nF、ESR14歐 Vloss1.3%

楼主:
PCB部分~~~與充電相關的R8、9、10拆下來量都
在合理範圍內,D965S沒得換...E的電壓始終無法
在4.8....431的REF就別提了更無法2.5V

今天稍微玩了一下,輸入7.5V每回的結果都不同,
甚至還碰過電池端從4V慢慢升高到7V的咧...

Q2肯定有鬼!

网友G:
Q2換S8050

楼主:
引用 网友G:
Q2換S8050

今天我手邊有顆C9013...好奇裝上去..

充電LED燈亮了(就好像有放電池上去)...

雖然它耐電流才0.5A..但空載沒充電應該可以試試

結果電池端那邊也沒4.2V

楼主:
最新結果

最新結果

這是今天測試的結果...又回到原點

网友C:
乾脆把431廢了  直接用ZD好了

网友G:
看看

看看

如沒有100甌姆壞或q2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乾脆把431廢了  直接用ZD好了

我都快花轟了說~~431也換過好像不是它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沒有100甌姆壞或q2掛掉

我是認為Q2有問題啦,那種沒有完全壞掉的情況~~

R8很怪~~沒經過他之前電壓都很高,到他那就掉下
到3.8V...拆下電阻100歐不多也不少

网友C:
Q2 BE漏電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Q2 BE漏電流了?

我不知道捏~~~非科班畢業的
不然為何TL431換了也一樣?
不會剛好那顆也是壞掉的吧?
我剩下Q2還沒換過...

Q2拆下在晶體測試器上測試
好的,可是實際上似乎有問題..

Q2我用C9013代換過..結果沒上電池卻亮充電燈

网友A:
1.你用 C9013代上的時後,要看的是不同的 hFE值(變小)後,是不是讓電路 V-E的電壓更低或沒變才對~~
    不是看燈號而以~這樣你才知道是不是有可能 Q2 出了問題。
2.100歐姆上的電流(壓降)有大的數值都往 431跑~實際的 I-B 比較小,這數字是跟據 V-B電壓 ( I-E)值判定的。
3.你的圖(66樓)那張有標電壓的圖,電池是有連在電路測,還是沒有連在電路測~需要寫清楚~因為你那裏又標了 3.4V.....  不然你就要畫虛線來表示那是之後需要接上電池,但是現在沒有接上~
4. 要不要上 V-be 上面的那個電容來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用 C9013代上的時後,要看的是不同的 hFE值(變小)後,是不是讓電路 V-E的電壓更低或沒變才對~~
    不 ...

1.我有量充電端子的電壓好像小一點點,變成3.X...才少零點幾而已...
2.喔
3.電池沒有連在電路...空載時端子電壓3.4V左右
4.目前手邊沒可用的.....不過他原本就沒有電容@@

网友A:
431跟 Q2換掉就應該好了

网友A:
之前假設  6.8k 與 10k 分壓正常~ 拆一個下來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1跟 Q2換掉就應該好了

431有更換過~結果沒差,Q2倒是沒換過(同型號代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假設  6.8k 與 10k 分壓正常~ 拆一個下來量看看

兩個都拆下測量過,我還怕我電錶有誤差,用
晶體測試器測結果阻值正常..

我等下會再用C9013換上Q2...看他三端電壓有何變化

楼主:
Q2換成C9013的結果如下

A.變壓器空載電壓7.44V、插入PCB之後5.16V

B.Q2的B=3.54V<3.83>、C=4.25V<6.75>、E=3.53V<3.45>...有括弧的是原本
D965S的數值

C.此時PJ431嚴重發燙,腳位電壓如下1=REF2.11V、2=GND、3=3.54V
根據Q2的E=3.53V來透過R9、10分壓計算參考電壓是2.1V沒錯

D.充電端子空載電壓就是3.55V

PS.如果把R8電阻拆掉,Q2的B不受影響3.53

网友:
Q2的B=3.54V<3.83>、C=4.25V<6.75>、E=3.53V<3.45>
hFE變小~但電流 I-C 與 I-E 都變大~
看來原來 Q2應該有點狀況的樣子~

楼主:
按照原來的架構,只是把R8拆掉(不導通)結果如下
A.變壓器空載電壓7.38V插上PCB後降為7V

B.PJ431電壓變化,REF=0.85V、2=GND、3=1.79V

C.Q2的電壓變化B=1.79V、C=7V、E=1.44V(電池充電端也是1.44V)

此時可以觀察到,少了來自R8的電壓後PJ431輸出為1.79V...
由Q2~E輸出1.44V透過R9、10分壓出來的結果是0.85沒錯

网友A:
R8不能拔掉,拔掉的話, Q2就不工作了~

克希何夫電流定律~拿到  R8的話~此端點沒有任何電流~所以 I-B= 0. => V-BE = 0, cut-off, V-CE = 開路
你這時量的 431電壓沒用,因那是二集體的順向電壓,不是 431的工作電壓~
431最少需要一個逆向 1mA的電流才會工作正常(datasheet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8不能拔掉,拔掉的話, Q2就不工作了~

克希何夫電流定律~拿到  R8的話~此端點沒有任何電流~所以 I-B= 0. ...

可是他還有輸出1.44V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他還有輸出1.44V阿~~~

你這時量的 431電壓沒用,因那是二集體的順向電壓,不是 431的工作電壓~
431最少需要一個逆向 1mA的電流才會工作正常(datasheet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這時量的 431電壓沒用,因那是二集體的順向電壓,不是 431的工作電壓~
431最少需要一個逆向 1mA的電流 ...

C.Q2的電壓變化B=1.79V、C=7V、E=1.44V(電池充電端也是1.44V)

Q2 V-BE = 1.79-1.44 =0.35, 沒導通(沒工作). So V-C = VCC.

网友A:
to a471,

這個電路跟一般網路見到的 431+S8850不一樣,你這個電路需要高 hFE才會正常(配合電阻 6.8k+10k)~
有一個狀況,你這顆 BJT 有點問題~在高頻響應不好了~ 431 datasheet那個圖有提到的是變化量 vs Vref.
變化量其實就是頻律變來變去~

网友:
Q2+431 直接買新的吧n_137|

网友D:
引用 网友A:
to a471,

這個電路跟一般網路見到的 431+S8850不一樣,你這個電路需要高 hFE才會正常(配合電阻 6.8k+10k)~ ...

請教一下jojoling大,為什麼會說這電路需高hFE才會正常?如果hFE只有10會有什麼問題嗎?

A471大這個"簡單"充電器好像搞了很久了,我看A471大是需要把431跟Q2一起換才行了吧。

网友A:
43樓的圖, 因為網路我看到的是 2.7k與 3.9k的分壓

2.7k+3.9k < 6.8k+10k~  約2.5倍 => 431電路的 I-b 小了網路那張 2.5倍
然後分壓又不同  (3.9k/2.7k+3.9k)  < (10k/6.8k+10k) 對印的 Vref 431那張又需要比較大
這句話是說... 這塊板子的 hFE需要大約2.5-3倍才能等效工作電壓參考值在 4.2V~
才有辨法在小2.5倍的 I-B 經過大的 I-E = (hFE +1)* I-B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教一下jojoling大,為什麼會說這電路需高hFE才會正常?如果hFE只有10會有什麼問題嗎?

A471大這個"簡 ...

晶體測試儀所測的 hFE是直流~並沒有包含在頻率上測~

网友:
上一顆電晶體旁路的 C1 看看啦~

楼主:
我沒有10nF的電容可用....

我看我來去材料行找新品看看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43樓的圖, 因為網路我看到的是 2.7k與 3.9k的分壓

2.7k+3.9k < 6.8k+10k~  約2.5倍 => 431電路的 I-b 小 ...

原來如此,謝謝!

不過因為431的Ref端是OP的輸入,輸入阻抗有幾M以上,所以基本上可以視為不需流過電流。所以不論是2.7k+3.9k或是6.8k+10k,要在上面有4.2v電壓,只需要流過約0.2~1mA的電流就夠了。所以不管hFE是10或是500,只是Ib會變大一些些或小一些些而已。所以我是覺得hFE大或小,電路工作應該不會有差別才對。倒是電池放入後,因為充電電流需要,所以Q2需要耐電流不能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來如此,謝謝!

不過因為431的Ref端是OP的輸入,輸入阻抗有幾M以上,所以基本上可以視為不需流過電流 ...

他原始設計是0.3A,充的電池是900mAH大約3~4小時可以充滿變綠燈

如果我用1A的NPN應該就可以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他原始設計是0.3A,充的電池是900mAH大約3~4小時可以充滿變綠燈

如果我用1A的NPN應該就可以了吧? ...

這個得要用最大充電電流來看。

如果輸入電壓6v,
電池未充電前如果是2.5v,那一放上電池時的電流是約 (6v-2.5v)/4.7=745mA,
電池電壓如果是3v時,電流約為 (6v-3v)/4.7=638mA,
所以1A應該還可以用,但用2A以上應該會較安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得要用最大充電電流來看。

如果輸入電壓6v,

那應該要超過1A了~我記得沒放電池是4.2V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原來如此,謝謝!

不過因為431的Ref端是OP的輸入,輸入阻抗有幾M以上,所以基本上可以視為不需流過電流 ...

PJ431 的工作電流是  1mA - 100mA~依據設定不同而不同 ~
這一台應該不是恆值  1.0mA的設計~
http://www.ic72.com/pdf_file/p/71171.pdf 這裏有說~
hFE 值是會直接影響 I-E 值,這意思也是直接影響電池的充電電壓及電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沒有10nF的電容可用....

我看我來去材料行找新品看看好了....

找一個接近的,小小的,試試看~有改善再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J431 的工作電流是  1mA - 100mA~依據設定不同而不同 ~
這一台應該不是恆值  1.0mA的設計~
http://www.i ...

是啊。431好像都是2.495v的標準設計,hFE是會影響Ic(Ie)沒錯。不過這電路應該主要是靠那個4.7歐姆的電阻來限流,

以同樣輸入電壓6v,同樣電池電壓3v來說,
如果Q2的hFE只有50,Ie=(6-3-0.7-0.75)/4.7=330mA, Ic=324mA, Ib=6.5mA, PJ431流過1mA, R8上流過7.5mA
如果Q2的hFE是500,Ie=(6-3-0.7-0.19)/4.7=449mA, Ic=448mA, Ib=0.98mA, PJ431流過1mA, R8上流過2mA
所以hFE不同多少會影響一些充電電流。

當充電完成或沒放電池時,輸入電壓6v,電池端電壓4.2v,
如果Q2的hFE只有50,Ic=0, Ib=4.2/(6.8k+10k)=0.25mA, R8上流過(6-4.2-0.7)/(100+4.7)=10.5mA, PJ431流過(10.5-0.25)=10.25mA,
如果Q2的hFE是500,,Ic=0, Ib=4.2/(6.8k+10k)=0.25mA, R8上流過(6-4.2-0.7)/(100+4.7)=10.5mA, PJ431流過(10.5-0.25)=10.25mA,
所以不管hFE是多少,因為在充滿電時,除了使6.8k+10K達到4.2v所需的Ib電流外,所有多出的電流都會流到PJ431去,所以充電截止電壓應該都是一樣的。

4/27更正,樓下有指正,上面劃掉的這一區省略計算過頭到錯了,所以更正一下以免給錯資訊,覺得有用的人就自行參考一下吧,呵呵。

當充電完成或沒放電池時,輸入電壓6v,電池端電壓4.2v,
當Ic很小時,一般電晶體Vbe的初始導通電壓只需要接近約0.5v,不是正常的約0.7v
如果Q2的hFE只有50,Ie=4.2/(6.8k+10k)=0.25mA, Ic=Ie=0.25mA, Ib接近0,R8上流過約(6-4.2-0.5)/(100+4.7)=12.4mA, PJ431流過約12.4mA,
如果Q2的hFE是500,,Ie=4.2/(6.8k+10k)=0.25mA, Ic=Ie=0.25mA, Ib接近0,R8上流過(6-4.2-0.5)/(100+4.7)=12.4mA, PJ431流過約12.4mA,
所以不管hFE是多少,因為在充滿電時,除了使6.8k+10K達到4.2v所需的的Ie電流外,所有多出的電流都會流到PJ431去,所以充電截止電壓應該都是一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431好像都是2.495v的標準設計,hFE是會影響Ic(Ie)沒錯。不過這電路應該主要是靠那個4.7歐姆的電阻 ...

Sorry...
你的電路分析理論不正確~有非常多地方不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431好像都是2.495v的標準設計,hFE是會影響Ic(Ie)沒錯。不過這電路應該主要是靠那個4.7歐姆的電阻 ...

常見誤區~
1.只跟據量出來的電壓~直接誤判~
   晶體 hFE 值有一個情形上是可以用不同值取代的,那個就是晶體是工作在飽合區~
   BJT 一般如何判定為飽合區(其實在特殊晶體,這個也有可能不同)~理論計算時,一般以 Vce 約為 0.2 判定為飽合區~所以 robotai 大你前面判定 Q2的數據都不太對~
2.所有 BJT推導  Ie 電流,是用代數解釋才能正確計算,原因是 Vce的工作區對應的曲線~
3. Ic=0, Ib 怎麼可能有值?這裏有非常大的問題錯誤
此電路一直都是工作在線性區~怎麼可能跟 hFE無關,最大限流是保護元件~但,只要在工作區,那個是可以在計算被忽略的~

网友:
呵呵,抱歉抱歉,省略掉太多細節。主要只是做些基本概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個接近的,小小的,試試看~有改善再買~

我手邊最小最小的電解電容是1uf/50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邊最小最小的電解電容是1uf/50v的

那個位置不可以使用電解電容,
    ( 因為電解電容漏電流會使REF電壓分壓比,
      而且電解電容最小的值就是1uf, 有0.47uf但屬於訂製... )
應使用 mylar麥拉電容(如附圖 ), 若要小一些0.1n~1n可以使用陶質電容
1n~100n f 甚至 330nf 都有人用  ,
(計算的方式 是極點截止頻率與增益, 用到向量分析, 所以不說, 因為你快要 起肖囉!)
大部分的人就是 先拿10nf 丟下去試 ,  臨時找不到沒10nf , 別擔心,  1nf ~100nf 有就拿下去用

楼主:
請問大家~~

如果Q2編號D965-S買不到同規格的,可用8050代替嗎?

网友G:
可用8050試試看

怕燒就把限流換成一甌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用8050試試看

怕燒就把限流換成一甌姆

因為這顆965很關鍵...首先heF要求到560以上,它IC要7A
,耐電流還好~hef要求就不好找了,除非是原型號替換~

這顆電蚊拍有~不知好不好買

网友G:
它IC要7A-----------你電池能吃這樣大嗎

不要在盲目-------------8050換一換完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它IC要7A-----------你電池能吃這樣大嗎

不要在盲目-------------8050換一換完修吧 ...

我知道阿~~最少大約2A才能搞定

有空去材料找找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阿~~最少大約2A才能搞定

有空去材料找找就是

如果你手上有8050的話,你可以上上去看看~
不過跟據之前的數據~就會像你之前換的那顆不同型號的BJT結果一樣~

如要完整用8050的話
1.Vref的分壓電阻要全換掉,才能取得正確的工作點與參考電壓
2.不確定充電指示電晶體的分壓電阻是不是也要換~

网友:
其實電路也很簡單也沒幾個零件,花個30分鐘作一個實際RUN一下就知道了,就不用憑空想像了
同樣的TL431結構,電路電阻值也都相同,手上也有一些電晶體,就用S8050好了
至於hfe要求到560以上嗎,一直認為倒不需要,S8050的hfe大概都在300左右,
沒太多時間所以也就不多測了其他的電晶體,不過hfe不用那麼大的
電源輸入端5V,未接電池輸出為4.196V,431的參考電壓為2.472V
電池是3.72V接上去當然輸出電壓為降到3.72V,431的參考電壓也降到2.2V
充電電流就跑到129mA,當然外部電壓上升,充電電流也會變大,看個人喜好吧
A471大,把431和965換一換吧,如果外部電源不高用個5V電流不會太大的
S8050就夠用了,當然想作快充的話,也要看看POWER本身夠不夠電流
但電池要那麼大電流嗎,散熱問題也會出來的
電路沒那麼麻煩,順手作一作,A471大就不要一直迷思在965上面了,參考一下

楼主:
瞧你們說的~~乾脆我也買洞洞板直接DIY一個算了,還充各式鋰電池n_006|

130mA充電會不會太慢?~~~(如果電池容量高達900~1000mA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瞧你們說的~~乾脆我也買洞洞板直接DIY一個算了,還充各式鋰電池

130mA充電會不會太慢?~~~(如果電 ...

to 431,

1.如果你是要原來的規格,我良心的建議你~去買顆 965 + 431 換上~不然你會再搞一個星期~
2. 或是照 legion 大提的換上S8050,再把 Vref分壓電阻改裝,並加裝 VR~然後接受 最大 < 700mA(需從調整分壓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431,

1.如果你是要原來的規格,我良心的建議你~去買顆 965 + 431 換上~不然你會再搞一個星期~

知道了~~跑材料行最辛酸了~不知有沒有我要的

跑建國路又很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知道了~~跑材料行最辛酸了~不知有沒有我要的

跑建國路又很遠...

記得買 10nF 電容喔~
會有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得買 10nF 電容喔~
會有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喔~

會...爆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會...爆炸?!~~

零件呢?買了沒......
快快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呢?買了沒......
快快快

別急~~~~我又不是住在材料行隔壁,給我點時間....

我正猶豫是不是該直接換成S8050然後重新配置R9、10電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別急~~~~我又不是住在材料行隔壁,給我點時間....

我正猶豫是不是該直接換成S8050然後重新配置R9、10電 ...

好啊~你如果決定把法拉利改成toyota的話~
我是沒什麼意見~

网友:
大大, 當您還在猶豫時給個建議:

快去買吧... 而且一次把您想過與其他大大推薦的零件一起買回吧!
這些小東西價格都不高, 記得要先列好清單, 一些電阻或電容也不要漏掉;
相信如果多跑一趟所花的油錢與時間遠高於這些小東西.

等買回後再看你要怎麼設計還是要等三太子降駕指示都可以慢慢來沒關係,
反正零件在手就不會空談.

緊來酸喔~~~

网友:
買材料有時很不經濟----------今天我的用30年的電源電源供應器--可變電阻壞了--接觸不良---去買要跑到台北

今天又下雨--不想出門直接就拆一台db錶上的來換

如果要算成本去買要300元成本工時油錢加一加就差不多

所以買東西不急可以累積到一定量才去跑這樣才划算

网友:
A471大,如果對這充電器沒有什麼特別的革命情感,找零件還這麼麻煩。要不要考慮直接去買個這個,
TP4057,1A充電器,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137891612
便宜,方便,電壓也很準。怕充太快的話,只要拆下其中一組TP4057就可以變成500mA充電電流。

网友I:
引用 楼主:
別急~~~~我又不是住在材料行隔壁,給我點時間....

我正猶豫是不是該直接換成S8050然後重新配置R9、10電 ...

平時應該沒時間作這個的,算是有點雞婆
有點想不太懂,其實也有近30年沒看電子學了,有不少東西都忘了,純憑印像而己
但純以這個電路來說,想不懂為什麼換s8050要重新配置R9,R10的阻值
在這種以TL431作自徧壓控制的電路里,又不作小信號放大,hfe真的有差嗎
找個兩棵低hfe的電晶體來測好了,原s8050下面切掉,
換成接出來D1667-hfe為75,耐電流為5A,另一棵為D880-hfe為54,耐電流為3A,
條件不變下,輸出還是完全一樣,a471大你會不會想太多了,
單純只是路過看看一時興起而己,也許我錯了還不自知,
不介意的話手上有什麼就直接焊一下,不用30分鐘就能解決了,
至於10nf的電容就找棵103或104的都能用,也不用想太多,
畢竟不是作高頻或信號電路,就單純參考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平時應該沒時間作這個的,算是有點雞婆
有點想不太懂,其實也有近30年沒看電子學了,有不少東西都忘了,純憑 ...

報告 legion 大,

謝謝  legion 花心力在這個問題上討論。
關於你提及的,我有幾個疑問想請教一下:

1. 您實作的電路,能不能把元件數據提及一下,因為辨視不好,分清不楚圖裏,在VR上與下的電阻各是多少,與怎麼接?
2. S8050 網路上的資料有特別提及~這顆  hFE常見定義與計算是 100~在有的文件會提及
    min: 85  max:300 ,但這不應該我們假設它是 300吧?
3.您上次所做的數據 ,"電源輸入端5V,未接電池輸出為4.196V,431的參考電壓為2.472V"
   我用原電路設計之阻值去計算,是不match的~請問您目前的元件與  VR值是多大?
4. 您替換上的那2顆電晶體後,請問在空載的 Ve 與 Vref 量測數值各是多少?因為 hFE值(與100來對比的話)太接近,任何一點細微的數值都不該被忽略。

如有冒犯之處,希望您大人大量,只是想了解這個案例真實的問題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報告 legion 大,

謝謝  legion 花心力在這個問題上討論。

單純只是看a471大怎麼會弄這麼久,一時興起插個花而己,實在不懂這個電路怎麼變成hfe是重點
該怎麼說,就不知道jojoling 大你是不是本科系出身的,有時有些東西也不是需要太去過度深入
1. 電路的阻值和原圖上是相同的,上面6.8k下面10k,一般電阻本身都會有些許誤差,中間加個200歐姆的vr作個微調而己,會變成6.8k-200vr-10k上下變化
2. S8050 也好其他電晶體也好,即使同一批號的電晶體在hfe上也會有差別的,
   像手上的D880平均都在200左右,特別找一棵hfe只有54的但和200的同樣動作
3.vr同上,相對的上下電阻都會有變動,在比較在意精細度的電路上,一旦加入vr時,一切都會有變動的
  有些東西也不是會和計算數據絶對相同的,例如光個tl431,當你所有元件及外加電源都相同時
  也不是每次都能量到相同一模一模的數值,看你要的精細度要到小數點的那一位數
4. 至於換上幾棵電晶體相對的誤差也都在小數點第二位變動,
在這個電路里,即沒有高頻動作也沒有小信號放大的結構,電路是作自偏壓的工作點動作
自偏壓的電路里,hfe是沒有任何影响的,hfe本質上對這個電路不會有太大影响,
至於線性區和飽合區的動作條件和使用電路用途也不同,
這個電路里也很蕳易,在意的是工作電流和電晶體的耐電流還有大電流的熱吧
其實這個電路焊一下也不用30分鐘,jojoling 大你就動手焊一個試看看,或許會更清楚一些
也許就不會一直糾結在hfe上頭了,"""一點細微的數值都不該被忽略""會不會是多慮了
快30年沒會電子學課本看,以前念書時有認真過,記得是如此沒錯,
自己也有可能是痴呆症開始也說不定,所以就別太在意了,

网友G:
為何我用顆C9013上去替代Q2,TL431會發燙咧??

你是不是腳位弄錯---------------------------------Q2,TL431查腳位還有有沒有腳短路到

网友C:
471大不知道你住哪裡阿
我去你那邊幫 你弄好了.....
這樣東西不該拖2個禮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為何我用顆C9013上去替代Q2,TL431會發燙咧??

你是不是腳位弄錯---------------------------------Q2,TL ...

沒有啦~~~焊點沒短路、電晶體腳位更沒裝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471大不知道你住哪裡阿
我去你那邊幫 你弄好了.....
這樣東西不該拖2個禮拜的 ...

呵呵....我高雄ㄝ..

我還得想想要買啥阿~~~去一趟買一大堆買足他

好比我有台選台器,它後面不都會有一個給電視機用的插座嗎?
那台控制那個插座電源開關的電路中有顆電晶體好像就是8050,
由它控制繼電器的運作讓插座電源開關...很多東西都得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我高雄ㄝ..

我還得想想要買啥阿~~~去一趟買一大堆買足他

我上星期在淘寶訂的電晶體剛剛到貨了~
你的卻還沒開始~

PS: 電容上了沒?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星期在淘寶訂的電晶體剛剛到貨了~
你的卻還沒開始~

還沒~~~

网友J:
引用 楼主:
還沒~~~

上了電容應該就可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上了電容應該就可解決了

那我得找到電容先~~知道了

网友C:
電容根本不重要
這種低端運用 太多心了
不是在有頻率的地方 也不是在電源不穩的地方

完全就是都換掉就可以解決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電容根本不重要
這種低端運用 太多心了
不是在有頻率的地方 也不是在電源不穩的地方

找到所有零件
實際將電路接上
CATHODE與REF間的電容
接與不接
試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找到所有零件
實際將電路接上
CATHODE與REF間的電容

那是在非常高要求 需要極高穩定性電路
或是電源雜訊很高 才需要穩定的
現在是個直流電源供應
後端負載是個電晶體 在擴流到鋰電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啦~~~焊點沒短路、電晶體腳位更沒裝錯...

a471大,因為自己工作的問題一直都在忙,所以也沒太多時間玩這個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在空載狀態下,整個電路的動作電流為多少
即然空載,那麼電流當然就是往tl431進去了,
有趣的是c9013雖說能受500mA,但變成那棵100歐姆的電阻也要改一下
在輸入為7V時,把100歐姆的換成200或300歐姆的,進TL431的電流也會變小
發燙的情形應該也能改善,要注意一下充電電流別過500mA,免的一瞬間就放煙火了

楼主:
那就等我有空時特地跑一趟材料行買東西吧~
有一堆東西想買~~例如香蕉夾、鱷魚夾這類
還有電容電阻電晶體有的沒的..

网友:
拆一顆壞的省電燈泡,裡面就有麥拉電容!
到大賣場回收箱找一找吧!

网友:
陶瓷電容也可以拉

楼主:
測試結果....還是一樣怪了

A.首先,我先整理原先配的變壓器,將裡面的輸出濾波電容16V470uF、
13001相關的50V0.22uF(換0.47的)給換掉,變壓器輸出空載約5.7V

B.Q2我換成2SD8050、PAN431取代原來的431....沒變,電池充電端3.4XV

431的1、3腳之間我並了一顆1nF的麥拉(店家暫時缺貨我翻出一顆殺肉的)
也沒改變輸出電壓...

後來昨天我在測量個關鍵點電壓時碰到電壓值不正常的情況,起先數值高
(電池端居然有5V、431參考端1.X)然後就慢慢下降到3.4X....現在又變成
充電指示燈亮紅燈(有放電池狀態的紅燈),現流的R2發燙

网友K:
引用 楼主:
測試結果....還是一樣怪了

A.首先,我先整理原先配的變壓器,將裡面的輸出濾波電容16V470uF、

大大, 我有用我那G1000板子試過, 空載狀況下輸入電壓降到4.95V都還可以維持4.2V的輸出.

建議把電路單純化, 先將燈號控制的零件移除 (4.7ohm 改用跳線過去),
只要留下真正做充電管理的3個電阻兩顆晶體來觀察~~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大, 我有用我那G1000板子試過, 空載狀況下輸入電壓降到4.95V都還可以維持4.2V的輸出.

建議把電路單純 ...

我懷疑那些1/8W電阻是不是有問題咧....

楼主:
會搞到發神經我也很意外,電晶體、431都換過也都用測試器測過都OK

電阻方面充電相關的都拆下單獨量過也用測試器測過,誤差值內~

那應該不會有問才對啊?!~~~後來我有次抓到一個點,焊接時電阻
的針腳突出的不夠長影響了阻值(原始安裝是傾斜安裝)....

現在情況是不管怎樣它電池端點僅有3.4XV無法達到4.2左右,因此
我就打算買洞洞板手工焊一個看會怎樣....

楼主(2014-06-02):
不好意思各位~~這麼久才有後續~

我去材料行買了這玩意電路上所有的電阻,除了精密電阻
兩顆買不到(店家沒精密電阻)外,只有電阻瓦數的不同,
數值一樣。

首先,我再一次確認Q2-8050NPN是好的,然後我把Q1
8550給拿掉,避免不相干的電路影響到充電這邊...

然後我把R6-4.7歐限流電阻換成新買普通的4.7歐,R8
、R9、R10我都換成新買的.......結果充電端子的空載
電壓一開始是4.2XV,之後有時居然會往上飆...有時候
不會.....有個疑問,這充電端空載電壓應該是4.2V左右
沒錯吧?~還是它會比4.2V高?~~等有負載才拉低?

其次是431這邊,當電壓異常時431的第一針分壓處不
會在2.5V而是變得比2.5還低甚至低於2.1V...

電阻R8對Q2來說是限流作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這麼久才有後續~

我去材料行買了這玩意電路上所有的電阻,除了精密電阻

A471大你還沒解決它啊?

正常它空載應該是會固定在4.2x不會變啦。依你說電壓會變高,而且431的Ref腳電壓變低,那最有可能是你R9接觸不良。
R8主要是提供偏壓電流給Q2,當輸出低於4.2v時,電流要能供給Q2 B極,使放大後的Ic充電電流能達到最大充電電流。當電壓達到4.2v時,所有R8的電流由431吸收。所以R8要小但要在輸出4.2v時,使431的電流不會太大造成431燒毀。所以應該是說R8主要是控制讓431不會燒毀。充電限流主要是靠輸入電壓及R6來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A471大你還沒解決它啊?

正常它空載應該是會固定在4.2x不會變啦。依你說電壓會變高,而且431的Ref ...

這樣唷~~~受教受教~~~

唉買不到洞洞板~~(材料行老闆賣光沒進)

乾脆,改天我用OK線來做一個電路看看少了PCB會不會正常點~

起碼我證明了電阻都正常組值都在可接受範圍內,電晶體都OK
那剩下就是電路板了..

网友C:
你去的是什麼什麼樣的材料店阿
沒有萬用板就算了連個1%電阻都沒有n_165|

R2發熱 那就來量的電流  之後再測量各晶體   哪顆電流有大  那就把他給殺了

沒有板子 也可以利用引腳直接焊阿 OK線太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去的是什麼什麼樣的材料店阿
沒有萬用板就算了連個1%電阻都沒有

你問的好!~那是什麼材料店阿~~~~哇靠

我麻不知........連精密電阻都木有

總之,我土炮一下就曉得到底哪有問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問的好!~那是什麼材料店阿~~~~哇靠

我麻不知........連精密電阻都木有

細細量  就算是儀器你也有格修 一定要細細量 先把晶體儀擺一邊
因為他不能顯示 IC IB IE 只有HEF
有的零件就是要在電路上他才會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細細量  就算是儀器你也有格修 一定要細細量 先把晶體儀擺一邊
因為他不能顯示 IC IB IE 只有HEF
有的零 ...

我還意外發現我的兩台電錶數值有誤差呢~~
A我最老的數位電錶,當時因為摔到以為故障了所以買台新的
YF-150,後來才曉得是錶筆內斷線,所以一直放著沒用..

B~YF-150現在都用它

我用它們來量座充變壓器的輸出,A錶測得7V,B錶測得5.6X
都把我給搞亂掉了,不知道哪個才是正確的數值...都嘛三位半
便宜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還意外發現我的兩台電錶數值有誤差呢~~
A我最老的數位電錶,當時因為摔到以為故障了所以買台新的
YF-15 ...

那就利用電池 去比較兩個電表的電壓就可知 哪支表在作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還意外發現我的兩台電錶數值有誤差呢~~
A我最老的數位電錶,當時因為摔到以為故障了所以買台新的
YF-15 ...

裝肖A !  Wish 有問過你是不是電表問題???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1941&pid=514887

网友:
該不會n_119|
其實從頭到尾只因你的電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利用電池 去比較兩個電表的電壓就可知 哪支表在作怪

可是我怎麼知道電池~~哪個準?

我缺少一個標準值讓我對照

楼主:
新電錶買沒多久怎麼可能就失準啊?~~又沒摔過

我剛想起之前提過,買的一顆給LCD用的12V4A變壓器輸出只有9V多~~

我拿兩個錶去做比較~~

老錶測得12.16V
YF-150測得9.86V
居然有2.3V的誤差~

然後我隨手拿顆1.5V電池來測..
老錶1.39V
新錶1.13V
誤差0.26V

老錶說明書上直流電壓的誤差為....
200m\2\20\200\600V
+-(2.0%RDG+2DGTS)

YF-150手冊上直流電壓誤差為..
2\20\200V.....+-(0.8%+3)

似乎新錶誤差值比較小咧~~

网友L:
路過差個花
拿個新的AA或AAA電池
測量值應該在1.5-1.6V間
不就知道那個錶比較準了??(你的2個錶差20%有喔)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新電錶買沒多久怎麼可能就失準啊?~~又沒摔過

我剛想起之前提過,買的一顆給LCD用的12V4A變壓器輸出只有9V ...

A471大,搞半天原來是你的電表有問題喔。
根據一般經驗來看。很明顯你的新表有問題,所以原來應該是4.2v的你用新表量就變成3.4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路過差個花
拿個新的AA或AAA電池
測量值應該在1.5-1.6V間

嗯.....仔細研究一下看問題出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D:
A471大,搞半天原來是你的電表有問題喔。
根據一般經驗來看。很明顯你的新表有問題,所以原來應該是4.2v ...

不過,那充電電路的確在電池端空載時電壓會上升超過4.2V..

新錶有拆過一次!~~前幾天我200歐檔位老因無法歸零所苦,
有時候兩錶筆相觸會有20、5歐的結果,最好也有1.4歐..

於是我拆開來把檔位撥轉鈕接觸PCB的圈圈軌道用橡皮擦擦
亮它,後來就好多了可以降到1歐...意外發現老錶與新買的
居然測量出來有誤差..

网友A:
看來真的找到原因了~
讚一個~
原來是電表~難怪電壓值的假設,怎麼假設都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真的找到原因了~
讚一個~
原來是電表~難怪電壓值的假設,怎麼假設都錯~ ...

不!~~~電錶的問題是意外發現的

充電電路的確有鬼,目前嘗試了好多次,剛接上電源
它穩定輸出4.2X,過了一會(時間沒去注意)就會上升
。最後可以到達與Q2的C一樣的電壓...5.X去

此時431的REF端會上到2.58左右快2.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