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m9v 元件燒壞

楼主(2014-04-19):
大大你們好!!!
今日筆電開機開不了聞到了怪味到,試了幾次味到越來越濃,感覺不妙就開始拆了,拆到一半就發現CPU旁邊有個元件燒壞了....,但問題來了,這元件上方的字已經看不太清楚只認的出N?31 ,請問大大這是那個元件...

网友A:
大大您是詢問哪一顆? (上方紅框嗎)

直接附上 Vcore 的電路給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您是詢問哪一顆? (上方紅框嗎)

直接附上 Vcore 的電路給您參考

大大你好!!!
燒壞的就是A區的那個...請問型號是多少,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燒壞的就是A區的那個...請問型號是多少,謝謝

從電路圖來看應該是 C616 or C702 15uF/25V 的 POS-CAP or SP-CAP

您可以比對一下板上的另一顆電容, 應該是同規格的

网友A:
贊!  大大這張太清楚了

規格就確認是 15uF/25V
品牌型號是 Panasonic POSCAP TQC-Series 25TQC15Mx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贊!  大大這張太清楚了

規格就確認是 15uF/25V

感謝大大,目前在等這元件中....一模一樣的怕換了其它出問題 ^^

楼主:
感謝2位大大的熱烈幫忙,今日換上新的15uF/25V,NB復活中目前燒機4小時都正常~
再次的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2位大大的熱烈幫忙,今日換上新的15uF/25V,NB復活中目前燒機4小時都正常~
再次的感謝~ ...

完修後請改一下標題 [已解決]3Q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