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完畢]徵求 AM486DX5-133W16BGC CPU一顆

楼主(2014-04-19):
感謝各位,不要再翻箱倒櫃了。
朋友已經找到替代方案了。
謝謝大家~

如標題,請酷友幫忙找看看。
預算$500左右,中古良品即可。
露天有找到一個,不過超出預算了。
先謝謝各位了~

网友:
有請主管施展乾坤大挪移.轉到徵求啟事區.以便引起買賣站友注意.順利達成pachiko大大的心願

网友A:
ㄟ~~~借問一下

AM486系列最屌不是只出到DX4-120嗎?

哪來486-DX5-133啊?

好像少了一行字~~Am5X86-P75
該不會是山寨貨吧?~~~
我朋友買到一堆REMARK的

网友:
嗯, 在 CPU-World 上看到的圖片跟 A471大說的相符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AYART大,這是朋友要徵求的,據說不是用在PC主機板上。是某某通訊機上,一定要同型號的CPU才可以。
有勞你翻翻你的寶箱看看。謝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ㄟ~~~借問一下

AM486系列最屌不是只出到DX4-120嗎?

A大謝謝你幫我移文,造成你的困擾不好意思~
這是幫朋友徵求的,給偶的型號就是這樣~
我翻箱倒櫃只找到486 DX2一顆。
是不是REMARK倒是不要緊,是良品即可。
請大家幫忙找找吧~

网友:
會壞的好像都是AMD的CPU也
INTEL就沒聽說壞掉過
我有好幾台筆電屍體不知道有沒有合試的

网友:
這東西價格很難說的~~~你想要用500取得

可是收藏家開的價格都比這個高....

我記得這顆是號稱用486的插槽效能媲美INTEL P-75的效能...

讓486末期用戶可以買到近似P-75的效能而不用換主機板..

可是這能見度督很低很低,因為486 DX4-100、120之後通通
改換S7插槽的奔騰架構去了....(直接跨入奔騰世代)

楼主:
說得很對,畢竟會想把CPU放這麼久也是有原因的。
那還是請各位痞酷友幫忙找找看,價格我再和朋友商量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說得很對,畢竟會想把CPU放這麼久也是有原因的。
那還是請各位痞酷友幫忙找找看,價格我再和朋友商量看看。 ...

我的看法是這樣~~既然是Socket3左右的486處理器,只要FSB、核心電壓支援,
不知能否換同等級的貨,比如INTEL 486DX4-100這類....

或者拍張它那裝置的PCB看有無替代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看法是這樣~~既然是Socket3左右的486處理器,只要FSB、核心電壓支援,
不知能否換同等級的貨,比如IN ...

謝謝版大的關心~
朋友找到代替方案了,再次感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