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樂金 W2753V 一閃即滅

楼主(2014-04-19):
小弟手邊有一台 螢幕 本來開機是連亮都不會亮

量電源板 上面的電壓 發現12V不見了

換了電源板上面的電容之後 電壓都正常

可是開機之後 螢幕會一閃即滅

本來亮紅燈 大概1秒之後 就沒畫面 還是紅燈 <--- 他從頭到尾都紅燈@@

手電筒照下去 似乎是沒有看到任何畫面

判斷是背光的問題? 還是我電源板沒修好...

目前手邊的材料有 電器模組 + 22吋燈管一支 + 點燈器

可是面板好像有14根燈管我只有1根 這樣可以測嗎?

高壓板

高壓板

PI 板

PI 板

新買的電器模組

新買的電器模組

网友:
如果是背光源有問題,LCD還是會有顯示內容,手電筒一照可以隱約看到畫面...
且電源指示燈應該持續亮燈(有收到訊源).....

可是你連內容都沒顯示...變橘燈(待機)你有給訊源嗎?

你要測燈管就一根一根點吧....檢測燈管是否正常

网友:
也有可能是A/D板喔.
量量看電壓有沒有進去,有沒有不正常.

楼主:
內容更正一下 他螢幕的燈 從頭到尾都沒變 都紅的

在螢幕是黑的情況下 我拿手電筒照螢幕還是沒畫面

電源板的電壓 5v 量到 5.1v
                  12v 量到 12.1v
                  21v 量到 24.7v

可是如果是高壓板故障或者是燈管故障 用手電筒照不是也會沒畫面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內容更正一下 他螢幕的燈 從頭到尾都沒變 都紅的

在螢幕是黑的情況下 我拿手電筒照螢幕還是沒畫面

沒了背光源LCD面板還是會顯示畫面阿~~

就是因為LCD需要額外光源才能顯現畫面內容,所以
LCD才有背光模組的存在....

你電源燈號如果呈現待機狀態就代表沒有訊號輸入..

楼主:
我上網查一下這台螢幕可以正常使用的時候 他右下角就是紅燈

跟我們一般螢幕可以用的時候亮綠燈好像不太一樣~"~

a471前輩您的意思應該是說不管螢幕是高壓還是燈管故障

因為有送訊號的關係所以有畫面 要用手電筒照一下確定有訊號有送到

只是因為背光故障 所以在全黑的畫面看不清楚 是這樣對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網查一下這台螢幕可以正常使用的時候 他右下角就是紅燈

跟我們一般螢幕可以用的時候亮綠燈好像不太一 ...

電源指示燈顏色不是重點!~~~要分辨兩個狀態,關鍵在你要知道它運作時、待機時
(沒接上訊源)是什麼燈號,以識別機器目前處在什麼樣的狀態下....

當有接上訊源(如接電腦主機),機器有收到訊源正常狀況下燈號是"運作中",此時如
果是背光模組壞(不管壞啥部分統稱不亮),隱隱約約還是看的到畫面的..手電筒照

假如沒有畫面.....那不然是沒收到訊源、就是AD本身有故障

网友:
拿示波器量一量訊號...就知道輸贏啦!!

http://ws2-sun.ndhu.edu.tw/~dphy ... opeIntroduction.pdf

下面為對岸寫的 LCD Monitor 原理...参考一下!!

http://wenku.baidu.com/view/9938997931b765ce0508142c.html

觀念先搞懂再修吧 !

网友:
高壓版上的那三顆電容有換過嗎 記得是220uf35V 270uf35V
遇過同樣的問題 給您參考看看
這台是觸摸式按鈕 電源指示燈就只有紅色
AD到面板的軟排線會因為接觸不良產生花屏(面板那一端)

网友:
樓主您高壓公板都買了,不如先挑4根燈管直接接上去,如果亮度可以接受就先湊合著用

由上面的討論看,如果原機高壓板3顆電解電容換掉後症狀還是一樣,不論是修高壓還是燈管,對您應該都是大工程,可以考慮對您最有利的處理方式

楼主:
謝謝上面大家的回覆

我買的這個高壓公板 他上面寫說可以點到22吋的

那我這個是27吋的燈管 點得起來嗎?

另外燈管有沒有分正負極 燈管上面的線有紅色跟白色的!!!

网友:
粉紅色是高壓、白色返回.....

你的燈管是大口的,公用高壓板是四個小口,要用轉接線(小轉大口)..

可不可以點27"的管...這請高手回答

這樣你就可以確認背光模組有無問題了...

楼主:
我用電容表去量高壓板的三顆電容

220uf 量到 195uf
270uf 量到 258uf , 259uf

爬文查到說誤差20%以內都是好的

這三顆應該都ok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電容表去量高壓板的三顆電容

220uf 量到 195uf

不一定,最好用LCR表去量。我曾遇過220uf用一般電容表量出185uf,結果用家電測試儀量只剩50uf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最好用LCR表去量。我曾遇過220uf用一般電容表量出185uf,結果用家電測試儀量只剩50uf不到。 ...

是喔 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誤差 我好意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喔 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誤差 我好意外

簡單啦~~管它OK不OK你換就是...

楼主:
那我想把高壓板上面的mosfet一起換掉

不知道把40V 60A改成40V 50A的 會燒掉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想把高壓板上面的mosfet一起換掉

不知道把40V 60A改成40V 50A的 會燒掉嗎? ...

它沒壞你就別去搞了~~電容是因為時間久了會耗損,電容錶
只是看容量並沒辦法看它ESR與漏電流參數...你直接換又不花
你多少銀子且施工又快..

楼主:
用點燈器去測試燈管 都是好的 可以亮

電容換了也一樣 所以應該有可能是MOSFET的問題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點燈器去測試燈管 都是好的 可以亮

電容換了也一樣 所以應該有可能是MOSFET的問題了吧

這也只代表"燈管"是好的而已......

你的高壓板是好的嗎?.....

你的AD板是好的嗎?~~
AD必須發出點燈訊號給高壓ON,背光模組才會開始工作...

看你有沒有本事透過原本的高壓板、燈管點亮背光模組,這
樣就證明了是AD板這端出問題..

网友:
你原廠燈管+高壓板的組成中,高壓板的工作條件滿足了沒有?

楼主:
我買的電器模組中 有個萬用的AD板 圖3上面那個

有查到面板的資料 LM270WF1-TLB1_CAS_090204.pdf (642.56 KB, 下載次數: 41)

這塊面板似乎是12v的 我好意外 以為都是5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買的電器模組中 有個萬用的AD板 圖3上面那個

有查到面板的資料

你想用公板AD點這塊面板?~~那屏線腳位定義別弄錯喔...

网友: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大家努力ˋ,謝謝各位前輩

网友:
我是還沒玩到啦.......如果你會的話你可以透過額外供應該
高壓板工作條件,看可不可以讓它自己的高壓板、點亮燈
管。..你就可以排除是背光模組故障導致黑屏...

或者拔掉通往背光模組的插頭,接上訊源看螢幕可否正常
顯示(隱隱約約透過手電筒看到LCD顯示內容)...

楼主:
我晚點找一下原廠AD板那邊的電壓 這張AD板沒寫電壓 我可能要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