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SUMV29電視公板,白屏修理

楼主(2014-04-19):
V29電視公板有普及,白牌26"以下小電視也是用它

診狀:有聲無影,白屏

由前殼拆機

看到面板17",這不就是普級那個搖床扯壞的17"

開機綠燈,功率25W算是正常
屏線左5V竟然剩0.0216V,面板不工作,難怪白屏說~
雷射光打在V29晶片上,溫度58度C燙的不能摸

猜想V29晶片壞了,沒轍~
剛好今天PLAYART土地智公出巡經過,用V59公板栽囉(內灌19" 1440X900解析)
土地公不抽菸、不喝酒,是年輕有為的.....長輩

智哥:面板沒壞,查主板

接著說:故障V29公板在紅圈內查修即可

土地公離開後,三太子很努力寫功課

原來Q3、Q4是屏線5V的控制開關

使出CIKO老師的絕活
Q3(SMD編碼 A1DD)、Q4都是良品

博杯說:R13 4.1M應該為180K~270K歐
三太子取中,R13更換為220K歐

V29公板回裝

開機,屏壓:電表指示:4.937V,呵呵!隨後出屏了~

三太子誤打誤撞,又添一樁
果汁妹!帶啤酒來取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YI

可參考

原來Q3是P-MOSFET
三太子差點用短接5V強制供電說~
感恩!

网友:
好文....
小弟5分奉上!!!

网友:
所以是壞電阻? 是因為瓦數太小漸漸燒壞的嗎?

网友B:
哇~~好功夫連那顆不起眼的電阻你都能給挖出來

网友:
還是要有電子電路分析~~恭喜完修^^

网友:
果汁妹不是要帶果汁嗎,怎麼帶啤酒,那不就要改稱啤酒妹了 ...
那啤酒妹下次再帶烤鴨,那就改叫"烤鴨妹"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好功夫連那顆不起眼的電阻你都能給挖出來

R13解焊下來變成錫粒,找不到說~

网友:
真強!我學三年一定買公版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