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RJ45 網路測試器不過電~請益...

楼主(2014-04-20):
裝上電池~並沒有過電反應!
用三用電表量主機板電源接點處有過電!
請問要如何維修呢???:
on_097|

网友:
板上零件才幾個 全量一遍不就清楚了 電阻 二極體 開關 都量一下

网友:
開關壞了嗎?

网友:
沒幾顆零件應該不難查修
稿不好如huifang大說的開關壞了
因為板子看起來作功不大零件應該不易壞
但如果是主控芯片壞那就沒救了因為黏死的
還有你可以試者所有焊點補焊看看有可能只是養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