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8400 有過電無畫面反應

楼主(2014-04-20):
某次開機之後...發生有過電但無畫面反應!
螢幕亮橘燈[無訊號輸出]
請問這種情況是BGA脫焊嗎?如何維修處理?
請大家高手解惑...

网友A:
別什麼都無限上綱到BGA去,先檢查各路電源有無輸出吧..
VRAM與GPU供電..

网友B:
金手指接觸不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別什麼都無限上綱到BGA去,先檢查各路電源有無輸出吧..
VRAM與GPU供電..

哈哈~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手指接觸不良嗎?

並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並不是...

DVI-I CABLE 有換過嗎?

网友:
先查看看有無核心供電跟記憶體供電吧!!
上面卡型號不是打8600GS嗎?

网友:
可以的話~先去看之前大大們發過的帖子~~有沒有基礎電壓測量點~去量一量看^^

网友:
針對你說的,簡單測試用吹風機吹 gpu 2分鐘,假若可以開機,就是空焊,空焊是沒解的,死心吧可以換顯卡啦~~前幾天我在露拍 345電腦 買1張 9600gt 才550元而已,又保3個月效能只差 9800gt 一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