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個主電容 大小容值不同,並聯會有甚麼問題嗎?

楼主(2014-04-20):
我想要改一顆康舒 r8 430的電容,
主電容是 2顆 120UF/450V並聯,
如果找不到120UF,是否可用 100UF與150UF並聯來代替呢?

我查到某些電源供應器也是用容值不同的電容並聯,像振華(Super Flower)冰山金蝶SF-800P14XE
http://www.xfastest.com/cms/reply-37746/

我印象中以前老師提過這樣會有些問題,
我找了一下資料,不確定是不是這種問題?
不同容值電容的並聯與反諧震

意思是2顆電容充放電的時間不一致,導致特性有所改變,真的可以像振華那樣330uF並聯470uF變成800uF嗎?

另外請問如果我要整平電壓,是不是在輸出端的電解電容旁邊並聯一個小容值的陶瓷電容,
效果會比單純加大電解電容好嗎?

楼主:
關於主電容,既然沒辦法確定會有甚麼影響,
請問換成一個 450V/240~270uF的電容來代替是否可行?

一次側的頻率應該是50~100hz之間,
查了一下電容阻抗的數據,
發現240~270uF的電容可能比2個120uF並聯還低,
這樣做適合嗎?
應該可以增加0.5% efficiency吧?

請問各位前輩,空出來的焊孔不知道需不需要用錫補起來?

板子上產生廢熱最多的地方是不是鎖在散熱片上的整流器?
如果降了這些整流器的阻抗是不是提升 efficiency最多的方式呢?

网友:
不是不可以,要注意使用的系列跟R值變化,其產生的紋波效應就會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