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W Instek GFG-813 Function Generator
火..

楼主(2014-04-20):
因為之前有人打開儀器發現電阻燒毀  所以未上電 直接開啟檢查

打開上蓋有異常痕跡
電源座毛屑很多
R744 R743 燒毀
直接量對地電阻發現 C718 C717  22uf/25V  +17V3 -17V3 對地短路

斜口鉗直接剪掉R744 R743 C718 C717    再量 +17V3 -17V3 已恢復  對地不再短路
R730 R731雖然外表焦黑但電阻值正常沒更換

故障零件 電容兩端短路 電阻兩端開路

在將電路板拿出之前  建議先移除對面的電路板 因為兩電路板有連接端子

移除故障電路板注意 施力方向 否則跟我一樣會將面板的小連接座弄斷掉

換上備用品 10歐姆 及 22uf/25V電解電容 --->先試功能有空再買鉭電容更換

因為R744 R743正下方 PCB有燒毀炭化跡象  清除時直接將下方銅箔也割掉改由後方跳線

配合電路圖找出所有的輸出電壓點 量對地阻抗無異常

線路組裝回去   開機恢復功能

開機時量10歐姆電阻壓降約 0.3V

R743   input voltage =17.053   ouput voltage= 16.743
R744   input voltage =-16.82   ouput voltage= -17.11

所以電阻消耗功率很小 選用0.5W SIZE即可

而10歐姆及22uf/25V燒毀原因 --->RD設計不良 零件擺放過於靠近

10歐姆電阻因消耗功率發熱--->22uf/25V鉭電容因熱效應 壽命變短故障短路

---->10歐姆電阻因鉭電容對地短路  消耗功率變大  因熱燒毀

解決方案 : 1. 架高10歐姆電阻  2. 焊接22uf/25V 離10歐姆電阻遠一點 不要讓熱累積

网友:
duncan大大您好:

小弟手中這台....跟您所描訴的情形....幾乎一模一樣

只是多了一個小故障.....七節顯示器....

看來大家故障的情形.....大同小異....

感謝您在百忙之中....為大家提供這個維修實例.....謝謝您!!!

PS: 第2張圖片那個....不是毛屑.....是結晶

网友:
duncan大大你的遇氣比較好,我燒的零件比你多,又還有其它地方會冒煙,看來我的是難搞件

网友A:
剛才出去玩腦筋放鬆後,我己經完修了,有買這台信號儀器的大大要注意,c405和406有老化異常了,2.2u 25v要先換掉,就是這二顆老化還會造成故障n_049|

网友:
我照duncan的方式換了零件,我不會用這種舊型的產生器,請問我要輸出30mV的666.66HZ的count,我要如何設定?因為轉了半天,數字表只有0。量輸出電壓一直是15V,也降不下來,是不是還有其他地方壞掉?

网友A:
a大你的七段少一段會不會只是那顆七段有問題?拆下來量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剛才出去玩腦筋放鬆後,我己經完修了,有買這台信號儀器的大大要注意,c405和406有老化異常了,2.2u 25v要先換 ...

加厲害...出去玩腦筋放鬆後....就完修了!!!...

看來....老灰狼也要去公園跑幾圈....再來搞看看...
(死老猴....不顧店.....甲姙祖嬤跑去公園泡美眉)

問題是...手上沒零件.....週日..零件行不營業n_132|

网友:
泡美眉也是眼睛放鬆的方式一種丫,因為專心看著漂亮的妹妹會讓老花眼集中托高會變大丫n_034|,零件明天再去找有漂亮美眉顧店的去買,順便撫慰一樣因為工作忙碌的心情,只是不要讓家中的姥姥知道不然會把你吸光光丫n_0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才出去玩腦筋放鬆後,我己經完修了,有買這台信號儀器的大大要注意,c405和406有老化異常了,2.2u 25v要先換 ...

請教一下 c405  406 NG  會有甚麼現象?

17V 電壓不穩嗎?  或 會燒毀其他零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厲害...出去玩腦筋放鬆後....就完修了!!!...

看來....老灰狼也要去公園跑幾圈....再來搞看看. ...

阿舍大您只要把東西丟給爆米花大就好了阿~要他無償幫你修n_151|
送上一張美女圖給您提神n_118|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阿舍大您只要把東西丟給爆米花大就好了阿~要他無償幫你修
送上一張美女圖給您提神

一張...不夠力啦....
啊有沒有....整套的n_168|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 c405  406 NG  會有甚麼現象?

17V 電壓不穩嗎?  或 會燒毀其他零件?

1.電路板上若有鉭質電容並接於電源當濾波用,且部分鉭質已發生有短路現象,則電路板上所有鉭質皆需詳細檢查,或直接換新.
2.鉭質電容於長時間未開機下(冷機過久),於再次重開機時,是非常容易造成本體短路的.故具此類鉭質濾波電源的設備,建議需常常給予開機熱身....,切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張...不夠力啦....
啊有沒有....整套的

整套的怕您要掛急診了~因為會大噴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電路板上若有鉭質電容並接於電源當濾波用,且部分鉭質已發生有短路現象,則電路板上所有鉭質皆需詳細檢查 ...

ciko版主...

請教一下...如您所言....若將鉭質電容....更換為電解電容....可以嗎???

有沒有其他應該注意的地方???謝謝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iko版主...

請教一下...如您所言....若將鉭質電容....更換為電解電容....可以嗎???

視情形而論,在此例中,我是會換成日式鋁電解電容,記得上次修一台電表校正器(DATRON 4707),換了約100顆鉭質,該次算是極為慘烈的戰役.(正式戰亡的約占一半之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視情形而論,在此例中,我是會換成日式鋁電解電容,記得上次修一台電表校正器(DATRON 4707),換了約100顆鉭質 ...

太猛了....

插花一下,不負責任評筆,ciko大那一台應該被雷神索爾打到

鋁質電容與鉭質電容比較:
項目                  鋁電容 鉭電容
容值                  大        小
額定電壓           高
工作溫度範圍    小       大
穩定性              低       高
高頻特性          差       好
漏電流             大       小
價格                低       高
承受浪湧能力  好
溫度特性         差       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剛才出去玩腦筋放鬆後,我己經完修了,有買這台信號儀器的大大要注意,c405和406有老化異常了,2.2u 25v要先換 ...

>又還有其它地方會冒煙,看來我的是難搞件
>我己經完修了

兩帖差了27分鐘而已,情況怎麼差別那麼多,動作那麼快,開外掛嗎? ...

网友A:
回s大開外掛只是去海邊看了一下什的妹妹,放鬆了頭腦舒解了心情,回家後自然就不小心修好了n_136|

网友:
回d大 c405  406 NG  會有甚麼現象?會冒煙會發爐丫

网友:
引用 网友D:
1.電路板上若有鉭質電容並接於電源當濾波用,且部分鉭質已發生有短路現象,則電路板上所有鉭質皆需詳細檢查 ...

沒想到鉭質損壞的原因是這樣,感謝說明!

网友E:
謝謝各位大大的指導,我也修好了。先換R743 C713 C718後,能開機,HZ不能調,電壓一直輸出15V。後來過客大換掉C405 C406,依樣畫葫蘆,成功完修。另問請教問題,這台要如何校正?送給校正公司,不知一台要多少錢?

网友:
今天拆了其中一台C303 C305 C201還有另外兩個沒照到的都在同一塊板上結果五顆掛了兩顆......
換完上電還是不能調整頻率結果過沒多久一縷輕煙....就先全換掉了
結果R734還是給燒了~應該來去換瓦數比較大一點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回s大開外掛只是去海邊看了一下什的妹妹,放鬆了頭腦舒解了心情,回家後自然就不小心修好了 ...

難道你住海邊附近,常常過著--看海的日子,沒事就看妹,多麼逍遙呀!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iko版主...

請教一下...如您所言....若將鉭質電容....更換為電解電容....可以嗎???

阿舍大~這個要自己修不困難拉~還不用丟給爆米花大
只是鉭質電容我打算全部移除~都先拿電解電容頂著先XD~

PS.當時應該特選一台沒那麼容易就讓您收手的給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阿舍大~這個要自己修不困難拉~還不用丟給爆米花大
只是鉭質電容我打算全部移除~都先拿電解電容頂著先XD~

院長大~~

自己修不困難....還要叫我丟給爆米花....真的.....看我不夠重!!! (等著瞧)

聽了ciko版主解說.....我也打算全部移除鉭質電容.....大概32顆n_028|

我這台連七段顯示器....都有斷線的.....這個就比較難找了!!!(共陰的)

PS: 老灰狼....也就只會換電容而已!!!:on_015|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難道你住海邊附近,常常過著--看海的日子,沒事就看妹,多麼逍遙呀! ...  ...

離海邊有點遠要30分鐘,哈哈哈到改邊比較近,手一摸就到了,喔對了問其它的大大們,這台儀器我發現頻率數值會跳,假設我設定2kHZ有時會跳到1.9幾K會跳,你們的會不會這樣?

网友:
引用 网友E:
謝謝各位大大的指導,我也修好了。先換R743 C713 C718後,能開機,HZ不能調,電壓一直輸出15V。後來過客大 ...

C大我之前和你說的你都沒注意n_102|,虧我還另外打字叫你注意了,就是這二顆電容還要換,現在正常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大你的七段少一段會不會只是那顆七段有問題?拆下來量看看

過客大:

昨晚有拆開測量了一下...

確定是單獨第3個的七段顯示器的G段....燒掉了

目前還在尋找材料中....等電容備齊(約32顆)....再來做個全身美容大改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過客大:

昨晚有拆開測量了一下...

a大又抓到問題了,痞酷的網友又多一台正常的儀器了n_116|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謝謝各位大大的指導,我也修好了。先換R743 C713 C718後,能開機,HZ不能調,電壓一直輸出15V。後來過客大 ...

c大你是做什麼工作的有需要用到這麼精準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大又抓到問題了,痞酷的網友又多一台正常的儀器了

過客大:...還沒啦!!!...

抓到問題...在還沒換好零件之前...都還是未知數!!!....

目前能做的...就只是把外殼先整理好...把那些"噴字"和貼紙先處理乾淨...

整台儀器看起來也清爽多了....話說這台的零件用料蠻不錯的....真的物超所值!!!....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過客大:...還沒啦!!!...

抓到問題...在還沒換好零件之前...都還是未知數!!!....

看來阿舍大是屬於完美主義者; 不單要動作正常, 還要漂亮清爽......

我手邊的儀器都是以能用為原則, 外觀就隨便了n_074|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離海邊有點遠要30分鐘,哈哈哈到改邊比較近,手一摸就到了,喔對了問其它的大大們,這台儀器我發現頻率數值會 ...

那是正常的就是溫飄,你若拿吹風機在機器上面吹你會發現更明顯
原因是他是使用可變電容做為頻率採集來源,非使用恆溫晶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過客大:...還沒啦!!!...

抓到問題...在還沒換好零件之前...都還是未知數!!!....

a大我沒你這麼厚工丫,我想要留下內湖高工這幾個噴漆,每次看到就提醒自己就是這台讓我晚上睡不好,早上四點多就爬起來修修修,對它是又愛又恨n_100|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是正常的就是溫飄,你若拿吹風機在機器上面吹你會發現更明顯
原因是他是使用可變電容做為頻率採集來源 ...

p大謝謝你的回答我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阿舍大~這個要自己修不困難拉~還不用丟給爆米花大
只是鉭質電容我打算全部移除~都先拿電解電容頂著先XD~

院長大:

查修跟換七段顯示器...這個早在30幾年前就會了...只是都忘光光了!!!

外殼我打算用鐵樂士....勸您考慮清楚!!!...烤漆跟噴漆差粉多.....

烤漆的....時間一久..退色很均勻...外觀還算不錯!!!...
噴漆的...剛開始很漂亮...但很容易刮傷....會露出原先烤漆的顏色...反而更難看!!!(除非必要.....)
機器上面的貼紙...用貼紙清除劑....不會留下痕跡!!!...
噴字的話....用布沾點香蕉水擦拭.....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大我沒你這麼厚工丫,我想要留下內湖高工這幾個噴漆,每次看到就提醒自己就是這台讓我晚上睡不好,早上四點 ...

過客大:...

那會不會做惡夢啊???....
長時間下來...是會神經崩潰的n_084|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來阿舍大是屬於完美主義者; 不單要動作正常, 還要漂亮清爽......

我手邊的儀器都是以能用為原 ...

lazy104大:

還好啦!!!...老灰狼做事比較龜毛....

或許機器還不太會用(不常用)....但是我都是盡自己能力所及......把它當作藝術品來處理....

就好比我所做的PCB夾具一樣.....我也是改了好幾次...直到滿意...才拿出來...獻寶...

那也都是因為我手邊有一堆現成的工具可以使用啊!!!....順手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院長大:

查修跟換七段顯示器...這個早在30幾年前就會了...只是都忘光光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2316381595 幫您找到七段拉~

烤漆....要噴好幾層而且又怕沾到灰塵....重點是老灰狼要支援設備嗎XD
話說香蕉水我剩下半罐待會再拿出來擦~我還有兩罐1L的甲苯要拿來塗漆的.....都還沒時間用n_155|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2316381595 幫您找到七段拉~

烤漆....要噴好幾層而且又怕沾到 ...

院長大:....您不要烤()啦!!! |

用香蕉水擦一擦就好了!!!...不要這麼龜毛n_018|

幫您找到七段拉~....您是當作老灰狼...粉好騙嗎???

您找那個???...是什麼東東???....(我早就看過了...那個不對!!!):on_021|

:on_102| 體積太厚...字體較大...長度太短....前面缺少小數點....接腳未明

下面網站這個才對啦....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239991772

已有大大準備要支援老灰狼(目前比對中):on_089|

网友E:
引用 网友A:
c大你是做什麼工作的有需要用到這麼精準嗎?

這些儀器,公司其實都有(每年要送量測中心校正)。
電子我都不會,只是有興趣,買來自己玩。只會換爆漿電解電容,和燒黑的電阻,線路圖也看不懂,零件也不知道。不懂的問題就來這裡問,這裡的網友都很熱心也超厲害。
因為這台修好後,就好奇的想知道準不準。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些儀器,公司其實都有(每年要送量測中心校正)。
電子我都不會,只是有興趣,買來自己玩。只會換爆漿電 ...

準不準就要用比較好的示波器量了,當然先決條件是示波器也要會準量出來才算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過客大:...

那會不會做惡夢啊???....

看來A大你說的沒錯,多看會做惡夢丫n_150|
那就等我把園區的機台搞定後,再找個時間用香蕉水給它洗香香了n_06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院長大:....您不要烤(哭)啦!!! |

用香蕉水擦一擦就好了!!!...不要這麼龜毛啦

A大你的GW Instek GFG-813 Function Generator修的怎麼樣了,我如果沒猜錯你故障的問題和我們都差不多,只是多個七段顥示,只要照我們的應該就修好了,難不成你想要全機板金過加烤膝嗎n_027|

网友C:
我的部份也搞好可以調整了~只差還沒上示波器看輸出
這批應該都是鉭質電容全數換掉外加注意那兩顆10歐姆的電阻應該就可以完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部份也搞好可以調整了~只差還沒上示波器看輸出
這批應該都是鉭質電容全數換掉外加注意那兩顆10歐姆的電 ...

電容全換是沒錯,但有些是電阻燒3顆,我的就是,3顆都在附近,只要不是特別的ic故障其實都不會太難,因為有c大支援的線路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電容全換是沒錯,但有些是電阻燒3顆,我的就是,3顆都在附近,只要不是特別的ic故障其實都不會太難,因為有c大 ...

電阻燒毀外觀可以辨識都還OK~燒IC就真正頭大了會查修很久!
不過如果在還沒通電的狀況下目視電阻沒有燒毀~應該先把鉭質電容先全部換掉再測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電阻燒毀外觀可以辨識都還OK~燒IC就真正頭大了會查修很久!
不過如果在還沒通電的狀況下目視電阻沒有燒毀~ ...

這一些二十多年的老儀器電容都差不多了,就像你說的要全換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這一些二十多年的老儀器電容都差不多了,就像你說的要全換

不一定,因為所用的電解液不同,老電容有時反而會更好,要拆下測試是否已變質.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不一定,因為所用的電解液不同,老電容有時反而會更好,要拆下測試是否已變質. ...

s大我有些鉭質電容拆下來測量是好的~但是一通電就一顆一顆掛了n_165|
還有東西我今天會寄出昨天頭痛一整天就沒心情去包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大我有些鉭質電容拆下來測量是好的~但是一通電就一顆一顆掛了
還有東西我今天會寄出昨天頭痛一 ...

你應該是遇到電解液乾了,但容值可以量出正常,我也有遇到過容值量正常,用esr測也正常,電表指針量也正常,但裝下去就不正常,就是被這顆小電容搞死了........................查修查了好多天痛苦的回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應該是遇到電解液乾了,但容值可以量出正常,我也有遇到過容值量正常,用esr測也正常,電表指針量也正常,但 ...

上天要鍛練你,所以你得到比別人多,好的壞的都有,功夫自然變得比別人強 ...
很久很久以前,常買套件來練習,有問題的大概佔了70%以上,零件畫不對的,多出零件的,壞零件的,什麼樣的問題都有 ...

一般套件買來,裝一裝若無問題,會覺得很高興,但是會學得比較少,因為不大會去深入探討設計問題,若有了問題,雖然有些懊惱,但是為了解決問題,就會深入研究其原理,自然學得比較多.

恭喜你得到上天的賞賜 ...

网友F:
引用 网友C:
s大我有些鉭質電容拆下來測量是好的~但是一通電就一顆一顆掛了
還有東西我今天會寄出昨天頭痛一 ...

拆下來的零件,先不要再焊接上去,可以先了解一下該零件的耐壓值,再以可調的Power下去做Warm up,例如耐壓16V的,先由0~3V來回加電測試,若沒有問題,在放電後,再由0~5V來回加電測試,若沒有問題,在放電後,再由0~8V來回加電測試,若沒有問題,在放電後,...,記得不要測到最高值,最好少個2,3V.

太久沒用的電容,不管新舊的最好都經過Warm up程序較好,這個就像你很久沒有跑步了,興致來了去跑一跑,也許馬上出問題,也許沒事,但事後會發覺大腿酸痛,有可能走路會一擺一擺的,若你把冷凍庫裡的魚馬上丟到熱水裡,會如何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拆下來的零件,先不要再焊接上去,可以先了解一下該零件的耐壓值,再以可調的Power下去做Warm up,例如耐壓1 ...

回s大這種上天的考驗不要太多次會玩死人丫n_028|
另外你說的這個部份麻煩再說清楚一點好嗎,拆下來的零件,先不要再焊接上去,可以先了解一下該零件的耐壓值,再以可調的Power下去做Warm up,例如耐壓16V的,先由0~3V來回加電測試,若沒有問題,在放電後,再由0~5V來回加電測試,若沒有問題,在放電後,再由0~8V來回加電測試,若沒有問題,在放電後,...,記得不要測到最高值,最好少個2,3V.(是用電容直接接電供嗎?有需要另外再做什麼線路嗎?),但是實際維修時實在不可能這樣下去測,這樣測會沒日沒夜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大你的GW Instek GFG-813 Function Generator修的怎麼樣了,我如果沒猜錯你故障的問題和我們都差不多,只 ...

過客大:

我的還沒開始啦.....今天還在忙團購寄貨的事n_025|
我不會烤漆啦.....擦一擦..整理乾淨就好了!!!...

故障的問題大家都差不多......電容已經準備備好了....
七段顯示器有找到相同規格的......有熱心的大大要贊助我....應該這兩天就會收到了....
等到零件齊全...再來一起處理!!!....

老灰狼手腳卡慢.....因為沒有本錢買太多玩具!!!....
中年失業...晚年淒涼.....目前被太座包養中....處理家中雜務!!!....
所以玩具只能慢慢玩....玩太快...就沒得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下來的零件,先不要再焊接上去,可以先了解一下該零件的耐壓值,再以可調的Power下去做Warm up,例如耐壓1 ...

哈哈~S大受教了
不過因為不是甚麼特殊零件所以就直接拆了換掉比較實在
何況手邊也沒正常的電供~上頭交待的工作又不少~所以直接砍掉再說n_08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s大這種上天的考驗不要太多次會玩死人丫
另外你說的這個部份麻煩再說清楚一點好嗎,拆下來的零 ...

這些是等你閒閒沒事做的時候才做的事,若你coco多的很,那可以扔了就是.
一回生二回熟,等你做幾次就知道了,也很快的.

事先測過,才不會裝上去馬上又掛了,又要再拆下來.

以前我都嘛背得滾瓜爛熟的自我安慰: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勞其筋骨 ......

网友I:
拜讀前面幾位前輩的討論,俺就來個依樣劃葫蘆,先量測所有電容,發現多處鉭電容都是雙向短路,
現在考量是依原規格更換(成本高),還是用代用用零件(低成本快修),
現整理基板上全部鉭質和電解電容列表,供大家參考。

网友:
我認為原廠會選用鉭電容主要還是low-ESR取向,全部都換成OSCON就可以用到天荒地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拜讀前面幾位前輩的討論,俺就來個依樣劃葫蘆,先量測所有電容,發現多處鉭電容都是雙向短路,
現在考量是 ...

五燈大如果是我,我會把所有鉭電容都換成新的電解電容,只是耐壓用比較高一點的,考量找零件和完修的成本,這些鉭電容(我的這台是民國76出廠的)快三十年了,都換掉反而比較安全,自己也會比較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過客大:

我的還沒開始啦.....今天還在忙團購寄貨的事

玩具慢慢玩會才會感覺丫,就是有用心下去整理每次看到時才會更寶貝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五燈大如果是我,我會把所有鉭電容都換成新的電解電容,只是耐壓用比較高一點的,考量找零件和完修的成本,這 ...

我的拆開大概檢查後,測一測,沒有發現大問題,就開機,然後很漂亮,放煙火了,C718,C717好像靈魂出竅一樣,一陣煙上升,電阻還燒到發亮,好像烏絲燈裡的燈絲,太漂亮了還開機兩次,剪掉C718, C717之後沒再放煙了,再來頻率不準,我想可能要跟你一樣全部換成電解電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的拆開大概檢查後,測一測,沒有發現大問題,就開機,然後很漂亮,放煙火了,C718,C717好像靈魂出竅一樣,一陣 ...

換換換只要不是換老婆,就給他換下去了

网友A:
我和你一樣也是換50v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換換換只要不是換老婆,就給他換下去了

有啦,幫我找一個有錢的,身材火辣的大美女 ...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有啦,幫我找一個有錢的,身材火辣的大美女 ...

s大那個我想了很久那...................惠慈不錯丫要不要夾去配n_02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換換換只要不是換老婆,就給他換下去了

不敢丫,換下去我怕半夜起床會少一枝丫n_033|

网友J:
引用 网友B:
過客大:

昨晚有拆開測量了一下...

ARTHUR大:
   要不要把七段換到最前面或是最後面!! 還是要外加大的顯示幕啊!! 共陰的我有 紅色 也有綠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院長大:....您不要烤(哭)啦!!! |

用香蕉水擦一擦就好了!!!...不要這麼龜毛啦

A大:
   拍寫啦!! 外觀接腳都不相同!! 只能外接不能直接替換!!

网友F:
引用 网友A:
s大那個我想了很久那...................惠慈不錯丫要不要夾去配

你有興趣你去夾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有興趣你去夾就好.

哈哈哈哈開玩笑的,不然那個瑪格立特不錯丫n_060|(如果她再年輕10歲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J:
ARTHUR大:
   要不要把七段換到最前面或是最後面!! 還是要外加大的顯示幕啊!! 共陰的我有 紅色 也有綠色! ...

阿乾師傅:

當初我也在想...要是真的找不到相同的七段顯示器.....就把故障的....換到最前面!!!...

這款七段顯示器...20幾年前當紅...現在已經不好找了.....

我在露拍也只找到一款外觀相同的...但是接腳不明!!!....

目前有一位南部的大大已幫我找到相同規格的庫存品....應該下週一就可以收到了!!!...

您給我的寶物太多了....用不完了啦!!!....若有需要....我還是會開口的....謝謝啦

七段顯示器的規格如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B:
阿乾師傅:

當初我也在想...要是真的找不到相同的七段顯示器.....就把故障的....換到最前面!!!...

ARTHUR大:
  我也有一台信號產生器,有點兩光!! 因為不常使用所以就不管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J:
ARTHUR大:
  我也有一台信號產生器,有點兩光!! 因為不常使用所以就不管他了!! ...

阿乾師傅:

其實像我們這種業餘的...信號產生器真的很少用到....

等您有空時...再拆開來玩玩....信號產生器...線路應該不是很難!!!...

您送的那台恆溫烙鐵....我已撥空將線路整理過一遍....

把烙鐵...改到前面來.....比較順手...卡好用!!!....

TO  et1109 大大:   腳位不同改線路就好了

您自己拆下來看看.....改線路....粉麻煩的!!!....

要改的話....乾脆把原先的拆掉....直上一個6位元(共陰)的七段顯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阿乾師傅:

其實像我們這種業餘的...信號產生器真的很少用到....

ARTHUR大:
   順手最好!! 機械方面我外行,就要靠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大那個我想了很久那...................惠慈不錯丫要不要夾去配

哈哈哈那個.........我實在無福享受,如果是年輕10歲的瑪格立特我就跳下去了n_08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和你一樣也是換50v的

過客大:

請問您是全部換成日系鋁電解電容嗎???

聽ciko版主聽.....這樣會....擋卡久!!....

网友:
在這個機器上的鉭質電容不是因為電壓過大而毀損的~
我剛查了一下。
鉭質電容並沒有界定其使用壽命~
有查到一些:
鉭質電容是一種具備極性的產品,如對其負極(-)施加電壓,則會因大電流通過而出現短路或產生熱壓力的情形,甚至起火或發生煙霧。

可能是 ciko大所提及機器太久沒用~有可能成因是靜電的累積與電路的設計問題~
在對於這些鉭質電容來說,某些區塊並沒有被動元件可以把這些累積的電荷放電~又剛好形成逆向電壓而打壞~

我建議:
1.沒燒掉的鉭質電容不要換~
2.目前有被燒壞掉(任一台)的鉭質電容以日系鋁電解電容取代~
3.原板子電解電容是可以全部用同規格取代~

個人想法。
報告完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過客大:

請問您是全部換成日系鋁電解電容嗎???

沒有換日系的,我這邊要買日系的不方便,我用台製的就嚇嚇叫了,只要不用大陸的就好了

网友B:
感謝pj2n7002 大大贈與七段顯示器.....
等老灰狼撥空整修完畢....再貼文分享...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感謝pj2n7002 大大贈與七段顯示器.....
等老灰狼撥空整修完畢....再貼文分享...

請問這台能輸出電壓嗎?(有大大能教一下嗎?)
假如能輸出電壓,如mv,能加上電壓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這台能輸出電壓嗎?(有大大能教一下嗎?)
假如能輸出電壓,如mv,能加上電壓表嗎? ...

因信號產生器的輸出頻率較高,需使用TRUE RMS功能電表,或使用一般數字電表,並先調至100HZ左右頻率,再調至所需的較高頻率,或使用指針電表的ACV檔測量(但不適用mV等級小信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pj2n7002 大大贈與七段顯示器.....
等老灰狼撥空整修完畢....再貼文分享...

也感謝arthur大及ciko.ciko大,對團購的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