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Seagate 160G IDE斷針

楼主(2014-04-20):
想請教痞友,要是手邊只有烙鐵,該怎麼修呢...^^"
IC版

IC版全景

IC版全景

想焊都沒地方焊

想焊都沒地方焊

想焊都沒地方焊

斷的只有嚴重,這根還是屬於下方的『Z』字型的針

斷的只有嚴重

斷的只有嚴重

剩半根的針

半根針

半根針

网友:
從報廢硬碟拔一根過來接在那個圓點上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10130-1-1.html

參考一下~
說不定那個pin沒用到~
或者是接地的話~就飛一條線

网友B:
好像連焊點都沒了??

楼主:
斷掉是Z型那排的針,這樣子能先串過塑膠孔那,然後回過頭來焊在圓點上呢??
是不是會不好焊,只要能將資料再取出來就行...
朋友小孩從小到現在四歲多,照片全在裡面,之前就告知他要放一份網路上,他說:放網路最不可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連焊點都沒了??

是的....Orz我很頭痛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10130-1-1.html

參考一下~

目前聽朋友說是讀不到資料(不知BIOS能否抓得到,我猜是抓得到的...^^")

感謝提供資料,我查看後是

23    DIOW     I/O Write Strobe寫選通信號,有的資料標明該針腳是/HIOW,/IOW

看來是主要針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聽朋友說是讀不到資料(不知BIOS能否抓得到,我猜是抓得到的...^^")

要救資料的話~
那就直接從排線~
拉條線過來接就好了~
不一定要把針弄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救資料的話~
那就直接從排線~
拉條線過來接就好了~

將排線對應的線焊在那圓點上嗎??(因為焊點都掉了...)

网友B:
把那排針裝回去,然後用膠固定住....用烙鐵拉焊

焊在焊點後方線路的點點上(有一整排)...然後把資料拿出來

如果那針腳弄得夠堅固就能繼續用,否則排線不能插拔..

网友:
引用 楼主:
將排線對應的線焊在那圓點上嗎??(因為焊點都掉了...)

不確定~
最好還是等等看~
看有沒有其它大大有相同的板子~
可以幫忙量一下~
資料很重要不是嗎??

网友C:
21    DMARQ   DMA Request DMA(直接內存存取)  ---> 一定要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那排針裝回去,然後用膠固定住....用烙鐵拉焊

焊在焊點後方線路的點點上(有一整排)...然後把資料拿出來

有些不懂,如果是另一排的針(是直針),小弟就懂用啟鐵拉焊
但現在斷的是另一排針(Z型針)....斷掉的L型,朋友沒提供(我想也不見了,找不到了)
留下的只有"一"字的頭段針

楼主:
引用 网友C:
21    DMARQ   DMA Request DMA(直接內存存取)  ---> 一定要接

再仔細看一次這張圖,Z型針全都是有做用的,另一排的直針就有Ground接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仔細看一次這張圖,Z型針全都是有做用的,另一排的直針就有Ground接地的 ...

學WISH大 殺一個報廢硬碟取得零件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sata

网友:
如果找條硬一點的單芯線
前端保留跟別的針腳一樣的長度(要拉平)
後端直接穿過去並拉到圓形孔那焊上
暫時用的話應該是可以?

個人淺見 有誤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學WISH大 殺一個報廢硬碟取得零件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099&highlight ...

要膽大心細...

网友:
  類似粗細的迴紋針(有一種黃色的或許更好加工)截一段下來, 用小尖嘴鉗彎一彎.
  把舊餘針頂出替換進去, 設法固定在焊點銅箔脫落處.
  用飛線或直接焊在旁邊的圓孔上.

  只能頂一陣子, 非長久之計. 得儘速將檔案移轉出去.

  個人異想天開, 若有不妥, 還請先進們指教.

楼主:
目前整理下來,我會先選擇飛線試試
不行就是用Wish大發的那篇的作法了......= =+

感謝大家的動動腦,謝謝

网友:
如果先把針焊到板上,感覺插排線的時候會把針弄斷。

或許先把排線接上,然後從電路板這邊插一根針過去?

网友:
把那條線給外接出來
一端接主板一端接排線
至於在排線上的哪一條 那一條 要找  要剪

网友:
對於不是電子專業焊接工的朋友  我的建議是  先報出你的硬碟型號  搞不好有人有機板可以借你救資料
因為這是IDE的介面  還可以更換機板來救  焊接處理這種類型的問題   沒有熱槍是比較難的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整理下來,我會先選擇飛線試試
不行就是用Wish大發的那篇的作法了......= =+

要殺肉,我可以提供,
照片上的這一張,靠電源側的二極體燒了,
但是,連接頭可以用,
我明天有空會再找找,有沒有一樣的板子!

沒了,只有找到這一張!要的話跟我說一聲!

楼主:
(標題怎麼修改,是不是太久了,改不了嚕??版主幫我改一下,感謝~)
感謝各位大力相互的動腦,使用IDE 33排線來飛線
過程中最難的算是把該針的線挑出來吧n_025| ,焊上去時差點就把旁邊的元件也搞壞了n_033|
如果沒猜錯,我原本把線穿過那個圓孔時就已經是能抓到資料了,目前正在將資料備出來
手法很粗很土炮的飛線法...

飛線大法

飛線大法

資料全救回,請記的資料要多備幾個地方,要不然就像我組一臺NAS:on_056|

朋友資料全回來了

朋友資料全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