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RMAX(保銳)型號:ELT500AWT,電源供應器,無法啟動維修

楼主(2014-04-21):
各位早~
今天來換個口味,改來看一ㄎ桌機使用的POWER(電源供應器)的維修,這是前些時候,老客戶桌機無法啟動,升級整組主機板所更替下來的,因為標榜功率是500W,整ㄎ抓起來份量也很足夠,來給它試修看看,修不好賺經驗!修得好就賺一ㄎ500W的電源供應器囉~
本ㄎ電源外觀如下:

這是它的故障現象,送電後!沒有待機電壓產生~
跟那些液晶電視無紅燈電源是一樣的狀態,你家的電視要是送電了,並無紅燈(待機燈號)顯示,當然是一定無法啟動的,因此~在這台桌機上,當然也產生相同的現象,那就是你按下桌機『POWER』鍵後,並沒有任何動作出現,跟你未送電是一樣的狀態~
那麼~廢話就少說~來拆殼查檢囉…

這是解下的散熱風扇!用了近5年,挺髒的了~

市電進入~經過這個『抗干擾』的電路~

再來~就來到主控電路部位~
其內以變壓器來區隔,再大分為前級跟後級這兩個電路,我只能說到這而已,再下去~要再細分什麼電路,這個在下就不會了,我不是很專,對於電源供應器來說~
這張圖照~是我已經先清潔除塵過的了,不然哪能入目啊~

二次側輸出,在這裡,是以線路模組的型態接PIN對外輸出,沒有用到的PIN線組,可以先不必接上,避免太多的導線在機殼的內部,除了不好整線外,也影響了通風散熱~

大部分的電源供應器的輸出電壓,都會以顏色導線來做區分,而大部分的待機電壓就都以綠色導線使用之,剛剛上頭就是量測24PIN口的綠色部位,因而得知本ㄎ電源,並無待機電壓輸出~
循著綠色導線來到這,經過一ㄎ電阻進入這ㄎ16PIN的IC內,本以為是這顆電阻開路,結果不然~那麼是這顆IC有問題嗎?

經網搜此ㄎIC資料(還好有找到)~現在你看到焊接了一根導線的位置,是本ㄎIC的第15腳位VCC電源端,再次送電查量結果,發現並無電壓到位,所以沒有輸出是必然的囉,因此好像不是這ㄎIC的關係耶?

那麼會不會根本無市電送入內?
AC入端,保險絲好好的~大桶濾波兩端的電壓也是OK!

接下來~循線來到此藍圈內…
這裡應該是本ㄎPOWER的待機電路所在吧?有一ㄎ6隻腳的簡易『PWM』IC~

又搭配了這一ㄎ『MOS』,會不會是這兩處有問題ㄋ?我再網搜此ㄎ『PWM』,可惜未果~找不到這顆IC資料,很難測量其該有的電壓,查量它的一些對地阻值,並無極為偏低的現象 ~
案情陷入膠著…看來快要放棄它了…

剛剛上頭所量測的,是待機電路部位的一次側,經過變壓器,來到二次側(底下圖照內的藍框內),無論多麼高級的POWER,待機電壓大抵上都是這樣的簡易設計,有些是經過雙二極體整流,有些則僅用一ㄎ蕭特基二極體來整流~

在二次的測量中~無意間量測到這兩處是短路的現象,我說的是『無意間』喔~也就是不小心查量到…

再上翻起來查看,發現是此ㄎ『大黑豆』所在的兩端~

因此解下了單腳再次做確認!這時已經有了較高的阻抗,如此這般…

解下此ㄎ蕭特基(SR540)做測量,你有看到的,它兩端都已導通,明顯的已經『掛』了~

找來一ㄎSR515,這一顆好像比SR540還好一些吧~據『WISH大仔』的指導,蕭特基為快速二極體,隨意使用外觀相似的『大黑豆』,可能上電不了多久,或因負載加大,而馬上再燒毀短路

經過更替後~
剛剛上頭那ㄎ16PIN IC的電源第15腳位,已經可以測量的5V的電壓~

IC有了電源,也可以工作,因此便可以測得本POWER的待機電壓~

所以~在強制輸出,短接PS/ON後~
很幸運的~各路終端輸出電壓也都有輸出了~

散熱風扇也有轉動!

重新組裝起來~再次測量依然是OK的…

還沒完~
現在要再來上板測試,上那一塊原來主人升級換下的主板,好好測試燒機一番~
在未測試前,先將CPU散熱座上的『棉被』清除一下~

要開始測試囉~

主板BIOS偵測,POWER電壓數值都是穩定~OK的~

再跑一陣子燒機程式~

OK!POWER依然是健在的~
本次真的是不小心,無意間查量到的,真是賺到了~

网友:
最後還是不小心就修好了...xd

楼主:
是啊~
跟某位不見了的大大一樣
不小心(還是無意間)修好的~

网友:
原來有時候不小心也是有好處的--感恩

楼主:
是啊~
就真的不小心咩~

网友:
恭喜完修! 好久好久以前也曾壞過Enermax的電源,不過是聽到"碰"一聲就葛屁了。那時沒膽子修,就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就真的不小心咩~

恭喜大大完修! 不小心賺到一台堪用的500W power, 也賺到經驗n_116|
大大有圖有真象, 連怎麼不小心發現都說的那麼清楚, 真是太太太不小心了~~~

不過言規正傳, 從照片3的規格說明, 5Vsb 提供 3A 的輸出, 如果真的長時間全載供電, 相信發熱量非常可觀,
外加並沒有散熱片輔助, 一但風扇或風道又被灰塵給堵塞, 它的壽命就大打折扣了...

网友:
其實應該不是不小心,而是大大你很有耐心!
不然早就放棄了,怎麼還會最後變修好呢!
恭喜大大完修啊!

网友:
維修思路邏輯不錯 ~~~

不錯的維修文 ~~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不小心賺到一台堪用的500W power, 也賺到經驗
大大有圖有真象, 連怎麼不小心發現都說的那麼清楚, 真是太太太不小心了~~~3Q

网友:
感謝 atun大精彩的分享~

网友:
好詳細的說明.大大真用心

网友:
解說詳細,謝謝。

网友:
一樣是不小心...
我怎麼每次都是不小心就讓其他元件跟著一起燒掉呢???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A:
桌子真乾淨~!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桌子真乾淨~!
恭喜完修

唉約~大仔!
別挖苦我~
清潔完,沒一下又髒了~

网友:
眞的是太精彩的分享~

网友:
耐心加不小心才能修的好~~真是恭喜大大

网友:
恭喜完修,可是我對POWER電路不熟,要完修難上加難耶!

网友:
大大願意幸苦整理自己維修的過程,真是..肛~~恩~~啊..不像有些人喜歡嘴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