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傳統分離式冷氣室內機錯誤碼E2

楼主(2014-04-21):
今天去理髮時老闆娘抱怨說她冷氣壞了,開機後吹著吹著冷氣會停止運作,
溫度顯示處跳出"E2"錯誤碼...

如果把電箱內的斷路器切斷,過一會再開啟電源又可以吹一段時間(時間長短不一)
,又停機跳E2錯誤碼..........

據老闆娘稱~~是冷氣送去保養後才陸陸續續出問題,保養之前都沒這樣子過.....

這篇沒照片~純粹碰到這故障點好奇問問大家~~

是不是控制機板出問題居多?

网友A:
會不會是結露檢知器故障 改10k看看 室內機銅管結冰也會如此 漏冷媒或不足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結露檢知器故障 改10k看看 室內機銅管結冰也會如此 漏冷媒或不足都有可能: ...

這就不知道了,沒辦法給人機拆開~~

老闆娘很n_028|

因為她說之前沒給人家保養都很正常,後來某客人慫恿她保養冷氣,
她就貪便宜給人家整理。回來後就經常出問題...實在很點點點..

网友B:
既然是保養過後出問題.
是否跟冷煤量有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保養過後出問題.
是否跟冷煤量有關.

冷媒填充量?~~

分離式保養時不是不用重填冷媒嗎??(之前在這問過)
說可以收在室外機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媒填充量?~~

分離式保養時不是不用重填冷媒嗎??(之前在這問過)

在回收或裝回過程.或是服務閥拆卸後.皆有可能造成冷媒洩漏.
而有些冷氣.在冷媒量不足時.會跳保護!出現故障碼.
必須電源重置.讓其再度運轉.
只是不知聲寶"E2"為何?
建議低壓表測量冷媒.或許就是問題所在!

网友C:
可能保養機板進水短路了吧!
冤有頭債有主找保養單位申訴吧。
剔頭老闆娘很正嗎?不然這麼熱心幹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保養機板進水短路了吧!
冤有頭債有主找寶養單位申訴吧。
剔頭老闆娘很正嗎?不然這麼熱心幹啥。 ...

這跟正不正沒有關係~~痞酷精神麻
路見故障~~出手相助...我沒空調實務經驗
不然我就拿高低壓錶出手了......

這案例苦主粉O啦,用好好久了沒保養人客慫恿一下就答案了"好啊!"

結果保養拿回來後問題一籮筐...

网友:
要不要再找聲寶的服務來檢修呢??
很有可能室內機電腦基板故障了
或是防凍感溫故障了
不然就是冷媒不足
都要看一下

楼主:
嗯~~我也有在網路找到可能是控制機板出問題~

總之那台需要掛高低壓錶看一下冷媒迴路壓力是否異常..

网友:
除霜檢知器可能故障了~

网友D:
E2 : 除霜檢知迴路異常

保養過後才這樣,會不會是拆裝過程中,除霜檢知器端子沒插緊

楼主:
引用 网友D:
E2 : 除霜檢知迴路異常

保養過後才這樣,會不會是拆裝過程中,除霜檢知器端子沒插緊 ...

坦白說~當時我心裡也這麼想的..有哪個感知器沒裝好

電子電路中各端子不像從前那個鍍金的年代,經常發生
端子久未插拔氧化了,一旦你插拔這個端子復位裝回時
沒讓當初那兩個未氧化的接觸面"相遇",就會發生接觸
不良的情況,而導致故障產生....

當你讓那原本兩個未氧化的接觸面相見就OK了.....

那機器的室內間我有偷看一下,出風口處還有卡汙垢,沒
版上各位空調師傅幫人保養時手路那麼細....感覺很馬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