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B-5250 XF國際牌電話總機說明書

楼主(2014-04-22):
請教站上大大有沒對電話總機熟識,有安裝說明及操作手冊。
因友人送我一套,我想把門口對講機接到該受信總機經由話機可以跟門口對講機對講及開門,但裝了之後剛開始可以,但有雜音之後拿起來就不能接了,請教大大們是否有該機的安裝說明及設定說明感恩~~

网友A:
Dave大你好:
因為你的主機上並沒有門口機卡(DPH)、因此要裝門口機一定要經由(門口機中繼器)接到一個外線回路進入總機,你可以將接門口機的外線和接局線的外線互換看看、先釐清是外部問題還是總機問題,如果總機沒問題那就不外是線路、門口機中繼器或是門口機的問題了!
另外:這種舊型總機機只需設定撥號方式(TONE/PLUS)及外線進線響鈴分機而已,和你的門口機雜音沒有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ve大你好:
因為你的主機上並沒有門口機卡(DPH)、因此要裝門口機一定要經由(門口機中繼器)接到一個外線回 ...

popo大您好!看來該交換機無法接門口機,因我們公寓是改換類似接交換機的對講機,是用一般話機就可通話,我接外線都是正常可使用,接了門口對講機剛開始能講有雜音也能開門,過了幾天雜音變更大,管理室撥上來已無法接聽,原來的對講機都正常,謝謝您!我看還是放棄接門口機了~~

网友A:
理論上應該是可以用!你有換別個外線port試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論上應該是可以用!你有換別個外線port試過?

popo大有改到第5線試狀況依舊,會不會是有頻率不同的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popo大有改到第5線試狀況依舊,會不會是有頻率不同的原因呢?

第5線試狀況???....

這台是512的系統......可接5條外線...12條內線

門口機要接在DA1.DA2或是DB1..DNB2.....可接2組

网友A:
你只有2張外線卡、所以只有4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有2張外線卡、所以只有4線!

popo 大我還有一整套備份當時有裝上去,圖片是拆下的n_015|

arthur0518大,現在會有客戶打電話來,等下班休息時間我再來去試試看,感恩阿~~

网友A:
外線卡有2種(1路和2路)

外線接其他pbx的單機port也很少遇到不行

而且一開始可以應該就沒問題

建議換到別的正常外線port後如果還是有問題

可以量對講機線分別接到一般單機和總機並提起話筒時的工作電壓

因為你這種情形比較像對講機端pbx工作電壓太低或是迴路組抗太高推不動

不過都不常見、一般只要單機能正常使用就沒問題了

倒是撥號(DTMF)問題較常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線卡有2種(1路和2路)

外線接其他pbx的單機port也很少遇到不行

popo大謝謝您告知,我還真沒去注意有分一路跟2路,剛剛去再把卡插上反覆測試,結果是有一張2路的卡壞調一路,之前沒注意另一張卡只有一路,裝上沒做用,現在插3張卡,跳開壞掉那一路已正常了,謝謝您~~感恩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5線試狀況???....

這台是512的系統......可接5條外線...12條內線

arthur0518大剛剛有測了您告知的DA1.DA2,沒作用,這會不會是專用的門口機的接點??

网友:
就是專用的門口機的接點!

网友B:
引用 楼主:
arthur0518大剛剛有測了您告知的DA1.DA2,沒作用,這會不會是專用的門口機的接點?? ...

沒錯!!!...是專用的門口機的接點

門口機的線要接在DA1.DA2或是DB1..DB2....有2組

不過圖內好像沒裝門口機卡(DPH)....右邊算來第2個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錯!!!...是專用的門口機的接點

門口機的線要接在DA1.DA2或是DB1..DNB2....有2組

剛剛去翻了備用卡~真的沒那張卡n_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