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oughbook CF-52 高壓板 [已解決]

楼主(2014-04-22):
大大你們好,小弟這幾天換到一台Panasonic Toughbook CF-52面板(LP154WX7 有小尾巴的),換上新的後都正常燒機一下時後暗掉燈管沒亮想說不會這麼悲慘吧換到一台壞的面板....,換回舊的後也是不亮再換了一台14吋面板也是不亮,想說可能是高壓板掛了吧,就到露天上找了滿久都沒一樣的.....懇請大大幫忙看一下可用那總高壓版替換......還是那位大大願意幫忙修這片費用看多少...謝謝!!

网友A:
找不到同款改通用的就可以了阿  找出 DC  ON /OFF G ADJ (ADJ這調整亮度的可用可不用)一一!!!  燈不亮 你要先測排現有沒有問題才對  不是沒畫面就是面板NG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同款改通用的就可以了阿  找出 DC  ON /OFF G ADJ (ADJ這調整亮度的可用可不用)一一!!!  燈不亮 你要 ...

看的到畫面,面版不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同款改通用的就可以了阿  找出 DC  ON /OFF G ADJ (ADJ這調整亮度的可用可不用)一一!!!  燈不亮 你要 ...

國大~這台是高亮度LED屏~
他LED是要接驅動板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的到畫面,面版不亮.....

量一下這塊恆流板的輸出電壓跟輸入電壓看看,
先確認是恆流板掛點還是主板端就已經沒輸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一下這塊恆流板的輸出電壓跟輸入電壓看看,
先確認是恆流板掛點還是主板端就已經沒輸出了~~ ...

大大請看圖.....沒有一個大於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國大~這台是高亮度LED屏~
他LED是要接驅動板的

所以大大......該如果進行下一步檢查,買不到一樣的高壓板...
大大說的驅動板是高壓板,請弟不精請賜教...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請看圖.....沒有一個大於5V的.....

不好意思, 那輸入端的電壓狀況呢? 只是想確認是恆流板掛點導致沒輸出還是主板端就已經輸出異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 那輸入端的電壓狀況呢? 只是想確認是恆流板掛點導致沒輸出還是主板端就已經輸出異常了 ...

大大你好!!!我量的這邊(紅色框框)腳位就是輸入的部分(MB跟恆流板掛連接地方),還是大大要我量何處小弟我盡快量,謝謝

网友:
真是不好意思, 神智不清下看錯了, 可能也開始胡說八道了~~~

主板端點燈輸出不到 5V 怪怪的, 我沒接觸過 Panasonic 的機種不太確定, 但問題可能在這邊.
主電壓應該是Pin1-Pin8.
麻煩大大從主板的接頭往回推, 看看有沒有保險絲之類的零件量測看看 (零件編號F開頭的)

這是網路上找的圖片, 查一下鄰近的保險絲有沒有損毀的狀況
不一定跟大大手上同款, 參考看看

网友:
這台後來lkk0233l大寄來我這裡修了。

剛接手時發現LED驅動板主電壓沒出來
下圖電壓

再去查主板
發現樓上lazy104大提的保險絲已經開路了

換完保險絲後...還是一樣有畫面無背光,這時像鬼打牆一樣開始懷疑是不是LED背光燒了
因為保上保險絲後驅動板電感有14V出來了。
但還是無背光,lkk0233l大在寄來時有附上兩片面板
一片是新的~一片是破屏的

但兩片測試都沒有背光,查了一下後才發現...............

這是新的面板

放大後才發現...品質不良,都破皮接地短路了
這應該也是保險絲燒了的主要原因

而另外一片壞的呢?
也是軟排破了..難怪怎麼試都沒有

最後再聯絡lkk0233l大~他說他還有一片14吋測試的,立馬請他寄下來
隔天收到後試測...........還是沒背光

奇怪了@@"
這時再拆下主板後發現......另一組控制驅動板的保險絲也掛了
太粗心大意了,才會浪費那麼多時間

更換後...背光就出來囉!!!!!!!!!!!!!!

网友:
厲害~果然是專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