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尋找產品 50Hz→60Hz 大功率

楼主(2014-04-22):
有台儀器使用電源 220V 單相 60Hz
要轉移到 220V 單相 50Hz 的環境

經常使用電流 15A(常態馬達負載)
經常瞬間電流 22A(常態馬達負載+阻性負載)
啟動最間電流 60A(馬達)

有這樣簡單大功率的變頻器可購買嗎?

我找了找變頻器,總覺得方向不太對
都是找到多功能的,rs485…,plc,…

這台儀器的需求應該算很單純吧?

网友A:
直接使用不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使用不行嗎

馬達的關係

目前努力說服換心臟中,所以這篇可能就…

网友:
一般就是轉速變慢------------功率下降---------看原來設計是要100%才能正常那就要換----如不需全輸出直接就可以用

网友B:
50hz OR 60hz UPS適用

网友C:
大功率馬達、變頻器、變壓器三者價格不斐,只能擇其一。

加了變壓器增加耗能空間
加了變頻器增加維護成本
換了馬達ㄧ勞永逸,我會選他,除非很特殊訂製設備
個人感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功率馬達、變頻器、變壓器三者價格不斐,只能擇其一。

加了變壓器增加耗能

這不是春蟲,您的感想很有建設性

事主並不見得知道這些事(我也一樣)

目前換核心方向說服啦~

m(_ _)m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hz OR 60hz UPS適用

我沒有想到ups

想想那個原理,好像行的通
畢竟輸出是由電路產生的,之前詢過價是幾十萬在漂~的

那個幾十萬可以改機好幾次了XD

网友:
頻率只關係到轉速, 以4極馬達為例 60hz 轉速是1800rpm
50hz 轉速是1500rpm, 馬達是通用的
轉速差解決辦法是換齒輪或皮帶輪吧
當然變頻器也是一個辦法

网友:
變頻器+1
事主原來不就在嫌60HZ  時功率差了嗎?
50HZ 加用變頻器後  反有機會可以試著調比60HZ高的頻率
(但是不可以 先跟事主講 以免有預期心理
  萬一比60HZ高的頻率 扭力流失過大  還得回60HZ  反被事主咬)

网友:
把 加變頻器/換心臟   兩種成本方案 丟給事主選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