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快煮壺
火..

楼主(2014-04-22):
男生送修的吹風機可以丟在桌下,慢慢來

因為美眉的快煮壺比較優先
診狀:水開後持續加熱不能自動斷電,黃燈恆亮
三太子給快煮壺下的定義:水量1.5L以下,功率900W以上

久未收修快煮壺,又要花時間複習感溫動作原理
沸騰的蒸汽是由此口進入

蒸汽經由中空壺把至壺底

熱蒸汽會改變簧片的形狀,進而控制開關ON/OFF

快煮壺電力接點有250V/13A實力

110V的左接頭已經下沉

接點恆ON,不再受溫度控制

鬆下四顆螺釘,卸下開關總成

有四個鐵片夾合,需先撬起

鬆下兩顆螺釘,分離開關總成
注意:白色這根陶瓷銷,不要弄斷或遺失

110VAC 右接點已經變形

塑膠座碳化、銅接點黏合積碳
融膠烙鐵補一補、復裝

水開,能夠自動切斷電源,黃燈熄

三太子全年無休是有原因的~

网友A:
掛個招牌... "限修美眉"??

网友:
厚...看見那麼多熱水瓶...真是那壺不開提哪壺.........來修.ㄧ定滿意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掛個招牌... "限修美眉"??

應該是美眉優先,其他靠邊...

网友:
過程解說與技術堪稱一級棒.

网友B:
請問三太子,如您所說蒸氣延把手內部通道一直傳到底部感應溫度,那這樣壺底會不會有蒸氣洩出或是漏出熱水的問題?

网友:
這種用料設計都是垃圾的, 可以的話請他扔了買個陶瓷座的吧
可是你就沒生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三太子,如您所說蒸氣延把手內部通道一直傳到底部感應溫度,那這樣壺底會不會有蒸氣洩出或是漏出熱水的 ...

會, 一定會積水及蒸汽, 所以才會壞呀
而且半年左右一定壞
放的不完全水平更容易壞
這些產品,悲劇呀

网友:
這東西技術就是溫度控制系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會, 一定會積水及蒸汽, 所以才會壞呀
而且半年左右一定壞
放的不完全水平更容易壞

原來如此,之前才在想快煮壺是如何感知水已經沸騰。

家中使用的大家源1.2L快煮壺,原理也差不多,不過溫控開關在握把的最頂端,壺內也是有一小孔與握把上端相通,握把下方有通氣孔,大概是用來排掉累積的蒸氣水氣。

已經使用快1年了,目前動作倒還很正常。

网友D:
哇!!!電動熱水瓶都排到門口囉!!!
要是有機會送到三太子哪維修,也要貼個我是母的熱水壺.
應該就免排隊啦!!!

网友:
懂了!~關鍵在用融化塑膠的烙鐵修整金屬片的卡槽,使其恢復
正常接點碰觸功能......

三太子招牌上有寫大大的

"58分鐘快速完修"....限正妹、嫂

网友E:
楼大好手艺!
这种壶功率都很大,而且台湾是110V电压标准,电流相对大。一旦碰到触点接触不良就容易恶性循环导致触点处支撑件高温损坏及弹性触点材质变软。
关键还是一分钱一分货。另一方面讲,产品质量太好的话,大家没饭吃。

网友F:
真的~~有時候東西拆了,才知道用料好與不好~不耐熱就真的有危險了~寧可換掉比較好~~

网友G:
三太子啊捏不行咧,哪有美眉先修的道理,應該是阿婆先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三太子,如您所說蒸氣延把手內部通道一直傳到底部感應溫度,那這樣壺底會不會有蒸氣洩出或是漏出熱水的 ...

yes老師安安,麥安捏貢請教!
熱蒸氣到壺底的量約1/10,純水不導電、不腐蝕
這台使用大概三年,純燒熱水還沒氧化痕跡出現,很健康說
只是電線接頭插的不夠密合,承受不了大電流,熱損

快煮壺容易壞多是煮藥、茶等有機物
您這台C型把手,開關應該是這款~ 也是可拆修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7%86%B1%E5%A3%B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哇!!!電動熱水瓶都排到門口囉!!!
要是有機會送到三太子哪維修,也要貼個我是母的熱水壺.
應該就免排隊啦!!!: ...

呵呵!電熱水瓶一虎七象,等著三太子殺肉說
您不自修,好膽就送來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yes老師安安,麥安捏貢請教!
熱蒸氣到壺底的量約1/10,純水不導電、不腐蝕
這台使用大概三年,純燒熱水還 ...

感謝啊,三太子真是有求必應,靈驗得很!

网友H:
這種的小弟修過1台,症狀不過電,原因是樓主拆修那個開關接觸點氧化合併變形,雖然喬好了,治本要換開關,請問零件有的買嗎

网友:
原來是這樣控溫,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 一定會積水及蒸汽, 所以才會壞呀
而且半年左右一定壞
放的不完全水平更容易壞

會壞!要看用途別及使用習慣,老舊插座也是快煮壺殺手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大好手艺!
这种壶功率都很大,而且台湾是110V电压标准,电流相对大。一旦碰到触点接触不良就容易恶性循 ...

fix2010 研判非常犀利
臺灣鹽害潮濕環境,750W以上的電氣故障率較高
還好電器產品規範:有溫度保險絲做火災發生前的終極保護
快煮壺沒有溫保,三太子很納悶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的~~有時候東西拆了,才知道用料好與不好~不耐熱就真的有危險了~寧可換掉比較好~~ ...

電風扇、開飲機、電熱水瓶....都有溫保做防護,不用操心太多
這快煮壺沒有溫保,很擔心安全說~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太子啊捏不行咧,哪有美眉先修的道理,應該是阿婆先修吧

阿婆沒上班,天天來催也是很熱鬧呀

修一台收四罐,根本就是做公關賠工時

阿公送來,就慢慢等囉~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這種的小弟修過1台,症狀不過電,原因是樓主拆修那個開關接觸點氧化合併變形,雖然喬好了,治本要換開關, ...

這種底座零件部分一定要到淘寶買,不然台灣的話一定會要你買總成
以前剛出的時候再賣場賣了不少給客人結果送回來修的一堆.......都是底座掛點n_150|

网友:
這溫控有專利---壞的都是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種底座零件部分一定要到淘寶買,不然台灣的話一定會要你買總成
以前剛出的時候再賣場賣了不少給客人結果 ...

平價的小家電除非有紀念價值,否則不值得修理
快煮壺一台299,修一台賠一台的工時
http://www.tkec.com.tw/pt.aspx?pid=113343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婆沒上班,天天來催也是很熱鬧呀

所以要叫妹妹來囉!!!

這些症頭,私家用的,我都會加裝鐵氟龍布或電木跟耐高溫膠,來改裝.就可以使用久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