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我的sym T1 發不動該怎麼辦

楼主(2014-04-22):
我的sym T1 發不動該怎麼辦  火星塞換了 電池也充飽了

感覺要發動了 但就是發不起來 該怎麼辦

車子我很久沒騎了

网友:
"我的sym T1 發不動該怎麼辦  火星塞換了 電池也充飽了"

阿!~~~~~~~沒有    友

网友A:
火星塞是否有正常點火??
化油器的文氏管噴油是否正常??

网友:
這車用電腦噴油,沒有化油器,先檢查儀表上的故障燈有沒有亮,如一長三短,再對照故障原因。

网友:
1) 火星塞換了 電池也充飽了==> 3#說的.. 火星塞是否有正常點火??
2) 感覺要發動了==> 是不是 有點發動了的感覺 但是就是接不上來...
    該是燃油供應有點問題  既然是電腦噴油  那檢查 燃油過濾器/燃油泵
    拔掉燃油泵 輸出管線 (接到燃油噴嘴的那端) 開電門供電給燃油泵   正常時要有燃油出來
    *步驟1 先檢查

网友:
小老婆俱樂部找到的,參考一下。

网友:
以樓主您的敘述,應該對電子噴射系統不熟,建議您給車行賺

故障燈有沒有亮,油幫是否動作,怠速閥是否作用,火星塞是否點火,噴嘴是否噴油,您一項都沒提到,表示這不是您能DIY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火星塞是否有正常點火??
化油器的文氏管噴油是否正常??

雄老爹,你太lag了。
新機車哪來化油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雄老爹,你太lag了。
新機車哪來化油器?

网友:
這是SYM T2的EFI診斷程序,2陽的東西基本上不會有太大變化

楼主:
我又再試過了 儀表完全正常 只有亮空檔燈 加了新的汽油 電瓶又充了電 還是一樣發不動

网友:
拆下火星塞,滴一點汽油進去,鎖起來再發看看。

楼主:
滴一點汽油 是滴在火星塞上嗎 滴在火星塞上哪裡 還有電瓶充完電是13.1v 為什麼裝上去的時候是11.9v 發沒幾次又要充電了 電瓶要換嗎

网友B:
拆下火星塞,滴一點汽油進去----------進去,不是上去。

网友:
我認為先檢查火星塞是否有正常點火?才是正途

网友:
故障燈有沒有亮
用看的

油幫是否動作
開電門是否有馬達翁翁聲(約5秒)

怠速閥是否作用
這個要拆下來看在節汽門旁邊

火星塞是否點火
應該會吧,機車DIY的基本功力

噴嘴是否噴油
最快用聞的,按發動鈕排氣管是否有汽油味

裝上去的時候是11.9v ,表示電池快掛了

网友:
樓主您有點不用功,上面那篇EFI檢測程序沒看完,不然應該大致抓出問題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火星塞,滴一點汽油進去----------進去,不是上去。

這應該是早期化油器時代的應急方法,因為剛發動時油氣量較低,手動提高油氣量

噴射車汽缸有爆震感知器,這個方法可能不是100%發的動

网友:
其實依樓主您的說明,應該先換一顆電池或找條救車線阿斯試試

网友:
請問樓主 ~ 是不是有一陣子沒有發動車子了 ???

如果是 phil_oy 大大PO的 ,應該是正解,我朋友也有台 T1 ,出國1~2個月都沒去動,就發不起來了 ,牽去車行,車行師父說 這是"通病",噴射系統設計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