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945GCMX-S2

楼主(2014-04-22):
請問各位大大,小弟用三用電表,量起來綠色框左邊的那顆 G跟S是短路,是正常的嗎?~

网友:
不正常
1.Q286 G S短路  --> 8.2k NG  or Q286 NG
2.Q288 G S短路  --> Q288 NG or U86 NG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able&tid=452482

楼主:
謝謝大大的技術支援~~應該是6520掛了~~^^

楼主:
各位大大,我MOS有換過了 6520也換過了,現在開機一樣沒畫面,也沒有畢,我試著4PIN的12V插到主機板,結果反爾CPU風扇只動一下,連開機都不能開,但拔出12V的,就可以了,這是那邊還有問題呢?

网友:
把這個拆掉試試
圈起來的那個

楼主:
KIDD_OC 大大:我剛剛沒插12量 12V4PIN下面兩顆3918兩顆跟靠近右邊也有兩顆3918都沒電壓,另外,大大您說,是解掉那顆換新的上去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KIDD_OC 大大:我剛剛沒插12量 12V4PIN下面兩顆3918兩顆跟靠近右邊也有兩顆3918都沒電壓,另外,大大您說, ...

不用換新,直接拆掉試開機

楼主:
大大,我拆了,試一樣,只是,PS-ON時,要按很多下才有開起來,但CPU風扇沒轉
沒12V IN CPU風扇有運轉      (兩種情況都有出現)除錯卡顯示   RST 信號無效
                                                                                         IRDY 信號有效
                                                                                         FRAME 信號無效

网友:
插4PIN 12V會Shotdown,表示CPU供電有短路,查各相MOS和電容為重點,有啟動保護,驅動IC壞的機會較小.

楼主:
嗯嗯~~謝謝benson1206 大大的指導,小弟我再來查修看看~~^^

楼主:
對岸的有這種情況,但還是指向6520這個IC,跟旁邊的MOS......但,我更換過了...怎還是一樣...

网友:
可是你圖上看起來是南僑跟DRAM的供電,插4PIN短路要不要查一下CPU的供電部分?

楼主:
嗯嗯~謝謝,供電IC還沒換,得找找有沒有零件換看看~~^^,謝謝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岸的有這種情況,但還是指向6520這個IC,跟旁邊的MOS......但,我更換過了...怎還是一樣... ...

呃,不能只是盲修啊

你引用的這張圖,你注意一下,最左邊那顆MOS的D極有一大沱焊錫
所以當初我那塊板子的情況是該顆MOS高熱,銅箔跟MOS黏在一起
拔下來的時候銅箔有脫落,所以才上一大沱焊錫上去,只求有黏住 =.=

該塊板子的故障是因為DUNCAN大在2#給的電路圖,也就是DDR18V的轉換電路有故障
所以該顆MOS的工作本來是1.8V轉換成1.5V的工作,因為該電路的上管,也就是你說的綠色框左邊
那顆MOS的DS擊穿,變成5V轉換成1.5V,所以高熱

該電路是5VDUAL轉成1.8V的電路,1.8V給DDR記憶體使用,沒修好插上記憶體一定死
除了記憶體使用外,該1.8V還供給最左邊這顆轉成1.5V給南橋,印象中該1.5V轉出後
還會轉成1.2V給北橋,所以該處因為電量需求過大,變成一個通病點

這就是為什麼去查維修例子,都會指向ISL6520的緣故,因為很容易壞這邊
但,每個板子不一定壞這邊啊

換完後首先要確認的是該電路是不是正常的轉出1.8V的電壓,6520很怕熱的
我當初也爆掉一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