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手機開機排線斷了~有救嗎??

楼主(2014-04-23):
小弟有一隻手機的開機排線斷了有方法修復嗎?或是有其他的方法讓他能開機呢?  ~~感謝~~~

网友A:
那條是接哪裡的!!!     看看能不能飛線或是用其他排線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條是接哪裡的!!!     看看能不能飛線或是用其他排線改改!!

就排線開關阿~排線左邊那個就是斷掉的頭!!少了一個圓的彈簧片~飛線不太懂>抱歉
其他排線但是他的四個接腳定義我不曉得~~謝謝

网友A:
飛線就是用一般的線直接連接!!

細的可用漆包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飛線就是用一般的線直接連接!!

細的可用漆包線!!

這樣有點難耶!!因為那個頭那邊的線有斷掉沒連接在一起!!有方法自己接一個開關出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有點難耶!!因為那個頭那邊的線有斷掉沒連接在一起!!有方法自己接一個開關出來嗎?? ...

哇!!    行不行要看你的功力了,

因為照片沒標註所以也看不出來旁邊的東西,你沒說我還以為是元件的外觀汙損或打印,看不出來是開關???

楼主:
他的排線接頭有4pin但是接到開機按鍵的只有3pin其中2個應該是接地線?這樣有辦法量出來嗎?

网友:
三爽GT-N7100
也就是俗稱的NOTE II
手機排線斷了...說真的沒人在搞飛線,只有零件換新一途可走
那是電源開關嗎?
買這個來換吧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1028283089

网友B:
排線斷了,如果能買都直接買好了,有一些排線真的很難焊接的 >.<

网友C:
請問樓主您的排線跟主板接觸端有插座嗎,沒有就麻煩了,表示原廠用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樓主您的排線跟主板接觸端有插座嗎,沒有就麻煩了,表示原廠用粘的

有插座阿~4PIN的~因為這隻並非三爽的是1:1的原型機~所以排線設計並不同~所以想說可以用最簡便的方式讓它可以開機就好了~不然整組好好的有點浪費~謝謝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線斷了,如果能買都直接買好了,有一些排線真的很難焊接的 >.<

如果不要要用焊接的~直接接一個開關出來可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樓主您的排線跟主板接觸端有插座嗎,沒有就麻煩了,表示原廠用粘的

有插座阿~如圖片~有辦法從插座那自己接一組開關出來嗎?另外一隻手機的開機排線改過來>>>>

网友D:
4pin到按鍵那只剩3pin是因為正式排線是雙層的,有好幾pin是直接去地那一層
至於其他3pin,去google看了看大的圖雖然不是很明白,但是看起來比較像一次會導通兩個點...
至於那兩點可以直接接一起嗎.就要量量或是試試看了..
你那斷掉沒鐵片的按鈕可以扔了,觸發鐵片都沒了排線還斷的也沒用,焊這種排線很麻煩
,找個1對2的單擊按鈕直接拉線焊出來就好了...可是估計也不是很耐用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pin到按鍵那只剩3pin是因為正式排線是雙層的,有好幾pin是直接去地那一層
至於其他3pin,去google看了看大 ...

小弟也是想要直接改一個可以開機就好的開關即可~只是我不知道該焊接哪兩個點~怕燒掉耶~可以指導一下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爽GT-N7100
也就是俗稱的NOTE II
手機排線斷了...說真的沒人在搞飛線,只有零件換新一途可走

哇, 賣得太貴了... 這個只要約60元還免運費...

http://www.ebay.ca/itm/Power-On- ... hash=item2a351e019e

网友:
他說了他的不是外面的量產品.所以插座跟外面賣得量產品是不合的...別叫他買排線了..
我仔細看了看他的板子的確也跟網路上的拆機圖不大一樣..(可以拍更清楚的照片嗎 -_-"")

有電錶嗎....可以先量出那一pin是接地就先不用管這pin,
剩下三pin拉跳線出來直接三條搭在一起短路幾秒就可以開機了..
至於要焊個開關來用可以用排除法來測試哪個pin才是主要那1pin
放心 那3pin你亂接不會燒,頂多就是機子沒任何反應罷了,
有反應就表示你接對了他開機了....

你那斷掉的軟排有頭跟尾其實你只要斷的地方壓平排好
去找正式排線的外型比對一下應該就可以知道那一pin對應那一條電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