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困難,Panasonic RQ-L11隨身聽,再次向前輩們求教零件規格

楼主(2014-04-23):
各位前輩好,
小弟前日為維修一部卡帶隨身聽發問,幸獲前輩們指點零件規格為2SC3357,
但是替換後仍未見效,經過仔細思索及測量電路,
小弟發現電源自2SC3357的B極(3.14V入)流向E極(2.51V出)後,
進入藍框這顆IC的第7腳,照理說這顆IC的第8腳應該送電驅動馬達,
但是在第8腳上卻測不到任何電壓,是不是這顆IC故障了?
而這顆IC上方像寫著『5612S』又像寫著『6612S』,下方則寫著『286』,
小弟同樣的在網路上也都查不到這顆IC的規格資料,
所以再次向各位前輩請教,它能買得到嗎?
若無法買到,也求教各位前輩需用何種規格替換?
再次拜請前輩賜教,小弟不勝感激!

网友:
把IC做近拍比較好觀察一些,這樣的資訊有點少喔!!!

网友: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ILD/FAN5612S7X.html
5612S    LED用的!!

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 ... 8M6612SP-EVM-1.html
6612S   只查到是模組

所以還是PO上清晰一些的照片比較好分辨!!

网友:
1.提醒一下  可以配合一下版規嗎?

a.麻煩改個標題 附上型號

b.清楚的照片+詳細的描述 找資料會快一點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054#lastpost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2.6612S ---->AN6612S

http://www.promelec.ru/pdf/an6612.pdf

附上電路圖可供參考

http://www.seekic.com/circuit_diagram/Power_Supply_Circuit/AN6612_S_the_integrated_circuit_of_DC_motor_speed_stable_control.html

PIN 7 連接的都是 PNP  transistor

楼主:
再次感謝eson0724大及duncan大不吝指導,
首先小弟已遵版規將標題改正,
其次放上求教的IC照片如下:

參照duncan大所提供的Panasonic RX-SA60電路圖,
這顆IC應該是AN6612型號規格,
不過正如同duncan大所述,
它的第7腳接的是PNP電晶體,而非NPN電晶體,
而其電晶體的型號是2SB909MQ,
小弟等會兒再到電子街找找這顆電晶體,
萬分感激兩位前輩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