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3.3V 穩壓電路(IC是哪顆)

楼主(2014-04-23):
電源 電容全換新

請教 所有電壓值 是否正常

特別是 +3.3V 電壓  2.99V

CPU核心 下面 +2.5V 只有1.10V

請問是否正常

---------------
電源是康舒350W(ATX-350P-DNSS)

想麻煩大大們幫忙~

如想換穩壓IC 該怎麼知道該換哪顆

网友A:
先檢查低壓電源穩壓電路(IC),看似穩壓電路已異常.一般若是線性穩壓IC,其輸出電壓偏差超過0.1V或是有漂移現象,就該懷疑該物件可能已故障.(但需先確認濾波電容無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檢查低壓電源穩壓電路(IC),看似穩壓電路已異常.一般若是線性穩壓IC,其輸出電壓偏差超過0.1V或是有漂移現 ...

請問濾波電容 是兩顆大電容嗎 已換新

線性穩壓IC是像這種的嗎? 有4大 2小 如何判斷是哪顆要換呢?

2小打開可直接看到
FDP
7030BL

L7912CV

网友:
+2.5的應該是主機板上產生的~
不關電源供應器的事~

電壓值看起來都在容許範圍內阿!

网友:
建議用數字三用電錶確認一次比較正確,BIOS顯示的有時會有誤差。

電源供應器 3.3V/5V/12V大都是同一穩壓源,無法個別調整。

网友:
請教一下:
1.你如何確認此軟體輸出的電壓值是正確的???  上電使用中 電錶量過電壓確認一樣電壓值?
2.進BIOS電壓也是相同數值??

依據ATX規範  你的主機板很可能早就不讓你進入作業系統 開不了機
http://en.wikipedia.org/wiki/ATX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23417-1-1.html
這篇有提到,那個 2.5V有可能是 DRAM 的電壓~
RAM stress test有過,就不用理它

网友:
你多心了

楼主:
我用OCCTPT AIDA64 跟BIOS 看的

沒用電表測

謝謝大家幫忙

可以買別的零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