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手菜鳥"請教"高手"前輩解惑 LG 32LX2R 無法開機 橘燈恆亮

楼主(2014-04-23):
各位前輩請問 LG 32LX28-ME 電源板為 YP2632T Rev:A2

原來無5V待機..因10V電容有2顆突出... 所幸把全部電容更換...

已有待機5V亮橘燈無法開機請求各位前輩指教幫忙

有參閱論譠資料檢查均正常, http://bbs.pigoo.com/thread-47001-1-1.html

按鍵控制板電源關關

(Stanby有3.3V若按下電源為0V) ,但鍵皆有3.3V若按皆為0V

中間搖控接收板

左邊(連接電源控制板)ST-5V 無5V ,但3.3V 皆正常
中間IR的ST-5V (5V正常) , 右邊P. ON OFF 始終保持3V(反覆按電源鍵)

主機右側P. ON OFF 始終保持3V(反覆按電源鍵)也是有正常

****小人判定應該是電源板故障無法開機.... 但不知從何下手請前輩指教謝謝!!!

圖部份是有引用前輩請見諒...

网友A:
文字很多,但是看不懂你在指哪個部份的問題

最好多拍圖,將圖上的測量狀況標註,會比較清楚些

懷疑電源版故障,應該看看電源輸出的狀況吧??    但是我都沒看到電源相關的測量數據

只看到說待機電壓有正常的5V?????

网友B:
如果只有 5VSB有電,其餘電壓都無...
ex: 33V、16V、12V、5V...那就要找一次測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有 5VSB有電,其餘電壓都無...
ex: 33V、16V、12V、5V...那就要找一次測囉!

前輩你好... 對只有 5VSB有電,其餘電壓都無.... 請問從哪下手找一次測囉...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字很多,但是看不懂你在指哪個部份的問題

最好多拍圖,將圖上的測量狀況標註,會比較清楚些

前輩你好... 電源板上只有待機5VSB有電其他都沒有電... 抱歉忘了放圖... 請您見諒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輩你好... 對只有 5VSB有電,其餘電壓都無.... 請問從哪下手找一次測囉... 謝謝你

雖然是老生常談...不過在跟您描述一次

從市電交流轉直流,昇壓然後降壓這段線路統稱一次測
然後 A/D (Scaler Board) 這段所使用的電壓統稱二次測

一次測某零件故障所以造成二次測輸出異常...

修這片電源板不難...約 20分以內就可完修(不包含等零件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雖然是老生常談...不過在跟您描述一次

從市電交流轉直流,昇壓然後降壓這段線路統稱一次測

感謝你回應我這菜鳥... 可以在請教一下一次測的部份是不是指Primary 這區塊對不對...

网友A:
有+5V待機電壓,其他沒有,

單獨測量電源,要先觸發啟動電源,若是有觸發沒有啟動,先查一下觸發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5V待機電壓,其他沒有,

單獨測量電源,要先觸發啟動電源,若是有觸發沒有啟動,先查一下觸發電路!! ...

前輩你好...

觸發電路!! 就是不知從何下手所以故來請教... 前輩高手

网友C:
不是 潑你冷水 這沒有 電路概念 是修不起來  論壇熱心的網友 已經告訴你 指出問題在哪 一個區塊 剩下的就要靠你自己找出問題點 自己把他修好 論壇的痞友只能幫助指引你維修的方向  沒有義務提供你維修的明牌 明確的指出是哪一個 故障點壞掉你換起來就可以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 潑你冷水 這沒有 電路概念 是修不起來  論壇熱心的網友 已經告訴你 指出問題在哪 一個區塊 剩下的就要 ...

謝謝... 前輩指導...

沒辦法就是菜鳥不懂來此虛心請教... 謝謝

若花錢拿去給人修能告知的話也願意

請給菜鳥一個學會的機會謝謝

网友D:
不知道你有無搜尋過論壇的實例了沒?
lhc 大大的這篇文章你參考看看,應該會有幫助才對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32LX2R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你回應我這菜鳥... 可以在請教一下一次測的部份是不是指Primary 這區塊對不對... ...

當然囉!...英翻中字義不就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然囉!...英翻中字義不就是如此...

感謝前輩... 那我先拆下查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有無搜尋過論壇的實例了沒?
lhc 大大的這篇文章你參考看看,應該會有幫助才對
http://bbs.pigoo.co ...

前輩.. 這個我看過了.. 也都查了.. 都正常.. 但還是只有待機5V 無法開機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 那我先拆下查杳...

能在請教一下若是要查待機觸發回路從哪下手比較好..因只有待機5V無法開機...也有可能待是觸發回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 這個我看過了.. 也都查了.. 都正常.. 但還是只有待機5V 無法開機

每一台的故障點都未必會一樣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零件 ,這只是給你一個維修方向參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在請教一下若是要查待機觸發回路從哪下手比較好..因只有待機5V無法開機...也有可能待是觸發回路 ...

板子拍清楚一些,輸出的接頭有無電壓定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拍清楚一些,輸出的接頭有無電壓定義!!

感謝前輩大師的指點... 在痳煩您了,..感激不盡

GND,GND,6V,6V,6V,ON/OFF,5VSB,NC,12V,12V,GND,GND,18V,18V

33V,GND,GND,12V,12V,GND,GND,GND,GND,GND,24V,24V,24V,24V

目前指有5V待機有+5V電 其他都沒有電..

网友:
ON/OFF有3~5V卻沒有其他輸出電壓就往電源板查

要獨立電源板觸發就把5V接到ON/OFF,中間可以做一個開關方便測試

网友:
ON/OFF就是觸發點!!

上電後測量一下ON/OFF有無電壓,用以分辨是否為正壓或負壓觸發!!

网友:
有觸發電壓,但是12v,18v沒起來.
就從觸發的線路去找.
12v,18v升起來,機器才會變綠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