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機|攝影機] CANON IXUS 95IS相機維修

楼主(2014-04-23):
這台是女王大人在用的,症狀為開機後不久除電源跟快門外其他調整項目都沒反應,按下MENU鍵LCD畫面會在2個設定畫面跳來跳去

外觀

左右下方各2個螺絲拆掉,注意這3個地方螺絲規格都不一樣,一定要做記號

先拆前殼,2個綠箭頭處有藏卡筍,小心拆開

分離後殼

按鍵上有明顯黑色污痕,用酒精擦乾淨

分離上殼,一樣小心卡筍

故障原因為變焦開關卡在變焦鈕的縫中(2個綠箭頭),用工具小心喬變焦鈕鐵片

不會再卡住了,畫面也不會亂跳,組裝交差

网友:
拆這種小型數位產品最怕卡筍了, 一不小心就會折斷, 有些還要特殊細小工具去處理!
大大好功力, 能夠在無傷的情況下完修, 真是佩服~~~

网友A:
請問如果讀不到記憶卡話怎麼修呢?顯示記憶卡錯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如果讀不到記憶卡話怎麼修呢?顯示記憶卡錯誤

拿一片不用的記憶卡插進去,用相機的格式化功能先格式化看看

网友A:
記憶卡讀不到了所以無法格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記憶卡讀不到了所以無法格式化

那就是有可能記憶卡插槽壞了~